请问6050可以计算线加速度吗

楼主(2016-07-29):
请问各位大侠,mpu6050可以计算线加速度吗

网友A:
什么叫线加速?就是直线的加速运动吗?当然可以测量。
就是要注意有个零点漂移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线加速?就是直线的加速运动吗?当然可以测量。
就是要注意有个零点漂移要校准。 ...

请问一下我们不是计算的到滚动的角加速度吗?那我们怎么从滚动的角加速度得到直线的加速度?有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B:
加速度计测出的是x,y,z三个方向的加速度数字量,陀螺仪测出的是x,y,z三个方向的角速度数字量。
MPU6050是加速度计+陀螺仪.
你可以只用加速度计的数据,虽然可能有点浪费.

网友:
编辑原因:网络问题,发了两次

网友C:
正如4楼所述,它是六轴:3个加速度轴、3个角速度轴。所以可能通过寄存器读出这些值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测出的是x,y,z三个方向的加速度数字量,陀螺仪测出的是x,y,z三个方向的角速度数字量。
MPU6050是加 ...

不是吧,一个得出的是姿态角度,一个得到的是滚动的加速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如4楼所述,它是六轴:3个加速度轴、3个角速度轴。所以可能通过寄存器读出这些值来。 ...

陀螺仪得出的一个是角度,一个是加速度的原始数据,分别得到的是各个轴的滚动角加速度和mpu6050各个轴与重力方向上面的夹角吧,直线加速度没得直接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线加速?就是直线的加速运动吗?当然可以测量。
就是要注意有个零点漂移要校准。 ...

你好,请问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沿着轴滚动的加速度吗?那直线加速度是怎么求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沿着轴滚动的加速度吗?那直线加速度是怎么求得呢 ...

是测量加速度在  X Y Z 轴的分量。
如果 加速度不是和 X Y Z 轴重合,
就用矢量的加法获得叠见的加速度的
大小和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得出的一个是角度,一个是加速度的原始数据,分别得到的是各个轴的滚动角加速度和mpu6050各个轴与 ...

非要我们截图给你看吗?去看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一个得出的是姿态角度,一个得到的是滚动的加速度值

高中物理受力分析
力的合成
力的分解
相关章节

网友:
数据手册说的很明白

网友:
我当年玩过MPU6050确实是没有直线加速度的 !
就如你所说的  一个得出的是姿态角度,一个得到的是滚动的加速度值

网友:
楼上的姿态角度是根据水平加速度和角速度融合得出的,MPU6050的原始数据就是水平加速度和角速度,这点11楼那张图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是可以的,只是这个加速度包含了重力加速度,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