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pcb拼板中间用铣刀铣,要多宽的连接,才能做?

楼主(2016-07-29):
请问JLC,pcb拼板中间用铣刀铣,铣刀铣开大部分的连接。最后要留下很小的连接,这连接最小要要多长,才能做?
还有你们公司有没有制程工艺,工艺上有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楼主:
我之前都是2mm做的,现在突然说做不了?你们到底多少mm能做?
你们的生产工艺是不是变了?

网友:
我们用1.6mm

楼主:
回复,hzpyl,你理解错了。我是说拼板的时候,铣刀从中间铣大部分的连接。还要留一部分连接,把多个板连在一块。那这部分的连接需要多长?

网友:
打邮票孔吧,可以做宽一点,2mm是窄了点

楼主:
板子比较窄,用邮票孔,很长一段,生产上分开很吃力。
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在比较小的长度上,再做邮票孔。

网友:
关于邮票孔的连接位长度,您大约帮参照下面这个哦

楼主:
SZ-JLC-R,我看了,你发的文件,没有可参考性。你那个是SMT的拼板要求。也没有说明长度问题。
你们的客服人员,一直通不过。我打电话,都是客服接,客服什么都不懂,就1句话,不能做。
你们真真懂PCB工艺的工程师,是哪位?我想联系下。

网友:
中间留2-3个毫米。然后V-cut。再中间和四周都锣一下倒角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Z-JLC-R,我看了,你发的文件,没有可参考性。你那个是SMT的拼板要求。也没有说明长度问题。
你们的客服人 ...

虽是SMT的拼板,但凡是邮票孔或长槽连接拼板,情况是差不多的

拼板时注意连接的边一般大于 5MM(否则易断板);还有板子若很大或很长,较长的那些边上可能需要多帮放几个连接位。

楼主:
我第一留了2mm的连接,JLC通不过。第二次留了7mm的连接JLC也通不过。说太窄了,做不了。
我现在怀疑是JLC的工艺达不到,做不了?还是JLC请的客服人员,不懂pcb工艺,说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留了2mm的连接,JLC通不过。第二次留了7mm的连接JLC也通不过。说太窄了,做不了。
我现在怀疑是JLC的 ...

具体需要看文件和订单的综合情况,具体分析的  (不光连接位的长度有关,邮票孔的大小以及孔与孔间的间距也有关系),拼板时注意连接的边一般大于 5MM(否则易断板);还有板子若很大或很长,较长的那些边上可能需要多帮放几个连接位。

售前技术QQ:800005884,加后留言转技术,具体您联系他们帮核实下。

楼主:
SZ-JLC-R,我刚才又打你们客服电话了,又是不懂的人接的。纯粹是浪费时间。

楼主:
算了,不再JLC做了。放到jdb捷多邦pcb做了。不想浪费时间了。
今天体验了下JLC的情况。
1.客服说话态度生硬,不能做,就是一句话不能做。不管其他的。
2.客户小妹不懂PCB工艺。
3.打电话找个JLC懂PCB工艺的工程师,太难了。
4.之前能做的,现在不能做了。
5.跟JLC沟通问题,纯粹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不再JLC做了。放到jdb捷多邦pcb做了。不想浪费时间了。
今天体验了下JLC的情况。
1.客服说话态度生硬 ...

售前技术QQ:800005884,加后留言转技术,具体您联系他们帮核实下,很抱歉,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