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沉金厚度可不可以定制

楼主(2016-07-29):
用于邦定,PCB沉金厚度要求比较厚,要不然打不上金线,不知道JLC可不可以沉比较厚的金?

网友:
显然是不行的,JLC提供的只是一个大众常规服务,没有个性化的!
稍微特殊一点的,价格就灰常高了

网友:
可以定制,价格问题。

网友:
定制应该可以。普通打样肯定不行。

网友:
普通打样很优惠,其他定制化没用过。上次想改变一下板的颜色,价格增加有些高。

网友:
不好意思,暂时未做厚金;

网友:
沉金厚度是可以定制的,只是JLC主要做常规的业务,这种特殊需求的,得定制。
沉金处理本来就不便宜,提高厚度,或者提高沉金规格都是要贵很多的。

网友A:
绑定不能用沉金工艺吧 用的是镀金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不能用沉金工艺吧 用的是镀金工艺吧

好像看过这个说法,不过试过沉比较厚的金,可以打上,也许长期稳定性不如镀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不能用沉金工艺吧 用的是镀金工艺吧

刚刚又学习了一下镀金和沉金的区别,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d368d1ef97bd83f61c05754.html

网友:
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