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手了麦科信的TO1074平板示波器,发发测试DC-DC纹波图

楼主(2016-07-29):
如题:
       参加了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的二期活动,1588入手的
       按我以前发的贴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650-1-1.html,第26楼, 的测试条件测试
      如下图测试的硬件
     测试国产的LM2596DC-DC输出的纹波

     测试LT1085-3.6 LDO线性稳压后的纹波

     这 是我14年入手的TDS744A的测试图

     测试结果: 相对两款示波器来说, 麦科信的抓波形很容易, TDS的不知道是不是比较老的缘故, 也是设置发好一段时间才出来的
                   而且TDS的用500M的探头10:1的怎么都出不来波形, 而用麦科信的用10:1的挡的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 推荐想入手示波器的玩家, 还是入手新的示波器吧, 国产的也还是有不错的

     缺点: 1.电容触摸屏, 反光严重
             2.人机交互有的稍微有些不合理, 这倒没什么, 相信过段时间固件升级因该能解决
             3.由于是平板操作的,所以示波器操作一般应用都是在桌面的, 在桌面又占位置, 本来我操作示波器都是放在架子上,  如果平板示波器也放架子上, 操作就有些麻烦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网友B:
弄得洒家心痒,那么要去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我也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还露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得洒家心痒,那么要去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现在好像是活动到三期了, 不过没二期优惠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是活动到三期了, 不过没二期优惠多

官网没找到,给个传送门凑凑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没找到,给个传送门凑凑热闹

不知道三期活动期是不是过了, 我也没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漏点了 哈哈

Lz 说了,缺点就是电容屏太反光了....... :)

网友D:
测纹波好像要用个像弹簧一样的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纹波好像要用个像弹簧一样的接地线

接地弹簧用过了 ,效果相差不大

网友:
居然没穿衣服

网友:
为了跟平板抢镜头,楼主使出了撒手锏

楼主:
商家送的BNC硅胶套子不错

网友:
测量方法不对吧。 测试点应该是在电容后面。最好是用接地弹簧测电容两端。

网友:
这厂家不地方,1~2便宜不说,还可能免费升级到100兆的,三期好像没有这活动,国产示波器以后是越来越便宜性能也是越来越好,建议别"收藏"。

网友E:
没有这么测纹波的吧,测纹波的方法有问题,地线接的环路太长了,什么都辐射进来了,对于示波器好坏不评价,但是这么测量纹波容易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高清无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么测纹波的吧,测纹波的方法有问题,地线接的环路太长了,什么都辐射进来了,对于示波器好坏不评价, ...

晚上回去再用接地弹簧再测一下, 到时再发图看看, 按理因该相差不大, 我还没关20M滤波

网友:
我的示波器还没有发货,比较急。

网友:
这么测纹波,探头接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不但是裸照,还露点了。

网友:
测纹波应该打开带宽限制,有数字滤波的设置合适的低通滤波,探头置1:1,使用接地弹簧,通道耦合设交流,自动测量选峰峰值

网友:
我参加了第三期的,目前还没发货。

网友:
泰克 的DPO示波器好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害我又返回去看一遍

网友:
LZ是男的,鉴定完毕

网友:
“酥胸”一词很久以前在古代小说中见过,今天是第一次使用

网友F:
惊现露点照,,,,  果然是:   示“波”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惊现露点照,,,,  果然是:   示“波”器        !!! ...

可惜没波

网友:
果然是示波器   里面真的有波 就是太小

网友:
果然是示 波 器

网友:
果然是示 波 器+1

网友:
这不是示人器?哈哈

楼主:
用接地弹簧波形干净了很多
LDO出来电容两端的波形

LM2596  Dc-DC出来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赞同,太亮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我说的是示波器屏幕中LZ 的裸照!

哈哈,眼睛太尖了

网友:
嗯,的确是反光严重

网友:
楼主这个是猫啊?

网友(2017-11-28):
现在还哪里能买的到啊?

网友:
42楼的妹子已经鉴定过了楼主的裸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