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是否有必要开启快速启动?

楼主(2016-07-29):
台式机开启快速启动大概15秒,不开启大概40秒,系统盘是固态硬盘。
现在开启快速启动有一个问题,主机已经关机,主机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着。

网友:
有没有必要在于你自己,

网友:
休眠灯才会闪的,关机不会。

网友:
没有 关机,找下默认按钮功能

楼主:
我的台式机有两个指示灯,一个硬盘,一个是电源。快速开机功能使能,关机指示灯也是呼吸状态。

网友:
估计也就休眠状态.........主板内存估计还要供电的!

网友:
拔掉电源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台式机有两个指示灯,一个硬盘,一个是电源。快速开机功能使能,关机指示灯也是呼吸状态。 ...

就是在睡觉啦,电源S3模式,以前好像叫做STR,就是把数据保存在内存中,关掉主电源,内在管理上电状态;
好像是win7或win8开始,这个功能加强了,数据保存在RAM和硬盘中,不断电瞬时开机,断电从硬盘读取,这个叫做混合睡眠;
你的没有完全断电,才有了闪烁的情况,和快速启动没有关系,看看关机功能按钮是不是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