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出个从pcb到smd下单流程和注意事项的详细流程吧

楼主(2016-07-29):
在jlc做过几次pcb,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有smd加工后,实际的下单流程和注意事项还没看到有个贴子或pdf文件做详细说明,
靠用户一步步琢磨还不然下一点点功夫做个文档让用户一次性搞明白流程,方便下单.

网友A:
您好,下PCB样板订单时需要帮选择,是否需要SMT

接着如平时一样上传好PCB样板订单的文件,等待人工审核好PCB订单后,您再找到 左边菜单第二项 SMT贴片加工下的 在线下SMT订单

若是GERBER文件,请帮上传好BOM清单与坐标文件(若是PCB原文件可以不传,系统能自动帮生成),若有些元件未能自动匹配成功,请帮手动选择匹配一下;当系统显示出,哪些能贴的展示图时,请帮选需要贴哪一个面,并帮核对好那些是否是您需要贴的器件,数量是否对(有极性的器件,请帮核对好展示的极性是否与您的需求一致)

PCB与贴片的订单分别核对无误后,就可以付款确认订单了。

补充:万一PCB样板订单因某原因取消掉了需要替换文件的话,跟随一起下的贴片订单会自动跟着被取消了的哦;替换PCB订单的文件时,贴片订单也需要再次帮跟新PCB订单一起下进来,也需要帮重新来过哦。

网友:
做过两次,整个流程还是挺清晰的,和下PCB订单差不多,只不过成本较高,适合打样,批量的话不合适。
贴的质量还可以,周期也不算长。

楼主:
好像挺简单,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挺简单,有机会试试

欢迎使用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用jlc的PCB库,提交源文件,还是很智能的

网友:
顺便问一句,smd 的钢网,会随着样板一起发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下PCB样板订单时需要帮选择,是否需要SMT

接着如平时一样上传好PCB样板订单的文件,等待人工审核好P ...

好的  谢谢说明

网友:
支持 ,这样不容易出错,也减轻沟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