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萌的表情盒子FunCube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6-07-29):
更新:
现在的硬件电路有所更新,和下面我做的这个不一样,不过软件和驱动方式没有变化,可以直接使用。
首发在http://www.lifewieller.com/2016/07/%e5%8d%96%e8%90%8c%e7%9a%84funcube%e7%a8%8b%e5%ba%8f%e5%8e%9f%e7%90%86%e5%9b%be/,程序、原理图可在此下载
这是继iPlayer,DSLR Controller之后的第三个完整作品,参考[表情矩阵:真的GEEK,不用说话也能卖萌http://www.guokr.com/article/4760/]制作。在制作的时候我想,8x8点阵只能显示简单表情,稍微复杂点的表情就显示不了,功能很单一,于是就想做个大一点的点阵。但是大的点阵只用来显示表情的话又太浪费了,不如加上闹钟功能吧,于是又加上了带mp3闹铃的闹钟功能,于是这个四不像矩阵的想法就有了。
然后是电路设计,画电路板,硬件制作,写软件。初步设计功能有:表情矩阵,闹钟,MP3播放器,音乐频谱显示。
硬件部分采用MSP430F169作为主控。选用这个型号单片机没有别的原因,因为51单片机不够用,而我现在在进行一个使用MSP430的项目,所以就用了MSP430的单片机。时钟芯片是DS3231,实际测试1年误差不到1分钟,完全可以忽略。MP3播放和闹铃部分使用VS1053+TPA6211,其中VS1053 LINE-IN和DAC输出直接引出,DAC输出另外接TPA6211功放芯片输入,TPA6211输出接手机用的喇叭作为闹铃外放,在MP3功能时可以通过单片机切换外方是否工作。音频频谱显示是利用VS1053频谱分析插件完成的,可以从LINE-IN或MIC-IN输入声音信号。为了电路简洁只留出来LINE-IN输入。这部分程序比较复杂,在这一版程序中还没有加上。
驱动部分为74HC573,目前采用16x8方式,8个573片选,16个IO口并行输出。
显示部分为16x32红绿双色点阵。因为实在布不下那么多线了,只能通过跳线切换颜色,因此同时只能显示一种颜色,想用单片机切换颜色的童鞋可以洗洗睡了。用的LED点阵是1.9mm微型点阵,实际做出来的电路板尺寸只有10x5.6cm,显示效果很好。
整个硬件有三块板子,控制板,驱动板,显示板,中间通过排针链接。需要注意的一点是LED点阵不能用洗板水清洗,会把塑料部分溶解掉。下面图中LED点阵上方左边白色的一道就是用洗板水留下的印迹。庆幸焊完板子之后没有直接把板子扔到洗版水里。

这是板子正面照片,板子之间间距比较大是因为还没有把排针完全插进去。

板子背面照片,各个接口做了文字说明,背面元件引脚凸出来的部分剪掉了。

板子上面,四个按键对应功能切换,上,下,设置,旁边的TF卡槽是在闹钟模式和MP3模式下存放音乐文件的。

刚做回来的板子,左边是显示板和驱动板,右边是控制板

焊好的控制板,还差外放没有焊。左下角的一块小板是VS1053子板。子板做成可选形式,不需要的话可以不焊。

焊好的驱动板,注意看正反面排针是不一样的。下面的排针是连控制板的,其他三面的排针是连显示板的。

焊好的显示板。RED字样旁边的焊盘是跳线,用于切换显示颜色。因为双层板实在布不下线了,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了。

叠在一起的效果。板子长10cm,宽5.6cm,厚度没有量,大概在3-4cm之间吧。
实际点亮效果:

网友:
有意思,我之前DIY了一块16X16双色LED屏,玩了会就没有玩了。。
16x32的能显示的信息蛮多的,有意思

网友:
貌似亮度不均匀哦

网友:
那应该是拍照的原因

网友:
漂亮,不过这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供电了。整天插个220尾巴跑不远!

楼主:
是有点亮度不均,因为限流电阻是每一列共用一个,程序里的扫描顺序是列扫描的。硬件电路更新就是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用MBI5026或者SM16126恒流驱动芯片,行选可以用两个138+SI2301,亮度足够,并且均匀,受电源电压变化小,还可以通过PWM调节亮度,保证效果杠杠的,

网友:
显示表情?

网友:
没楼主的高级,但比楼主的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zMTAxMDA=.html?from=y1.7-2#p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