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座子,找了好久了

楼主(2016-07-29):
最近在找一个硬盘的接口座子,就是上面那个,找了好久,连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啊。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TE的连接器

网友:
te的连接器,直接找代理要或者淘宝上翻翻

网友A:
第一张图的pcb上有呀,2129260-1或者2129273-1

确认是:TE的 2129273-1
I/O 连接器 40P RECEPT OFFSET .6MM R/A DOCKING

详细尺寸图,自己官网找吧。

网友:
重复了,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pcb上有呀,2129260-1或者2129273-1

确认是:TE的 2129273-1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