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3.3V电压系统和5V电压系统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6-07-29):
完美解决3.3V电压系统和5V电压系统的串口通讯问题

1.整个转换电路非常简单,成本极低。
2.
采用高速开关二极管1N4148实现高波特率,塑料封装壳提高使用的温度,测试最高通讯波特率57600没有异常。
3.通过二极管的压降实现对电压的变换。

网友A:
3.3V输出低的时候,5V端有两个二极管压降的输入,还不如MOS管来得方便,而且还是双向
补充一下,连二极管和上拉电阻都可以不用比楼主电路还更好,要完全电平匹配用MOS管更靠谱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也是可以双向通讯的

网友B:
早用过了,不理想,其实一个二极管都够了,两个没有必要。
IN4148用在与SD卡的连接,速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用过了,不理想,其实一个二极管都够了,两个没有必要。
IN4148用在与SD卡的连接,速度上不去! ...

一个二极管显然不够,单从压降上可以知道,一个二极管的压降0.7V,3.3+0.7也就才4.0V,所以你的速度会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输出低的时候,5V端有两个二极管压降的输入,还不如MOS管来得方便,而且还是双向
补充一下,连二极管和 ...

用MOS管的话速度是个大问题,高于19200就开始丢数据了,不知这位大哥有没有更合适的MOS管

网友:
这个谈不到完美,智能说可用

5V * 2/3 = 3.34V 为高电平,能用和参数合格不是一个概念,我试过很多芯片3.3V都能认为高电平,但是这和手册上承诺的2/3可是有差距的。靠的是厂家的设计余量,属于灰色地带。

网友C:
3.3V的TXD发送低电平的时候,5V的RXD端是1.3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OS管的话速度是个大问题,高于19200就开始丢数据了,不知这位大哥有没有更合适的MOS管 ...

mos速度够高呀,115200肯定没问题。

网友D:
串1个1k电阻最简单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S管的话速度是个大问题,高于19200就开始丢数据了,不知这位大哥有没有更合适的MOS管 ...

2Mbps试过没有问题,至于你说的高于19200就丢数据,我只能呵呵了,至于你这个,去掉二极管感觉更好,现在只是把5V端的电平都抬高了两个二极管的压降而已!在这里的4148并不是你认为的0.7V,实际压降更低
我说的双向是单根线数据可以双向,而不是串口这种一根线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
这种方案早试过,并不完美。肯定能用,但实际工程中有你受的

网友:
+5V System TXD  与  +3.3V System RXD 直接连接,要求3.3V这端IO是5V容限,不然5V那边TX驱动能力大的话直接通过3.3V IO内寄生二极管干到3.3V电源上去了。

至于
+3.3V System TXD  与  +5V System RXD 看电路情况,我一般都直接连接,没有必要这些个零件。

网友:
这个,实际使用真心不敢啊,不过一般5转3.3很少,1.8转3.3倒是使用很多。

网友:
堪用而已,完美算不上

脉冲上升速度取决于上拉电阻

mos/三极管方式 的好处是输出是全电压范围,而不像二极管哪样高低受限。

网友:
有实际测试过的朋友吗?

网友:
笑话,这也就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的TXD发送低电平的时候,5V的RXD端是1.3V左右

是啊1.3v已经超过一些5V单片机手册上标明的低电平门限了,灰色地带而已。。

网友:
同样的结论,楼主这个只能说可以用,离完美还差了很远。

网友:
我以为发现新国内了呢,这种不用为好
低电平的时候能拉到多低,一些片子高于0.7V好像就不能认为是0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1个1k电阻最简单实用

我也一直这么用,没见出过问题

网友:
申请专利没有?

网友:
这个不完美,3.3V 发送0 的时候, 5V 那边已经是1.4V , 所以,显然容错率不够高啊~!

还不如将3.3V的发送脚连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基极接一个电阻到3.3V,发射极输出,这才是完美方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Mbps试过没有问题,至于你说的高于19200就丢数据,我只能呵呵了,至于你这个,去掉二极管感觉更好,现在 ...

你说的双向是指单总线串口通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双向是指单总线串口通信吗?

IIC的SDA是不是双向?

网友:
我觉得用AHCT和LVC系列的74芯片做3.3V与5V之间的电平转换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的SDA是不是双向?

是啊!
我以为你想说的是之前有人讨论过的单线串口通信,那个其实用个单刀双掷的开关芯片就搞定了,便宜又简单。

网友:
这个电路 是有问题的,在部分器件部分功能上 根本不能用;问题在 5V 的 TXD 和 3V3的RXD上,如果TXD输出 H,则3V3 IO上会出现5V电压,如果用stm32F0 这类MCU 通讯是没问他的,如果你碰巧用 ADC 那就 挂了,因为ADC 受到影响了,看手册,超过3V3到 MCU虽然不会引起问题,但是会影响ADC转换结果,所以这个电路在部分功能上根本不能用。

网友:
貌似没有stc的ds上的电路好用吧

网友:
一个电阻搞定的问题     二极管没见过这样使的     电阻影响通信速率是你们意淫出来的        影响多少要那计算说话??????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处,设计,QQ。。。。
差点以为你发现了新国内!

网友:
大家散了吧,楼主估计是初学者。

网友:
1,双MOS转换电路,IIC的400K也不在话下;再高点也可以。

2,单芯片电平转换,速率可以上M。都是双向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这么用,没见出过问题

我一般串看10K

网友:
算不上完美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不认同

网友:
1t45或者txb系列芯片才稳定

网友:
电平转换

网友:
直接串一个1k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电平转换完美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