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断后影响到18B20的读取时序,使显示出现不正常

楼主(2016-07-29):
我使用的芯片是690,频率为内部8M,使用数码管显示18B20的温度数据,能正常显示,但当开放中断,就出现255的闪动。中断有定时中断及串行接收。我应该如何处理才好?麻烦各位大大指教。多谢。

网友:
单总线芯片操作,开始读关中断,读完成开中断

网友:
原子操作或者合理安排中断和读取程序的时间使之避免冲突,同时在显示程序中处理一下数据,温度不可能突变、且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其实读取温度不需要多久,完全不会影响显示,关键地方在启动温度转换以后不要傻等,去忙别的,等转换完成再来读取,同时启动下次转换

网友:
现在初级入门者很多,都不想细说了。给一个代码。

#define SECK        (800/TK)        //1秒中的主程序的系数
#define NOP_1uS()        NOP()
//**************************************
#define SkipK                0xcc        //跳过命令
#define ConvertK        0x44        //转化命令
#define RdDs18b20K        0xbe        //读温度命令
//***********************************
#define DQ                   GPIO0
//-----------------------------------
//功能:写18B20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i){
        while(i--){
                NOP_1uS();                NOP_1uS();                NOP_1uS();
                NOP_1uS();                //NOP_1uS();                NOP_1uS();
        //        NOP_1uS();
        }
}
//-----------------------------------
void Write_18B20(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DQ=0;
                Delay10uS(1);//延时13us 左右
                DQ=n & 0x01;
                n=n>>1;
                Delay10uS(12);//延时50us 以上
                DQ=1;
        }
}
//------------------------------------
//功能:读取18B20
//------------------------------------
unsigned char Read_18B20(voi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0;

        for(i=0;i<8;i++){
                temp >>=1;
                DQ=0;
                NOP_1uS();
                DQ=1;
                TRISIO0=1;
                NOP_1uS();NOP_1uS();NOP_1uS();
                NOP_1uS();NOP_1uS();//NOP_1uS();//延时5us

                if(DQ) temp |=0x80;
                TRISIO0=0;
                Delay10uS(84);//5延时40us
                DQ=1;
        }
        return        temp;
}
//-----------------------------------
//返回=0 失败!
char DS18b20_Init (void){
        DQ=0;
        Delay10uS(60);//延时500us
        DQ=1;

        TRISIO0=1;
        Delay10uS(10);//延时90us(4.9*n+13.56uS)
        if(DQ){                //0001 1111b=1f
                TRISIO0=0;
                return 0;        //失败0
        }
        TRISIO0=0;
        Delay10uS(40);//400uS
        DQ=1;

        return 1;
}
/**********************************
要将测到的数值乘于0.0625即可得到实际温度;如果温度小于
0,这5位为1,测到的数值需要取反加1再乘于0.0625即可得到实际温度。
例如+125℃的数字输出为07D0H,+25.0625℃的数字输出为
0191H,-25.0625℃的数字输出为FF6FH,
-55℃的数字输出为FC90H。
***********************************/
void GetTemp_ds18b20(void){
        static unsigned int flag=0;
        signed int t;
        signed long tt;

        if(flag==0){
                if(DS18b20_Init()==0) return;
                Write_18B20(SkipK);
                Write_18B20(ConvertK);
                flag++;
        }else{
                //--   等待 时间1秒 ---
                if(flag++>=SECK){
                        flag=0;
                        if(DS18b20_Init()){
                                Write_18B20(SkipK);
                                Write_18B20(RdDs18b20K);
                                t=Read_18B20(); //读低位
                                t=Read_18B20()<<8 | t; //读低高位
                                //--------------------------------------
                                // ---  乘以0.0625 --- 采用整数运算 放大10000=》625
                                tt =(signed long)t*625;
                                tt /=1000;                //温度数据是小数点后一位!
                                Temp=tt;                        //数据返回!
                        }
                }
        }
}

单总线的器件,时序太重要了。必须关闭中断。

网友A:
单总线的时序非常重要,但可以不关中断.要改变一下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总线的时序非常重要,但可以不关中断.要改变一下思路

怎么改?莫非是也写到中断里……

网友C:
读时,关中断,没啥技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莫非是也写到中断里……

我写过一个用spi,读的方式,可以不关中断,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写过一个用spi,读的方式,可以不关中断,你可以试试

惭愧啊,没用过硬件spi呢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时,关中断,没啥技巧。

有技巧可以不关中断的,比如楼上说的用SPI等.

网友:
不是有官方例子用串口的吗

网友:
开中断影响读18B20,要么中断执行时间太长,要么读18B20时序在临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