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V Soc和Zynq7030处理能力比较

楼主(2016-07-29):
Cyclone V Soc A6配置的乘法器有224个,DSP有112个;Zynq-7030的乘法器有400个,但Cyclone的DSP处理能力只有150GMACS,而Zynq有400GMACS,为何两者之间差别那么大?
另外,Cyclone V Soc A6配置的LE=110K 和Zynq-7030的logic cell=125K基本相当,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处理性能也差别大吗?

网友:
先比价格,再比性能才有意义

楼主:
网上查的这两个片子价格差不多,实际成交的话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
Zynq-7030是基于kintex-7的,也就是7系列的中端,C5-6是Altera 5代的低端,7030性能应该是跟arria v soc对标。另外,7系列是 TSMC 28nm HLP,而arria V/cyclone V是28nm LP,但从工艺上讲,xilinx性能要更强一点,altera功耗低一点。乘法器还要看位宽,我记得C5-6是按照18*18统计的吧,而7030应该是按25*18统计的,如果你再仔细看7030和C5-6的datasheet就会发现DSP的频率有较大差别,如果两者价格一样,选7030肯定没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查的这两个片子价格差不多,实际成交的话就不太清楚了。

你查的价格都是虚的。比如digikey上面,都要好几千,但是你找代理,可能一半都不到(7Z020我这边代理一片48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查的价格都是虚的。比如digikey上面,都要好几千,但是你找代理,可能一半都不到(7Z020我这边代理一片 ...

7Z010的价格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7Z010的价格几何?

没采过,不知道。毕竟掌握一种就很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查的价格都是虚的。比如digikey上面,都要好几千,但是你找代理,可能一半都不到(7Z020我这边代理一片 ...

你的代理挺黑的,100+只要300,小于100片350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代理挺黑的,100+只要300,小于100片350都能搞定

呵呵,是的,大家都知道代理漫天要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nq-7030是基于kintex-7的,也就是7系列的中端,C5-6是Altera 5代的低端,7030性能应该是跟arria v soc对 ...

多谢提示。查看了一下Zynq-7030的乘法器可以最高710MHz频率工作,算起来就可以达到这个GMACs;Cyclone V Soc只能达到348MHz,但问题是一般FPGA工作时钟达不到710MHz,这样的话安这个最高频率算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代理挺黑的,100+只要300,小于100片350都能搞定

FPGA这些小众芯片,价格实在是个谜。这位老兄知道Cyclone V Soc和z7030价格有可比性吗?

网友D:
c5有坑,不建议跳

网友D:
引用 楼主:
FPGA这些小众芯片,价格实在是个谜。这位老兄知道Cyclone V Soc和z7030价格有可比性吗? ...

7030售价大约在1500,C5对于批量客户便宜很多,不过C5不是一个成熟产品,有坑,最好不要选用,我听说过有用C5,然后改zyn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30售价大约在1500,C5对于批量客户便宜很多,不过C5不是一个成熟产品,有坑,最好不要选用,我听说过有 ...

7030这个是批量价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30售价大约在1500,C5对于批量客户便宜很多,不过C5不是一个成熟产品,有坑,最好不要选用,我听说过有 ...

C5不带ARM的还好,带ARM的版本用的人没有zynq多,有点像应付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代理挺黑的,100+只要300,小于100片350都能搞定

能私信个代理吗?我最近要采购,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5有坑,不建议跳

什么坑,能简单说下吗?我现在用XC7Z020,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代理挺黑的,100+只要300,小于100片350都能搞定

听说7010一包的价格已经100以下,不知一般人能下能到

网友:
这两家芯片即使能买到,技术资料也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听说7010一包的价格已经100以下,不知一般人能下能到

直接去找代理 1包都卖  肯定100以下   7010 常温的  去年朋友买过 买了两包 90出头, 今年应该更低吧。
现在用ZYNQ的人开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坑,能简单说下吗?我现在用XC7Z020,对这个感兴趣。

芯片成熟度不够,是为了和zynq竞争,仓促推出的产品

网友:
价格已经降到这么便宜了?

网友:
原来这样,果断选70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去找代理 1包都卖  肯定100以下   7010 常温的  去年朋友买过 买了两包 90出头, 今年应该更低吧。

一包是多少个?

网友(2016-08-30):
7Z020这个价?哪家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