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重秤的液晶如何连接送显示的?

楼主(2016-07-29):
各位坛友,近日家用体重秤坏了,老婆让修。先换了新电池还是不显示。结果想到拆开来看看,结果,发现液晶是一块的,没有任何线进行连接……不知怎么弄了,望这方面的大牛指导。

网友A:
小时候没拆过电子表?不知道导电橡胶吗?

网友:
有这功夫修,还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
:D 导电胶和上面的金手指直接pia一起不就是了。

网友:
2楼真相。小时候拆的电子表里面液晶屏压着很细的黑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没拆过电子表?不知道导电橡胶吗?

果然啊,开始量还以为绝缘地。最后发现找的电池也没电了……再找个就显示了。多谢指点!

网友B:
这种牛屎除了看看外围供电电路,不太好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牛屎除了看看外围供电电路,不太好修吧?

是的,拆了才发现如此简单。

网友:
送你四个字,game over

网友C:
斑马条 连接液晶与线路板。
很常用。

网友D:
电工居然会犯电池没电就拆开修这个低级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工居然会犯电池没电就拆开修这个低级错误。

研究生还会犯以为男女两人睡,不做事就可以生BB的想法

网友F:
电子秤容易坏,还经常没电!
所以我现在买的是机械称,再也不担心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研究生还会犯以为男女两人睡,不做事就可以生BB的想法

电工是学点电的吧,这个是错误,你找一个学医的研究生试一试他知道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居然会犯电池没电就拆开修这个低级错误。

换了个实验室原先买的放了有一段时间的锂电池(貌似还可以充电?写着RECHARGE。)想当然以为是有电的,然后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斑马条 连接液晶与线路板。
很常用。

多谢指导。那个玻璃面也是有对应连接的地方么?斜着看是有些道道,正面看透明的。

网友:
斑马线胶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子秤容易坏,还经常没电!
所以我现在买的是机械称,再也不担心没电了! ...

机械的,不准,除非药店门口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械的,不准,除非药店门口那种

药店的都是偏重的,好卖减肥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斑马条 连接液晶与线路板。
很常用。

学习 了,淘宝实物看看。

网友:
侧面那一块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