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中无干扰下最高优先级任务何时才会任务切换?

楼主(2016-07-29):
一直都想不懂一个问题,就我的个人理解,假定一个优先级只有一个任务,在UCOSIII中OSPrioTbl[]和OSRdyList[]不受外界干扰的话,里面的值是不会变的把,从任务调度的角度来说,那么CPU岂不是一直会反复执行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不知道自己哪里理解出错了,系统不受任何干扰下,因为每个任务都有一个死循环,不知道高优先级任务执行到哪个位置才会切换到低优先级任务?OSPrioTbl[]和OSRdyList[]的值会自行变化的吗?

网友:
DEMO RUN 一下,比谁都体会更深。。。

网友A:
你肯定不能一直抢占呀,有时候主动OSdelay(1)一下呀,哪怕一个tick也行!不然你就在一个task内处理全部功能也行!就跟一个main函数while一样,那还要os搞铲铲呀!

网友B:
没用过 uc/os 系列,不过我试着,从操作系统的理论给你说几点:
1、uc/os-iii 使用的调度算法是:优先级 + 时间片轮转
2、优先级指的是,高优先级一旦就绪,就可以抢占低优先级的执行权,换句话说,高优先级如果一直处于 ready 状态,就会一直 run, 那么低优先级的任务,就只能永远在墙角哭了(一直 block)
3、因此高优先级的任务,不能总是 ready/run,总是要适时主动进入 block 状态,进入的方法:task_delay、等待内核同步对象等(信号量、互斥量、消息队列、事件等),task_suspend 等
4、而时间片轮转,只针对同一优先级的任务,这个理论上不需要你主动进入 block 状态(当然你如果这样,就会影响到更低优先级的任务,原因参考上面所述),因为时间片一到,就会被强制切换到下一个就绪任务(同一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 uc/os 系列,不过我试着,从操作系统的理论给你说几点:
1、uc/os-iii 使用的调度算法是:优先级 +  ...

非常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能一直抢占呀,有时候主动OSdelay(1)一下呀,哪怕一个tick也行!不然你就在一个task内处理全部功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不能一直抢占呀,有时候主动OSdelay(1)一下呀,哪怕一个tick也行!不然你就在一个task内处理全部功 ...

我以为CPU会把就绪任务按优先级都执行一遍,我测试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我得仔细看看。

网友C:
在高优先级的任务中,必须要比如pend、delay这些函数来放掉CPU,让低优先级的任务执行,不然的话,就跟前后台模式一样了,就剩下高优先级任务一个自己玩了。如果对源码和ucos机制感兴趣可以去看下我签名档的书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CPU会把就绪任务按优先级都执行一遍,我测试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我得仔细看看。 ...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你可以写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和低优先级的任务 的点灯程序测试下,伪代码如下:
while (1)
{
        // TODO: Turn on LED

        // 延时

        // TODO: Turn off LED

        // 延时
}

看看,延时操作,用 软件死等的方式  和 操作系统的 task_delay 函数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高优先级的任务中,必须要比如pend、delay这些函数来放掉CPU,让低优先级的任务执行,不然的话,就跟前后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你可以写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和低优先级的任务 的点灯程序测试下,伪代码如下:
看 ...

嗯嗯,谢谢。

网友:
1个Tick结束之后,或者其他当前执行任务进入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