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ADSP uclinux 稳定吗?

楼主(2016-07-30):
adsp提供uclinux的支持,adsp是不带内存管理单元MMU,最近一个项目要用adsp双核,一个核心跑uclinux,不知道稳定性如何,坛友有使用uclinux的吗?

ADI ADSP uclinux 稳定吗?

楼主:
坛友有使用adsp uclinux的 没?

进来交流下!

网友A:
dsp 很老的型号了,新的信号 BF609 BF702 都是退 UCOSIII 了,好像不再支持 uclinux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 很老的型号了,新的信号 BF609 BF702 都是退 UCOSIII 了,好像不再支持 uclinux 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新产品都推ucOS III 系统比较多,网站上更新软件很多也是 ucOSIII 系列的,编译环境也换成了 CCES ,直接支持 ucOSIII ,爱信不信吧

网友A:
不支持不是说硬件不支持,是原厂和代理商比较少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可能表达上有点不准确

编辑原因:添加内容

http://www.analog.com/cn/design- ... ware-and-tool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不是说硬件不支持,是原厂和代理商比较少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可能表达上有点不准确 ...

老的adsp+uclinux你批量应用过吗?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的adsp+uclinux你批量应用过吗?  稳定性怎么样?

没有,好像一般 BF53x 系列用 ucLinux 比较多,目前 BF609 BF608 配 ucOS III ,感觉官方移植操作系统挺稳定的,数据量特别大的时候不开 Cache 有点卡,如果程序允许能开  Cache 就比较流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的adsp+uclinux你批量应用过吗?  稳定性怎么样?

量还不是很大,几百台,没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还不是很大,几百台,没出什么问题

有用到 文件系统和网络协议栈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到 文件系统和网络协议栈 吗?

文件系统有用到,网络没用

网友B:
原来北京亿旗推出过ADI的DSP的电力解决方案,你可以跟他们沟通一下,看看目前是否在推,主推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北京亿旗推出过ADI的DSP的电力解决方案,你可以跟他们沟通一下,看看目前是否在推,主推什么方案 ...

北京亿旗推的是ucosii方案
成本优势不如arm

现在低端产品基本是arm,有的arm还集成了16位ad,成本优势非常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北京亿旗推的是ucosii方案
成本优势不如arm

ARM上面集成的16Bit ADC 实际怎么样,请问您有没有测试过,我这边的消息是这个内部16Bit adc实际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上面集成的16Bit ADC 实际怎么样,请问您有没有测试过,我这边的消息是这个内部16Bit adc实际效果一般 ...

我们有个项目准备用adi的内置16bit AD 的  CM40X 处理器,后来由于当时还没量产,换成的飞思卡尔的K64,也是内置16bitAD的,但是速率 精度都比adi的逊色,实际应用的话满足5‰ 无压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个项目准备用adi的内置16bit AD 的  CM40X 处理器,后来由于当时还没量产,换成的飞思卡尔的K64 ...

0.5%无压力,还行。做了同步采样么?采样间隔设成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无压力,还行。做了同步采样么?采样间隔设成多少啊

不是 0.5%   是5‰   软件实现同步采样  我们做的是36点采样

你们准备用CM40X开发电力监控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0.5%   是5‰   软件实现同步采样  我们做的是36点采样

5‰ 准备做FTU ,同步采样上觉得有难度,PDB还是P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5‰ 准备做FTU ,同步采样上觉得有难度,PDB还是PIT?

你们计划用什么MCU 了吗?

网友B:
K64 啊,看手册还行,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
稳定是ADI的强项。不稳定请查找自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K64 啊,看手册还行,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我说K64 你怎么就选K64的  之前没做调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K64 你怎么就选K64的  之前没做调研?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4132-1-1.html

之前做一部分,但是效果不好,降格用在其他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4132-1-1.html

之前做一部分,但是效果不好,降格用在其他产品了 ...

13位有效位 应该没问题的 , 我们使用16bit模式,非硬件平均,400k速率   精度还行

基准源要用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