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2 布线 长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6-07-30):
DDR2布线长度如下:
地址线A在(包括A0~A14,BA0~BA2):1232~1254mil
数据线D在(包括D0~D15,DQS差分线,DM):677~720mil
时钟差分线(包括CLK,CLK#):748mil
其他线:
CLKE:670mil
CAS:887mil
RAS:640mil
WE:532
ODT:682
CS:986mil

请问以上有没有问题?
主控用的是飞思卡尔的 i.mx283

网友:
搭车问下有没有这方面(SDRAM,DDR2)布线的资料可供参考

网友A:
差距不少,裕量不足,即使能跑的起来,也未能确保批量,建议做下等长。

网友:
DDR2必须等长。控制在+/-5mil 以内,不然跑不起来。

网友B:
不仅等长还要做3W距离针对串扰问题。阻抗控制在50oh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等长还要做3W距离针对串扰问题。阻抗控制在50ohm

ddr3是不是更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3是不是更严格?

DDR3误差控制更小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dr3是不是更严格?

对于DDR1/2,需要设定每条地址到达同一片DDR的距离保持等长
对于DDR3,地址线的等长往往需要过孔来配合,具体的规则均绑定在过孔上和VTT端接电阻上,如CPU的地址线到达过孔的距离等长,过孔到达VTT端接电阻的距离也等长。
很多时候,地址线的等长要求不严格,特别是只有一个芯片的时候

网友E:
看图,一图破三观,我就路过

网友F:
上传一个layout guide,里面有DDR2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距不少,裕量不足,即使能跑的起来,也未能确保批量,建议做下等长。

这个布线是参考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布的,几乎差不多。。。但没跑过开发板,再加上自己也改了一点。所以心里没什么底。。看你这个回复顿觉不妥啊~~~还是改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等长还要做3W距离针对串扰问题。阻抗控制在50ohm

3W指的是线线中心距离是线宽的3倍还是线边?必须3W吗?这个主控2W行不行?官方的开发板地址那些都是比线宽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DDR1/2,需要设定每条地址到达同一片DDR的距离保持等长
对于DDR3,地址线的等长往往需要过孔来配合, ...

这个设计只有一个DDR。。。是不是可以没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传一个layout guide,里面有DDR2的规格。

非常感谢啊!这个很有价值!!不过有一点,线距12mil是不是大了一点?这个好像有点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传一个layout guide,里面有DDR2的规格。

还有,+-100mil是指两线长度差在100mil内还是200mil内?

网友:
做高速板,阻抗 串扰 等长时序 电源  都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W指的是线线中心距离是线宽的3倍还是线边?必须3W吗?这个主控2W行不行?官方的开发板地址那些都是比线 ...

线线中心距是线宽3倍。3W是一般推荐的,一般情况下3W可以使串扰下降很多,2W的话行不行得仿真或是实测,和你的DDR速率、耦合长度等有关。

网友:
厂商一般都会有PCB设计指南,参考所用芯片的手册,照办基本没问题。

信号一般分两大类。
- 单向,参考CLK的全组等长,比如CLK,CKE,CAS,RAS,CS,WE,CKE,等等等。
- 数据线,8Bit一组组内等长。

等长的精确性和芯片的速度以及实际用到CLK速度有关;芯快用的慢就余量就大。1mm带来的延迟大约是70ps,可以估算一下。
注意,等长的终极目的在于等延迟,严格等长是每层、过孔相等/相同。

干扰可以跑一下SI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3W指的是线线中心距离是线宽的3倍还是线边?必须3W吗?这个主控2W行不行?官方的开发板地址那些都是比线 ...

中心距,做不到就做2W。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一图破三观,我就路过

我晕,这样都能工作?

网友:
资料见上。

楼主:
灰常感谢啊!正是需要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