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死机,端口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6-07-30):
我用atmeg128单片机控制加热,死机后如果端口继续输出高电平,就会持续加热的,请问死机后是什么状态, 是会出现高电平吗?

网友:
不管是什么状态,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增加1片74HC123来解决。  在很多的LED大屏,电机驱动中都是用这个廉价方案的

楼主:
就用这个方法,受教了

网友:
试下用脉冲驱动,应该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死机后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所有可能都有:包括脉冲

网友:
我的思路是在单片机之外做一个独立电路,通过温控开关来强行断电.

网友A:
不用猜了。经验告诉我们,单片机死机后的状态,必定就是能对外作出最大破坏的那个。

网友:
都死机了,什么状态都有可能

网友:
死机就是跑飞吧?

网友:
用外部狗。 reset avr

网友:
如果是继电器可以试一下脉冲输出。

网友:
就是死机时的状态!

网友:
输出高电平,外部下拉不就好了,简单实用。

网友:
io到驱动器中间加一个电容(或类似高通)隔直流,高电平超过一阵子就断开加热,这才是保险。话说硬件该设计的保险,就不该推给软件不死机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猜了。经验告诉我们,单片机死机后的状态,必定就是能对外作出最大破坏的那个。 ...

太对了!墨菲定律:能爆炸的终将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