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定时中断

楼主(2016-07-30):
        我用LPC1768的SysTick定时器和定时器0做1us产生一次中断,但是最后发现我只能做到1ms产生一次中断,就做不下去了,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做好能提供一下可以的例程,O(∩_∩)O谢谢

网友A:
内核时钟速率是多少,SysTICK相关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A:
内核时钟速率是多少,SysTICK相关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

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

可以把原因写出来么?方便以后同样遇到该问题的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