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能实现CD4051的功能吗?

楼主(2016-07-30):
我是CPLD新手,想用CPLD实现上述功能,请问有没有哪位兄弟做过。我用原理图输入附件中的模块,信号是从Y输入,从D0到D7l输出。Y是内部的模块7400输出,编译不过。

网友:
如果是用来开关模拟信号,我是认为CPLD实现不了。八选一的数字开关LS151倒是可以。

网友:
CD4051是模拟8选1吧?

一般的CPLD和FPGA是数字芯片,没法做模拟切换的。

网友A:
如果做数字8选1,CPLD和FPGA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主自己用8个干簧管或者继电器 做一个切换吧%

或者做一个矩阵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数字8选1,CPLD和FPGA都是可以的。

是数字信号,我是想实现附件中的功能,4051的信号可以从 o/in 输入,不知道CPLD内部能不能这样做,我用原理图照下图输入,编译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用8个干簧管或者继电器 做一个切换吧%

或者做一个矩阵也行

那样太复杂,成本也高,CD4051是可以实现我要求,我是想改成CPLD来做,板子上还有好多块数字电路芯片,太挤了,我想用一片CPLD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数字信号,我是想实现附件中的功能,4051的信号可以从 o/in 输入,不知道CPLD内部能不能这样做,我用原 ...

两个输出不能直接并联!!否则你用个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输出不能直接并联!!否则你用个球。

是的,说到点子上了,是否可以外部接个电阻把两个输出串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说到点子上了,是否可以外部接个电阻把两个输出串在一起?

不可以。数字电路只有0和1两种形态。你可以在输出后面加个电阻桥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数字电路只有0和1两种形态。你可以在输出后面加个电阻桥分压。

oc不行么 或者三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数字信号,我是想实现附件中的功能,4051的信号可以从 o/in 输入,不知道CPLD内部能不能这样做,我用原 ...

74hc151

网友:
看你顶楼,不是数据选择器,而是分配器.

看6楼又不知道你要干嘛。

网友:
数字信号可以实现,如果是模拟信号实现不了

网友:
CPLD做数字8选1电子开关很简单,但要做模拟的,不可能。。。因为CPLD是数字器件,不能处理模拟信号。

网友:
两个cd4051的输出,相连接的地方,按照自己得逻辑需要加与门或者或门。这样综合不过,因为在同一时刻,输出是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
如果是为了实现数字逻辑 可以 如果你要输入模拟信号 建议换一款 我记得altera最新的cpld max10(其实应该叫fpga)以及更高是可以支持的 不过就会麻烦点 因为模拟输入用的是ADC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数字信号,我是想实现附件中的功能,4051的信号可以从 o/in 输入,不知道CPLD内部能不能这样做,我用原 ...

内部好像不能直接短起来 不过你用的时候应该不是两个4051同时使能的把 如果不是 后面加一级选通逻辑好了

网友:
有关数字方面FPGA/CPLD最牛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数字信号,我是想实现附件中的功能,4051的信号可以从 o/in 输入,不知道CPLD内部能不能这样做,我用原 ...

要将两个8位输出,都在1个通道上传输是可以的,但不能用直接并联方式来实现,因为两路输出电平会产生冲突。
解决办法,可以有以下两种:
(1)选通切换方法:即用8路2选1开关,来实现控制2路8位分时输出;
(2)总线方式:2路8位输出均改为具有三态门功能。当其中1路处于输出状态时,另1路处于高阻态,反之亦然。

网友:
这里只是开关,cpld没问题的。

网友:
这里只是开关,cpld没问题的。====================我赞成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好像不能直接短起来 不过你用的时候应该不是两个4051同时使能的把 如果不是 后面加一级选通逻辑好了 ...

两个4051会同时使用,但会择选不同的通道。我现在是用74系列的芯片,总共用了9个IC,如果能实现两片4051这样用,一片CPLD就可以了,可以节省PCB面积,成本也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将两个8位输出,都在1个通道上传输是可以的,但不能用直接并联方式来实现,因为两路输出电平会产生冲突 ...

我是这样用的,其中一路如果选1通道,另外一片一定不会选同一通道,只会选2到8通道。如果CPLD能实现一个芯片是1进8出,另一片8进1出,应该就可以。

网友:
可以三态,或者开路输出。

一般的CPLD/FPGA 引脚都可以这样,虽然内部不行。

早期的XILINX FPGA内部也是可以三态的,有个叫做BUFT/BUFE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