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写的代码xp下可以禁用、启动网卡,win7下不行

楼主(2016-07-31):
BOOL StateChange(DWORD NewState, DWORD SelectedItem,HDEVINFO hDevInfo)
{
    LPTSTR buffer=NULL ;
    DWORD buffersize=0 ;
    SP_PROPCHANGE_PARAMS PropChangeParams = {sizeof(SP_CLASSINSTALL_HEADER)};
    SP_DEVINFO_DATA DeviceInfoData = {sizeof(SP_DEVINFO_DATA)};
    HCURSOR hCursor;

    //
    // This may take a while :^(
    //
    hCursor = SetCursor(LoadCursor(NULL, IDC_WAIT));

    //
    // Get a handle to the Selected Item.
    //
    if (!SetupDiEnumDeviceInfo(hDevInfo,SelectedItem,&DeviceInfoData))
    {
        printf("EnumDeviceInfo");
        return FALSE;
    }

    //{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 Set the PropChangeParams structure.
    //
    PropChangeParams.ClassInstallHeader.InstallFunction = DIF_PROPERTYCHANGE;
    PropChangeParams.Scope = DICS_FLAG_GLOBAL;
    PropChangeParams.StateChange = NewState;

    if (!SetupDiSetClassInstallParams(hDevInfo,
        &DeviceInfoData,
        (SP_CLASSINSTALL_HEADER *)&PropChangeParams,
        sizeof(PropChangeParams)))
    {
        printf("SetClassInstallParams");
        SetCursor(hCursor);
        return FALSE;
    }

    //
    // Call the ClassInstaller and perform the change.
    //
    if (!SetupDiCallClassInstaller(DIF_PROPERTYCHANGE,
        hDevInfo,
        &DeviceInfoData))
    {
        printf("SetClassInstallParams");
        SetCursor(hCursor);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

通过改注册表来实现对电脑IP的更改,最后关键一步是对网卡重启,使IP更改生效,上面的函数在xp下用的好好的,win7x下就不行了

网友:
linux下可以执行ifconfig down 然后 up。win也有类似的吧

网友A:
好像用net命令就可以,还要注意权限

网友:
试了一下,ipconfig

网友B:
是用的管理员权限在win7下运行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管理员权限在win7下运行的么?

是的     messagebox 提示操作成功  其实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net命令就可以,还要注意权限

xp   win7系统都试过netsh指令  可以重启网卡   但是通过vc代码调用时只能打开cmd.exe  具体指令没有被执行

楼主:
通过命令直接改ip和设置成dh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