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加厚电池实际测试效果图

楼主(2016-07-31):
最近买了手机加厚电池,手机是NOTE4 EDGE。电池厚度是原来的2倍,电池容量也是原来的二倍,安装上去后,手机的厚度也增加了,买电池赠送一个加厚的后盖。实测电池用尽能使用三天。效果不错。推存有需要的,对手机百度不敏感的,都去买个加厚电池。
电量使用情况如下:

网友:
真会玩啊,也确实满足需求

网友:
这个比吊个充电宝要好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重度使用的话要一天3充,确实不方便.
其实很多人宁愿厚一点,重一点,以获得较多的使用时间的

网友:
支持快充不?电池像原装三星是高压锂电?

网友A:
要是支持快充就好了,但是快充估计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支持快充就好了,但是快充估计实现不了

快充估计需要手机硬件支持

网友:
目测楼主用的是五笔输入法。
根据: 推存有需要的,对手机百度不敏感的,都去买个加厚电池。
厚度和百度。

楼主:
是五笔输入法
电池上标注4.4V。如果不是4.4V,而是4.2V冒充的,手机不会知道是4.2V,必然按4.4V充,电池就坏了。

快速充电,按着我的推测,是这样实现的。必需要有充电器支持。我的手机如果插上9V充电器,手机屏幕上会出现选择快速充电的选项。如果插上5V充电器,就没有这种提示。但是,如果用5V2A的充电器,充电速度也很快。

现在有的厂家为了进一步提高充电速度,充电器是12V的。但是,如果用12V的充电器给普通的不支持快充的手机充电,充电速度会大大下降。因为,电流小,压降大,造成发热大,充电电流反而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五笔输入法
电池上标注4.4V。如果不是4.4V,而是4.2V冒充的,手机不会知道是4.2V,必然按4.4V充,电池就 ...

插上时是5v,这里手机向充电器请求高压,d-拉低2秒,充电器收到请求,调整输出为高压,这就是qc2.0

网友:
话说很多人对厚度已经不敏感了

网友:
什么牌子?note4能用吗?

网友:
今天刚入手noTe4求电池地址

楼主(2017-09-04):
用 9150加厚电池  这个关键词来搜。很多。9150是NOTE4 EDGE我给你一个链接: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

楼主:
用9100加厚电池 也可以搜到

网友:
厉害,这种电池不太敢用,担心安全问题。

我搞了京东自营的一块三星原装一块诺希的电池,3块换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9100加厚电池 也可以搜到

多少钱note
4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