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不能仿真调试(提示Can't Run Target CPU, 2134)

楼主(2016-07-31):
我最近做了一块CC2650的板,参考的是TI的原理图,结果出来之后发现它可以通过SmartRF2 Flash Programer2操作(但不能运行),使用CCS5下载调试,其在准备过程中出现问题,提示消息是:
Cortex_M3_0: GEL Output: Memory Map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ortex_M3_0: GEL Output: Board Reset Complete.
Cortex_M3_0: Can't Run Target CPU: (Error -2134 @ 0x0) Unable to control device execution stat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6.0.83.1)
Cortex_M3_0: JTAG 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1170 @ 0x0) Unable to access the DAP.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6.0.83.1)

我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希望有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使用的调试器是XDS100V3

网友A:
可能仿真接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仿真接口有问题。

兄弟,我终于等到一个回复。
请问你之前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我在IAR上碰到过不能仿真的情况,用TI自带的工具能擦写。仿真器接口有问题,但是即使此时有问题也能在CCS上使用。

网友B:
我碰到过,JTAG连接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IAR上碰到过不能仿真的情况,用TI自带的工具能擦写。仿真器接口有问题,但是即使此时有问题也能在CCS上 ...

我这个是研旭的XDS100V3,试过用来调试CC2640(网上购买的板)是OK的。
换成CC2650(自己画的板)就不行了。

我先买一块别人的CC2650板试一试,要是还是不行那我是得买另外一个XDS仿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JTAG连接电路的问题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具体是哪条线不对吗?

我使用的是CJTAG模式,只需要TCK和TMS两条线,RST接或不接都是一样不能调试,而使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2却可以Erase/Program/Verify。
而且同样的连接我用在CC2640板上是OK的(RST线不接也是可以调试的)。

网友C:
CC2650 比较变态,jlink支持的不好,要用自己的仿真器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2650 比较变态,jlink支持的不好,要用自己的仿真器才好使

JLINK要是锁了它,那么必须用XDS来解。
尴尬的是XDS的速度特别的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要是锁了它,那么必须用XDS来解。
尴尬的是XDS的速度特别的慢。

用XDS100V3 ,复位需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DS100V3 ,复位需要接。

昨天晚上再去试了,接了RST。
效果还是一样——不行。

今天有一块板会到,我用那块板来测一下看看是什么有问题。

网友D:
CC2640可以下载CC2650肯定也可以,除非你原理图有问题
我都是使用FlashProgram2直接烧HEX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2640可以下载CC2650肯定也可以,除非你原理图有问题
我都是使用FlashProgram2直接烧HEX ...

原理图参照SensorTag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而且各个口的电压也都量过了,有1.68V和1.28V的。

网上有人在DEYISUPPORT上说是什么需要unlock,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308344.aspx#308344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参照SensorTag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而且各个口的电压也都量过了,有1.68V和1.28V的。

正常的话左侧可以识别是哪个型号的芯片,解锁加锁在右面
HEX选择好了之后,按那个三角符号既可以进行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话左侧可以识别是哪个型号的芯片,解锁加锁在右面
HEX选择好了之后,按那个三角符号既可以进行烧录 ...

多谢,晚上我回去再看一看。应该和你的设置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话左侧可以识别是哪个型号的芯片,解锁加锁在右面
HEX选择好了之后,按那个三角符号既可以进行烧录 ...

与你这给的截图是一样的。

楼主:
我购买了一块别人的板,使用我现在的XDS100V3是可以正常调试的。
那么这就很大可能是我的板出了问题,怀疑点:
1. 晶振与MCU的距离太远了;
2. MCU坏了,或者说是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购买了一块别人的板,使用我现在的XDS100V3是可以正常调试的。
那么这就很大可能是我的板出了问题,怀疑 ...

不会吧,既然是开发板应该是测试好的
你私信我你的QQ,我远程看看,刚好最近弄过这个,趁还熟悉

网友E:
ccs5还是很稳定的,首先查下硬件连接,在就是确认仿真配置文件没有问题。另外,对于CC2650 建议用IAR,编译效率比CCS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既然是开发板应该是测试好的
你私信我你的QQ,我远程看看,刚好最近弄过这个,趁还熟悉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帮助,因为我积分不够所以无法添加你。
所以麻烦你加一下我了,14545-990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s5还是很稳定的,首先查下硬件连接,在就是确认仿真配置文件没有问题。另外,对于CC2650 建议用IAR,编译 ...

嗯,IAR试过了也一样报错。
CCS确实比较慢,XDS更是慢。。。。

楼主(2016-09-26):
多谢各位之前的回复。
那两块板为什么不行未查到原因,最近重新再布了一块板,是可以烧写程序可以调试的了。
猜测有可能是:
1. DCDC_SW那儿的电感太小了(之前使用的0402封装的是NH级别的,现在改为0603的2UH);
2. 晶振的位置问题(之前比较远,现在近了许多,晶振的电容不焊接);

网友(2016-11-26):
楼主,你有CC2650 定时器的相关例程吗?我用CCS Examples 里面没有,不知道哪里找。

网友(2023-05-08):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自己做的CC2640核心板不能正常烧录,一直显示unable to access device register,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可不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