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远程桌面连接软件

楼主(2016-07-31):
    如题,我现在有一个笔记本,一个台式机,平时用笔记本多一点,因此,我就想通过笔记本来控制台式机,这样,我的台式机就只需要接一根电源和一根网线,往桌子底下一扔,就不用键盘、鼠标、显示器了。
    目前装的都是win7操作系统,试了试WIN7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感觉很好,基本可以满足我的正常需要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用了远程连接以后,我的台式机里就不能开启硬件加速了,这样,运行一些画图软件时,就会感觉画面反应有点迟顿,台式机的性能就发挥不出来了。

    我现在使用的场景是,笔记本通过无线上网,台式机和笔记本是通过有线网线直连的,不经过路由器和交换机,都是千兆网卡,台式机不需要上网。带宽应该够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Win7开启REMOTE FX的方法》,照着设置了一下,没有成功,现在没办法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或都有没有更好的软件推荐呀?
     我现在希望台式机那边最好不要装客户端,装也行,至少要会自动启动,因为我台式机上已经没有显示器、键盘和鼠标了,
     另外,就是我的台式机也不想再去联网了。如果客户端和服务端还需通过外部的服务器连接的话,不知道延时会不会很长。

网友:
个人用过TEAMVIEWER,楼主可以体验试用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VGA转换器,带有PS2或USB转换接口,用一套键盘鼠标就行

网友:
我想KVM应该是你的最好选择

网友:
KVM延长器

网友:
哦…误会你意思了……你是用笔记本来控制台式机,当我没说吧

网友:
现在TeamViewer不是需要跟电脑进行绑定吗?

楼主:
     一起回复吧,准备试试TeamViewer。
     VGA转换器也考虑过,但是现在台式机没屏幕了,被笔记本抢占了,所以VGA转换器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软件装上了,试了试硬件加速确实打开了,画图感觉和在本地电脑上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

还有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修改服务器端的分辨率呀,默认的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装上了,试了试硬件加速确实打开了,画图感觉和在本地电脑上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

还有 ...

分辨率可以任意更改的,非常好用。

就是非商业版连续使用时间不能超过3天,要不系统会提示你连接不上了。  有次一个远程设备连续开机了几天,结果连接不上,的叫人去重启后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可以任意更改的,非常好用。

就是非商业版连续使用时间不能超过3天,要不系统会提示你连接不上了 ...

哈哈,可以设置就好,
还记得在那里修改吗?在服务器端设置,还是在客户端设置呀?还是在连接成功后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可以设置就好,
还记得在那里修改吗?在服务器端设置,还是在客户端设置呀?还是在连接成功后设置? ...

连接成功后可以在客户端任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成功后可以在客户端任意调整。

好的,我再试试,看到工具条是有一个选项,但是只能选默认,有可能是我没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B:
teamview和anydesk都装,那个不行了就换另外一个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mview和anydesk都装,那个不行了就换另外一个继续

哈哈,我是teamview和系统自带的两个交换着用,哈哈,系统自带的其实除了不支持硬件加速,其它一切都还挺好的,特别是共享文件,可以直接用客户机上的资源。

楼主:
谢谢大家,完美解决我了的问题。
补充一点,当初分辨率不可调是因为我的台式机上没有接显示器,所以系统好像是虚拟出来一个分辨率很低的显示器,所以分辨率就不可调了。后来,我又找到一个破显示器接上以后,就可以调了。
但是,因为我接的那个显示器分辨率也很低,所以,就在显卡的驱动软件里自定义了一个分辨率,现在一切正常。

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teamviewer本身,仍然不能设置分辨率(菜单里面有可以设置的地方,但是设置不了),不过这已正不影响我的正常使用了。

网友:
radmin v2 v3

网友:
多年前用过一个红蜻蜓远程控制,当年是用在局域网,相当给力,跟操作自己电脑一样,当时不支持外网,不过现在看来非常适合监视孩子的电脑,可以悄无声息的查看对方的屏幕,也可以控制和拷贝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