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的电脑显示选 2K双屏 还是 4K 单屏 ,望老司机指点

楼主(2016-07-31):
DELL 的2K显示器2416D  是2560*1440      价格在1500 左右。  2台组双屏
DELL 的4K显示器S2817Q  是3840*2160     价格在 3000左右。单台
主要画画SCH,PCB ,CAD  在码下代码 ,那种方式好, 望老司机指点

网友:
双屏画图爽

网友:
看个人吧,个人觉得是双屏要爽些,不过我配的是一个4K的32,一个普通,一般情况下都看大屏

网友:
都说4K的大果粒,不知道是说啥

网友:
不一定要4K   .

但是电工一定要双屏。   操作起来   那是一个爽啊。

网友:
还是双屏方便

网友A:
建议双屏,4k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   双屏吧!一个查资料,一个敲代码      不用经常切换窗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双屏,4k没什么实用价值

4k可以拆成4个1080p,不要说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k可以拆成4个1080p,不要说没用。

尺寸,尺寸,我50寸4K点对点的时候,快瞎了~~~

网友C:
对了,  ZEOL      这个显示器 我JD 刚入了一个。 感觉不错。   旋转  升降。

买的29 的   回来发现是  2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4k可以拆成4个1080p,不要说没用。

还可以这样shiy使用

网友:
4K,习惯字体小后,分屏使用很爽!公司用双屏,家里用4K,我觉得比两个显示器更方便。但小字体需要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尺寸,我50寸4K点对点的时候,快瞎了~~~

点对点,指的是什么?我知道有些鼠标在大屏幕上,有迟滞感

网友:
个人觉得小字体看的难受
所有感觉还是双屏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  ZEOL      这个显示器 我JD 刚入了一个。 感觉不错。   旋转  升降。

买的29 的   回来发现是   ...

我也入了一个这个,可后来发现分屏功能不好用就退了。性价比蛮高的,只要1608元。后来换了LG 的23.8寸的,弄个两台双屏,不要太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k可以拆成4个1080p,不要说没用。

拆分出来的感觉没有互相独立的好用。。。前天用了个21:9的,拆分成两个屏幕,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分出来的感觉没有互相独立的好用。。。前天用了个21:9的,拆分成两个屏幕,生不如死 ...

必须4k级别的拆了才能看出效果

网友:
明显要2K的好,4K屏很多软件不兼容

网友:
对电工来说,两台单的低分辨率的更合适一些,微软的分辨率放大并不是很好

网友:
电工
2k双屏和4k都用过
现在是surface pro4+VP2780-4k
貌似sp4的配置低了点,外接4k显示器后感觉速度慢,外接2k双屏没问题

网友:
个人喜欢单个大屏,屏幕27寸起,30或32更好

网友:
  3、4年前买P2380L  23寸 1920x1080 ¥800一个,买俩个,一个横着一个竖着,,,,爽!

网友:
win10 用4k 效果比win7 好。字体可以放大2倍。但是还有个别程序犯抽

网友:
还是买两个2k的,双屏多好

网友:
难道1080p不够用?24寸的1080p字体大小才是合适的。
买4台1080p显示器一起用吧

网友:
27寸2K双屏,用着舒服。

网友:
电工还是双屏啊,一边SCH,一边看数据手册。

网友:
必须双屏,分辨率到不是太重要,字小了眼睛不行,显示器大了,容易累

网友:
两台p2714组的双屏,感觉27寸1080p颗粒感有些重,不过还能用

网友:
最好三屏 ,单屏确实难受,再大都没多屏好用

网友:
要不要平时兼顾下玩游戏啊,1080P*3的就好了,不然4K的,显卡算成狗了~~·

网友:
这两个屏点太小了,看着累。
我是一个32寸的2k屏+22寸的1080。2k的才有点适应。多屏比分辨率重要,效率高。

网友:
双屏就行,分辨率这种东西看你自己的眼神好不好了。屏幕太大了累脖子。
曾经双屏过,发现另一个屏幕只是偶尔会用到,除非另一个屏幕用来看电影。
还是一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好用。

网友:
靠本电工双1080P屏幕给广大电工朋友拖后腿了

网友:
用一段4K屏后你就会发现 1080P的屏幕根本没法看。。。。。
颗粒太严重了。

WIN10对4K的支持很好,目前半年了也没发现不兼容的。

网友:
双屏或者多屏更方便

网友:
这些需求,4K 没有意义。 果断直接2K。

网友:
单1080P的路过,严重给电工拖后腿,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双屏,字太小看着眼睛累

网友E:
双屏好使,一个常用一个不常用。4K即使切成1080X4,专注屏幕某个角落实在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屏好使,一个常用一个不常用。4K即使切成1080X4,专注屏幕某个角落实在难受。 ...

个人觉得单屏好用, 专注摸个角落习惯了就不难受了, 就和我用双屏不习惯一样, 我用双屏总是盯着主屏幕, 没找到,在任务栏点相应图标, 还是没找到, 这时候才想起还有一个屏

网友:
双屏好啊,因为显示器坏了误工的风险小很多

网友:
1080都没用上的默默的路过

网友:
必须双屏啊

网友:
双屏操作很爽。

网友:
我的2K 27寸屏在吃灰,字太小了,还1920屏,双屏就OK

网友:
U3415W  我觉得这个最合适  楼主既不用纠结单屏 双屏问题 也不用纠结2K 4K 问题

网友:
现在26+32,棒棒哒,都是1920*1080 32是华硕的321用的D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