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板跑JAVA是否可以

楼主(2016-08-01):
要做一个数采设备,基本功能就是设备接PLC或者支持MODBUS协议的一些传感器,做定时采集,本地存储,然后通过GPRS的方式往平台传输,如果网络不通的情况下,要做数据备份,等网络通了进行补传,数据至少存储3个月以上,一个同事建议单片机干这个事太累,建议买一块Linux的核心板上面跑Java,数据库就不用做了,对于Java开发人员来说也不复杂,这样省事,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坛友,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下Linux板,我自己找了块树莓派3,不知是否可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613423341

网友:
PI3 可以,但给的链接不是pi3。飞思卡尔I.mx6 也可考虑。

网友A:
这个板子太贵了,而且不是树莓派。买个orangepi就行,才5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太贵了,而且不是树莓派。买个orangepi就行,才59元

这个orangepi才59确定能跑limux,并且跑JAVA?这性价比也太高了,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orangepi才59确定能跑limux,并且跑JAVA?这性价比也太高了,哈

肯定能跑啊,这种板子不跑linux没法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能跑啊,这种板子不跑linux没法玩

谢谢,买一块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买一块试试

楼主用JAVA做嵌入式程序 涉及到硬件控制怎么办 比如串口 IIC之类的

网友:
买硬件做软件,或者买成品,没量的话

网友:
怎么听着那么像我公司的产品

网友:
没有问题,我都把Tomcat之类的都跑起来了

网友:
没问题。建议底层的一些通信程序用C

网友:
可以的,树莓派这个安装JDK的ARM版本即可。开发容易,而且有很多库可以直接用。

网友D:
我也关心跟硬件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spi iic这样的都有库么?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关心跟硬件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spi iic这样的都有库么?不可能的。

用c实现即可

网友:
单片机干这个事情足够了,实时性还有保障,你搞个linux+java来弄,是不是很浪费

网友:
出货量不大就 linux+java
出货量大还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关心跟硬件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spi iic这样的都有库么?不可能的。

C实现相关操作,然后JNI/JNA调用。

网友:
你们老板知道了会骂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JAVA做嵌入式程序 涉及到硬件控制怎么办 比如串口 IIC之类的

JAVA通过JNI与用户层打交道,用户层调用内核驱动。和安卓的方式类似。
JAVA<->JNI<->User space<->kernel<->hardware

网友(2018-04-17):
引用 网友E:
JAVA通过JNI与用户层打交道,用户层调用内核驱动。和安卓的方式类似。
JAVAJNIUser spacekernelhardware ...

估计是高手,怎么把这些学通 啊

网友:
单片机或者Linux上用C写,跑Java程序的板子,比跑C程序的板子贵好几倍。

网友(2019-07-27):
楼主lunix跑java,最后选的什么扳子,我最近也有个家和楼主的要求差不多苦恼选什么扳子差

网友(2020-12-30):
你好,你的方案确定用java了吗

网友:
用go也比java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