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传感器的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2016-08-01):
需要测量50cm以内距离,1mm精度,找到sharp的GP2Y0A21YK0F传感器符合测量范围,就是不知道类似的红外测距传感器精度能达到多少,还有可以在阳光下使用吗,有用过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
可以去咨询基恩士,这个精度价格会很感人

网友:
sharp的GP2Y0A21YK0F

根本没有绝对精度  ,就是比个远近

网友:
红外测距?亲,你确定是红外?  还是激光吧,1mm精度

网友:
三角测距,psd输出,就是能用,什么精度 不要谈;tof是个不错选择

网友:
用激光吧 保证满足你要求

楼主:
激光的肯定用不起,只能考虑百元内的传感器,再找找其它方式的传感器了,超声有能达到1mm精度的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的肯定用不起,只能考虑百元内的传感器,再找找其它方式的传感器了,超声有能达到1mm精度的传感器吗 ...

温度变化的时候,传输的速度也会变。

网友:
用激光预算也不会超太多的,现在价格很亲民

网友:
1mm精度  激光都用着够呛,红外就别想了

网友:
这是接近传感器吧,sharp?

网友:
激光测距还可能达到这个精度,现在激光测距方案很多,价格也不贵,

网友:
用激光线性CCD测距,成本不在激光发射器和CCD上,而是镜头,鬼子镜头几乎都是万元级的,用过鬼子的传感器,也自己做过几款红外的传感器,但测距的几乎没有做过,光学测距只能两种方案,第一是三角测距罚,也就是用线性CCD检测反射到CCD的位置,精度可以到uM级,第二就是光线时间测距,不过只有50厘米且精度1mm这个时间太短了,即使能做到成本也不会太低。而你说的这款传感器应该需要标准的反光板才可以,或者只是比较远近,根本不是返回距离值。

网友:
50cm左右距离的,感觉是Proxmity Sensor的应用。
调研了不少,sharp/vishay/ams/Silabs/st有对应的型号,但是关于精度和测距方法,都是含糊不清,正在查看ST的VL53L0X。
有问题多交流。

网友:
要测距啊,我有taiyo方案,可以交流。今台风,没带电脑回来。

网友:
三角测距,精度能达到1um

楼主:
多谢大家了,刚和领导商议了,降低点指标,我需要测量地面和设备的距离,以前都是人工用直尺去测,这次想改成自动测量,地面本是粗糙的,估计1mm精度多余了,红外传感器不考虑了,看样子那个根本就没精度可言,激光成本还是太高,打算试试超声传感器,价格很都优势,开机时人工标定一下,估计能满足精度要求了。

网友:
楼主要求精度略高啊

网友:
超声,矫正温度和湿度,皮尺都能满足,超声很简单了

网友(2016-11-03):
红外是会受到环境影响,受物体表面反射和环境光的干扰,测量表面光滑的物体时误差大(如金属、陶瓷、玻璃)。
光纤测温合适

网友(2017-05-03):
用超声测距,精度最好可达多少?

网友(2018-10-27):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了,刚和领导商议了,降低点指标,我需要测量地面和设备的距离,以前都是人工用直尺去测,这次想改 ...

超声波测距的话,需要注意下角度,不然容易检测到周围的物体!

网友:
明明淘宝100元内激光测距仪能满足要求

网友:
淘宝百元左右,精度1mm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