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控制小电灯管,不控制时 闪烁!

楼主(2016-08-01):
用可控硅控制8瓦的电灯管,不控制可控硅的时候,电灯管闪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会不会是可控硅有漏电流呢?如果是这样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贴电路啊~
要么是没可靠关断,要么是吸收电路耦合了,要么就是可控硅不适合给荧光灯管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电路啊~
要么是没可靠关断,要么是吸收电路耦合了,要么就是可控硅不适合给荧光灯管调光

用的是典型电路

网友:
lz试试给灯管输入220v那边并个小电容。 那种塑料的无极性的

网友:
去掉C34试试

网友B:
可控硅漏电流、C34都会慢慢给灯管里的直流滤波部分充电,电压够了就闪一下,刚好就是个弛张振荡器。想解决的话,负载上并一个阻性的负载(例如电蚊香啥的,称之假负载),就有了

楼主:
去掉C34之后确实不闪了,说说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漏电流、C34都会慢慢给灯管里的直流滤波部分充电,电压够了就闪一下,刚好就是个弛张振荡器。想解决 ...

您说的有道理,我用个大负载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C34不用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C34之后确实不闪了,说说为什么呢?

最简单的电容过交流啊,你在可控硅关断的时候,输出端是能量到电压的,就是这个电容作怪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去掉RC电路

网友C:
纯阻性负载,根本不需要rc

网友D:
不排除有干扰信号触发可控硅的可能性,你换了大功率的可能是噪声触发的单个正弦波形不能点亮设备导致。如果闪烁是无规律的,那噪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电容过交流啊,你在可控硅关断的时候,输出端是能量到电压的,就是这个电容作怪 ...

新的问题有出现了。这个电容我去掉之后,现在用stm32控制它,仿真的时候一旦打开这个灯,立即就中断仿真了,会不会是点灯管启动过程需要的电压太高,导致干扰电网?和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排除有干扰信号触发可控硅的可能性,你换了大功率的可能是噪声触发的单个正弦波形不能点亮设备导致。如果 ...

闪烁是有规律的!闪烁的周期也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阻性负载,根本不需要rc

我去掉rc之后,仿真来控制这个灯,可是一开灯,就中断仿真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零、火线对调一下?

网友(2016-09-04):
交流泄漏是造成灯管周期性微闪的原因。那些用可控硅控制小灯管的设计者都毫无例外地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控硅漏电和RC吸收回路都会引起较弱的交流输出。
在你的电路里,RC吸收回路的作用是主要的。

解决办法:
1. 去掉RC吸收回路;
2. 采用漏电更小的可控硅;
3. 在有RC吸收回路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可在输出端并联一个很轻的电阻负载,消耗一部分交流泄漏;
4. 如果控制的是一组多个的灯管,周期性的微闪可能不会出现。越多越不会出现。道理同3。

另外,你只用可控硅来控制节能灯之类的灯具的开和关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指望用PWM控制其亮度。

网友:
过零检测

网友:
改继电器啊灯不是频繁开关的没必要可控硅,改LED灯管算了,荧光灯干扰大。还有改古老的那种电感镇流器也行。

网友E:
能实现无极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实现无极调速吗?

用这种电路做过控制交流电机!可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