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CAN中断接收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01):
CAN总线 中断接收,轮询发送,开始一直正常 ,运行大概1小时后,发送正常,接收不到任何数据。感觉像是没进can接收中断,要复位重启才能正常,请教时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CAN总线的配置程序,我现在是发送一直不成功,我是28335给USB转CAN发送数据,28335的波特率是如何计算的?ECanaShadow.CANBTC.bit.BRPREG = 9;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2REG = 2; ECanaShadow.CANBTC.bit.TSEG1REG = 10;我是这样配置的波特率,150MHz的系统时钟,按照手册中的说法那就应该是500k,但是USB转CAN一直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
USB转CAN太不方便了吧,可以考虑CAN转以太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