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希望嘉立创第三阶段贴片增加那些贴片排阻?

楼主(2016-08-01):
嘉立创第二阶段以支持420多种器件,现在进行SMT贴片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将增加将近300种器件,有很多客户建议增加排阻类型,你希望增加那些排组类型:

嘉立创现有的排阻类型:

网友:
33r的,高速数字信号端接用。封装上面两种都可以。

网友:
常用的还是8p4r-0603

10R 100R 1K 10K 100K

排阻的话想不到还有哪些规格了 - -!

网友:
同意2L,33R走高速信号的,0603、0402都可以接受

网友:
惭愧啊。
我还没用过排阻呢。

网友:
感觉直插排阻比贴片排阻好用N倍。。。。。

网友:
强烈建议,33R,0603的贴片排阻,串接在信号线中能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
排阻要有470R 的,用在片对片的数字信号交换上

在逻辑冲突情况下3.3V/470R=7mA,短路电流在IO的容许之内,并且这个电阻对10MHz的数字信号影响不大

网友:
30Ω,,,47Ω,,,0Ω,,,0603x4,,够了,,一般用于FPGA线路串入防反射干扰

网友:
请教各位排阻没有1%精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