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嘉立创第三阶段SMT打样增加的IC器件初步定稿

楼主(2016-08-01):
讨论嘉立创第三阶段SMT打样增加的器件初步定稿,增加了大量IC,二极管,三极管

小信号快速开关   二极管1N4148WSSOD-323
小信号快速开关   二极管BAW56SOT-23
肖特基二极管SS310SMB(DO-214AA)
肖特基二极管SS12SMA(DO-214AC)
肖特基二极管SS16SMA(DO-214AC)
肖特基二极管SS14(1A,40V)SMA(DO-214AC)
肖特基二极管SS24SMB(DO-214AA)
肖特基二极管SS26SMA(DO-214AC)
肖特基二极管SS34(3A,40V)SMB(DO-214AA)
肖特基二极管SS36SMA(DO-214AC)
肖特基二极管SS110(1A,100V)SMA(DO-214AC)
肖特基二极管SS210(2A,100V)SMA(DO-214AC)
肖特基二极管SS54(5A,40V)SMC(DO-214AB)
通用整流二极管M7SMA(DO-214AC)
超快恢复二极管US1MSMA(DO-214AC)
超快恢复二极管RS3MSMC(DO-214AB)
超快恢复二极管FR107-->RS1MSMA(DO-214AC)
三极管及MOS管B772SOT-89
高频RF用途三极管2SC3356SOT-23
三极管及MOS管BSS84SOT-23
三极管及MOS管D882SOT-89
三极管及MOS管2N7002SOT-23
三极管及MOS管AO3407SOT-23
三极管及MOS管SI2301SOT-23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SMBJ5.0CASMB(DO-214AA)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SMBJ6.0CASMB(DO-214AA)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SMBJ6.5CASMB(DO-214AA)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P6SMB6.8CASMB(DO-214AA)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SMBJ15CASMB(DO-214AA)
USB等高速信号用     TVSSRV05-4SOT-23-6
USB等高速信号用     TVSSMF05CSOT-363
USB等高速信号用     TVSPSM712SOT-23
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GSOT-23-6
锂电池充电芯片TP4054SOT-23-5
锂电池充电芯片TP4056 SOP-8_150mil
运算放大器芯片LM324SOIC-14_150mil
运算放大器芯片LM393DR2G,SOIC-8_3.9mmSOIC-8_150mil
运算放大器芯片TL072SOIC-8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4GMAX3232SOIC-16_150mil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5GMAX232SOIC-16_150mil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6GCH340GSOIC-16_150mil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7GCP2102QFN-28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8GTJA1040TSOIC-8_150mil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9GADM2483SOIC-16_300mil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10GADuM1201SOIC-8_150mil
通信接口芯片 RS232         RS485          USB            CAN            2.11GNRF24L01QFN-20
单片机&ARMSTC12C5A60S2LQFP-48_7x7x05P
单片机&ARMSTM8S003F3P6TSSOP-20
单片机&ARMSTM32F030F4P6TSSOP-20
单片机&ARMSTM32F103CBT6LQFP-48
单片机&ARMSTM32F103RCT6LQFP-64_10X10X05P
单片机&ARMSTM32F103VET6LQFP-48_
单片机&ARMSTM32F103ZET6LQFP-144
单片机&ARMSTM32F107VCT6LQFP-100
单片机&ARMSTM32F407VGT6LQFP-100
单片机&ARMSTM32F407ZET6LQFP-144
Flash存储器AT24C256SOIC-8_150mil
Flash存储器24C64SOIC-8
Flash存储器24C02SOIC-8
时钟日历芯片   RTCDS1302SOIC-16_300mil
时钟日历芯片   RTCPCF8563TSOIC-8_150mil
6轴运动传感器MPU6050QFN-24_4x4x05P
温度传感器SHT20DFN-6
LCD驱动器HT1621BLQFP-48_7X7X05P
大电流驱动器ULN2803SOP-16_150mil
74HC系列芯片ULN2003SOIC-16_150mil
75HC系列芯片74HC14TSSOP-14
76HC系列芯片74HC164TSSOP-14
77HC系列芯片74HC245TSSOP-20
78HC系列芯片74HC595TSSOP-16
时基电路芯片NE555SOIC-8_
常规光耦6N137SMD-8_6.3mm
锂电池充电芯片TP4057SOT-23-6
常规光耦PC817C(1383)SOP-4_P2.54
电源芯片AMS1117-5VTO-223
电源芯片TPS5430SOP-8_EP_150mil
电源芯片MP2451SOT-23-6
电源芯片MP2359SOT-23-6
电源芯片FP6291SOT-23-6
电源芯片TPS61040SOT-23-5
电源芯片HT7550SOT-89
电源芯片78M05TO-252
电源芯片78L05SOT-89
电源芯片LM317TO-223
电源芯片LM2596TO-263-5
电源芯片LM2596S-5.0TO-263-5
电源芯片LM2596-ADJTO-263-5
电源芯片LM2576TO-263-5
电源芯片LM2576-5TO-263-5
肖特基二极管1N5822(3A,40V) DO-201AD
肖特基二极管1N5817 DO-41
通用整流二极管1N5408(3A,1000V) DO-201AD

网友:
一个,基本常用设计需要的东西都有了,

网友A:
74HC系列芯片        ULN2003        SOIC-16_150mil
75HC系列芯片        74HC14        TSSOP-14
76HC系列芯片        74HC164        TSSOP-14
77HC系列芯片        74HC245        TSSOP-20
78HC系列芯片        74HC595        TSSOP-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HC系列芯片        ULN2003        SOIC-16_150mil
75HC系列芯片        74HC14        TSSOP-14
76HC系列芯片        74HC164        TSSOP-14

直接拉的吧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过多,建议选1a,3a,5a 3种就可以了。建议232换成sipex的,然后后面后缀是een的,美信的价高质次。stm32增加stm32f103c8t6,AMS1117-3.3v,常见光藕tlp521,norflash,tja1042以及后面的tvs和共模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过多,建议选1a,3a,5a 3种就可以了。建议232换成sipex的,然后后面后缀是een的,美信的价高质 ...

我用普芯达的MAX232 从来没遇到问题 几毛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过多,建议选1a,3a,5a 3种就可以了。建议232换成sipex的,然后后面后缀是een的,美信的价高质 ...

stm32f103c8t6   以经上了

及ASM117-3.3及发光二极管的0603封装这几天就会增加,所以没有列出来

网友:
时钟日历芯片   RTC DS1302 SOIC-16_30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普芯达的MAX232 从来没遇到问题 几毛钱解决问题

你打个空气15kv和接触8kv看看

网友:
电源芯片建议mp2303

网友:
大电流驱动器 ULN2803 SOP-16_150mil
这个封装标注错误

二极管太多,可以用ss14替代更低参数的即可

没有sop8封装双ch  mosFEt

网友D:
建议增加1117-3.3V STM32单片机几乎都用这个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增加1117-3.3V STM32单片机几乎都用这个电源芯片

这个以经上了,就这几天就会上

网友:
单片机&ARM STM32F103RCT6 LQFP-64_10X10X05P
单片机&ARM STM32F103VET6 LQFP-48_
------------------
建议STM32F103RCT6换成STM32F103RET6,Flash/RAM都要大一点,向下兼容
还有,STM32F103VET6的封装不是LQFP48,是LQFP100

网友:
锂电池充电芯片 TP4054 SOT-23-5
------
这个建议换成TP4057,带充电指示灯。除非为了省成本,应该在用TP4057吧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太多了没有必要。
建议再增加款SOP8封装的PMOS,例如AO-4409或AO-4407,做来做高端防接反或供电开关

网友:
的确肖特基二极管太多了

增加的思路按照热门的方案成套考虑增加,比如现在n多人用的STM32的常用型号,还有配套的外围芯片,晶振,网络芯片比如LAN8720这些

网友:
可以把元件费明细显示出来么,最近一款板子打样2次样板,只增加了4个NPN管和几个0603电阻,前后2次贴片的元件费差别超过10块,话说不应该怀疑电脑统计的,只是想找到差别的元件在哪里

网友:
非常常用的 74LVC4245居然没上榜?实在想不明白。
反而一些对较多网友来说,并不常用的芯片却上榜了。

网友:
能不能上一部分贴片铝电解电容?这个手焊比较难焊

网友:
想问一下 几号会上线。想想有点小激动呢。

网友:
还缺TO-252 TO-263 三极管或MOS

网友:
47uF/6.3V的A型钽电容建议一个,封装小,容量大,耐压满足大多数的芯片电压(0.8/1.0/1.2/1.5/2.5/3.3等等)

网友: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有个板子要做基本覆盖全了。

网友:
好像avr的芯片,也有不少哦!!!能加几颗进来就更好了。

网友:
用几块钱的3232、大几块钱的2596,这些IC就算和电工的板兼容,也不见得有谁愿意贴。
JLC在走的这一条路很长很长,如果有一天走到了,那堪比长征胜利

网友:
肖特基的种类太多了,也许后台看到每种销量都很可观,但是可以替代的。同样建议增加2款AVR,比如mega8,mega32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量不是特别多,或者说不是特别热门的IC,如果焊接比较难、麻烦。 我们也可以添加些这样的IC进来,方便造 ...

感觉一边是一些很少人用的东西被列出来,一边是很希望能上的东西不在清单中。有些建议提了又提,也不知道你们采纳没有

建议:
1、把排阻、电感、IC之类打算要增加的东西,集中在一个置顶的帖子里面,如果(根据你们自身情况或用户建议)计划要变更的,及时更新。
2、反应强烈的,例如希望增加或希望拆下的,如果你们拿不定主意,搞个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来选

我以后的小批量也打算在JLC贴了,所以希望能焊的东西尽量全一点,减少后期手工焊接的工作量
所以,我比较关心第三阶段的元件清单,这决定我正在设计中的板子中的一些器件要不要改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