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实现 两个long 类型相乘 ?

楼主(2016-08-01):
51单片机 如何实现 两个long 类型相乘 ?

有两long 类型数据 a,b,要实现c= a*b,   c类型如何定义,或把c 分解为两个long类型数据c1,c2,  如何正确的得到a*b 的结果,而不会溢出数据?

网友:
自己写一个LLONG的函数就好了

网友:
两个4字节的数据相乘,肯定需要一个8字节的位置保存数据,

网友A:
分解后,相加即可

网友:
以前用过数组模拟大数乘法

楼主:
谢谢观注!
怎么个分解方法,如何合成? 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解后,相加即可

这个不好分解吧。。

网友:
移位,相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