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的N79E815 下载串口boot后 无法串口下载

楼主(2016-08-02):
新唐的N79E815 下载串口boot后 无法串口下载
boot确实下载进去了
但用串口烧写程序不成功
一直检测不到芯片的复位
复位按钮我也确认了好用
我试了3块板子都不行
重启电源也不行
情况见图

网友A:
config setting里面boot选项选LDROM

网友B:
复位的时候P2.7 P2.6要低电平,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 setting里面boot选项选LDROM

我选ldr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的时候P2.7 P2.6要低电平,  应该是这样

我用的是N79E815 SOP20封装的 没有P2.7 P2.6

楼主(2017-01-19):
我找到问题了 烧写boot时候  config要这样设置才行 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