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还在用ATT7022A、B、C的坛友尽快切换至HT7038或ATT7022E

楼主(2016-08-02):
    我们一款产品一直用ATT7022,从A一直用到C版本,后来遇到在波形畸变比较严重的客户那边反应测出的频率严重不准,50赫兹误差最大竟然能到正负30赫兹,还会报莫名其妙的缺相、错相等故障字。加强滤波等措施毫无效果,万般无奈只好重新制版更换芯片为新版的HT7038,所有问题竟然全部解决。翻阅厂家技术文档,终于在频率部分发现了一行字,新版做了如下改进:“ 新增加了稳定过零点的低通滤波,有效减小噪声和谐波的干扰影响,可更准确更可靠地测量电压线频率,精度达0.01Hz。” 简单一句话,让我经受了几个日夜的煎熬,直至怀疑人生。原来从不怀疑芯片问题的,都是找自己原因,这次看来是我错了,遇到问题还是要多换几种芯片版本试一下,芯片厂家跟我们电工一样也是在不断试错改进。
   经过各种测试没问题后,现在我们产品已全部切换到HT7038,与老版相比,便宜量又足,惊喜的是刚发现嘉立创也有售,百片价仅为5.66元,想起原来一直用百片价17.33的7022C,满满都是泪呀。电路板没法改的坛友还可以试试管脚基本兼容的7022E,也做了同样改进,价格估计跟7022C差不多.可以改板的坛友可以直接切换至HT7038,LQFP32封装。

网友:
ATT7022E非电力仪表行业的刚开始用起来蛋疼的紧
主要技术支持什么的不给力

网友:
7038和7022的寄存器兼容吗?

网友A:
AT7038这款片子似乎是楼主代售的

网友:
做电能表的???

网友B:
7022c可以缓存采样数据,好像这个7038里面没有缓存采样数据需要实时读取才行,用了算谐波好像不行

楼主:
我不是做电表的,没那命,我们是做电力测控仪表的。小客户找钜泉技术支持确实比较麻烦,电话不好打,号码转来转去也不一定能找到沟通好的技术人员。好在他们芯片资料还是很多的,用的人也不少,有问题网上找找一般都能解决。寄存器7022和7038基本兼容,每次改进厂家都会变动几个寄存器,大部分我们用不到,所以程序改动都很少甚至不用改。改版没用7022E主要是看中了封装小和价格便宜。再就是某宝上翻新的7022实在是太多了,10元以下基本都是翻新的,包括7022E也有翻新的,实在不敢买。

楼主:
顺便上传一下HT7038的pdf,SPI接口真的很好用,钜泉有些芯片是UART的,工业环境下感觉没SPI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22c可以缓存采样数据,好像这个7038里面没有缓存采样数据需要实时读取才行,用了算谐波好像不行 ...

HT7038是ATT7022E的简化版本,适合用不到谐波分析的用户,我们大部分产品都没有谐波分析要求,所以原来用7022很浪费,现在用HT7038刚好够用。

网友C:
HT是盛群公司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是盛群公司的芯片?

不是,是钜泉光电的三相电能计量芯片,刚出来时型号好像是ATT7038E,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成HT7038了,单相的芯片也有改成HT开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钜泉光电的三相电能计量芯片,刚出来时型号好像是ATT7038E,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成HT7038了,单相 ...

恩,好的,谢谢。

网友:
电能表计量芯片,mark一下。

网友:
嗯,钜泉的芯片还可以的,呵呵,就在我们公司旁边,天天一起聊天,也是我们的客户。
现在他们做的产品也是比较多,公司老板有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7038这款片子似乎是楼主代售的

      正确

网友:
最近打算用 RN7032 ,有用过的么!

楼主:
这还真不是广告软文,不信你找个用7022C芯片的产品测试一下,7022E和HT7038都改进过了,我们是为了省钱才用了HT7038。我代售的片子是很常用的遥控接收芯片PT2272-M4S,贴片的,直插的可能是嘉立创自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还真不是广告软文,不信你找个用7022C芯片的产品测试一下,7022E和HT7038都改进过了,我们是为了省钱才 ...

有EV1527解码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EV1527解码的没?

没用过,小众芯片估计假货不多,某宝上买的应该可以用。PT2272假货太多,不敢从某宝买。

网友:
还有更便宜的芯片么?

楼主:
我们产品选型时找了一圈,带SPI接口可以读各种参数的好像就HT7038最便宜了,其它低价芯片都比较老,有些不带接口,有些参数太少。

网友:
ATT7039也不好用么?

楼主:
ATT7039A是一颗精简版的单相计量SoC,而HT7038是单纯的三相计量芯片,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片子,应用场合不同的,我们产品里用不到SoC。

网友E:
3、4年前在上一家公司用过7022,7022居然有那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年前在上一家公司用过7022,7022居然有那么多问题。

7022也没啥大问题,电能计量应该是准的,毕竟是电表用的片子。就是我们的产品应用场合比较特殊,所以出现了频率的问题,估计是7022过零检测部分不是很完美,所以后续产品做了改进。具体改进的细节是什么估计只有钜泉的芯片设计人员才知道。

网友F:
我遇到ATT7022E易受干扰,受干扰后,标志状态寄存器里的IRQ被置位,中断标志寄存器的IRQ也被置位,需要重新校表才能采集电压,而电流采集不影响。
各位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很牛,一直没人接听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很牛,一直没人接听电话。

大公司确实很难找到技术支持,上次我坚持打了三天电话,终于找到了技术支持。所以一般小问题还是自己上网搜索答案比较靠谱。

网友:
目前还只用单相 ATT7059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ATT7022E易受干扰,受干扰后,标志状态寄存器里的IRQ被置位,中断标志寄存器的IRQ也被置位,需要重新 ...

估计是你的硬件电路电源部分或复位部分没设计好或板子布得不完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7022E默认上电后不开启电压采样,原来的版本都是默认都打开的。

网友F:
是不是要用4层板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要用4层板才能搞定?

参考一下官方的应用笔记吧,有电磁兼容方面的介绍,是双面板。HT7038和ATT7022E基本相同,还没碰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G:
记号。以后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号。以后有用。

恭喜升级

网友:
记号。以后有用

网友H(2016-11-04):
你好在吗?请教你几个ATT7022的校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在吗?请教你几个ATT7022的校表问题

我们产品精度要求不高,一般不计算电量,所以没做芯片校表,自己在单片机里校准一下满度增益就可以了,高精度的需要专业校表设备和方法,我们没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精度要求不高,一般不计算电量,所以没做芯片校表,自己在单片机里校准一下满度增益就可以了,高 ...

我现在做的实际要求也不高,
目前我对以下校表寄存器进行配置:
ADC增益选择,HF高频输出参数,电压校正,电流校正。
现象:电压电流读取正常,由于功率原始数据读取异常,无法进行下一步校表。
我猜测:排除硬件和芯片本身自带问题,应该是我有些校表参数没有设置造成的。
所以我就是想请教你哪些校表寄存器是必须设置的。

楼主:
7022C默认功率通道是打开的,读不到功率应该不是寄存器设置问题,看是否读错寄存器地址了,是不是把功率寄存器读成电量寄存器了?

网友I:
这个价格,主要是被瑞能微给逼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关注一下,对这有点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价格,主要是被瑞能微给逼的吧。

两家斗得火热,让我们小客户沾光了,原来电表芯片价格贵上天,现在只要不是很吝啬的客户都用电表芯片来做电参数采集了,准确、省心。

网友J:
收到,我马上试验一下用钜泉相关的芯片在此状态下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到,我马上试验一下用钜泉相关的芯片在此状态下的表现!

估计只有过零点比较紊乱的系统才能测出区别,标准正弦波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只有过零点比较紊乱的系统才能测出区别,标准正弦波应该都是一样的。 ...

我准备可控硅电炉试试!

楼主:
这个波形是不好,但估计没问题,我测变频器输出7022c也没问题,HT7038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7022C默认功率通道是打开的,读不到功率应该不是寄存器设置问题,看是否读错寄存器地址了,是不是把功率寄 ...

想请教你哪些校表寄存器是必须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你哪些校表寄存器是必须设置的。

一个寄存器也不设也可以工作,只是芯片为节能默认电压通道是不打开的,所以不设任何寄存器的话电压寄存器数据是0.一般不校准的话我就只设01、03、70三个校表寄存器。

网友:
明白了以后试试

网友K(2016-12-10):
这样啊,有没有7038的历程,这个可以采集直流电压电流不

网友:
吃瓜吃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啊,有没有7038的历程,这个可以采集直流电压电流不

没试过采集直流,不过看PDF文档说是可以设置寄存器关掉高通滤波直接输出AD值,凭用其它芯片的经验看这就是采集直流的用法,以后有机会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啊,有没有7038的历程,这个可以采集直流电压电流不

三相三线产品用的例程,供参考
void HT7038_Init(void){
  PTED_PTED4=0;    //SPI CS脚
  DataBuf[0]=Spi(0x81);
  DataBuf[0]=Spi(0xF9);
  DataBuf[1]=Spi(0xF9);
  DataBuf[2]=Spi(0x66);
  DataBuf[0]=Spi(0x83);
  DataBuf[0]=Spi(0x38);
  DataBuf[1]=Spi(0x38);
  DataBuf[2]=Spi(0xC4);
  DataBuf[0]=Spi(0xF0);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1);
  DataBuf[0]=Spi(0x9E);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5);
  DataBuf[2]=Spi(0xD2);
  PTED_PTED4=1;
}
void DataHandle(void){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10);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Ia=((uint)DataBuf[0]*256+DataBuf[1]);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13);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Ib=((uint)DataBuf[0]*256+DataBuf[1]);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12);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Ic=((uint)DataBuf[0]*256+DataBuf[1]);
    AD_I=(AD_Ia+AD_Ib+AD_Ic)/3;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0D);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Va=(uint)DataBuf[0]*256+DataBuf[1];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2B);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Vb=(uint)DataBuf[0]*256+DataBuf[1];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0F);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Vc=(uint)DataBuf[0]*256+DataBuf[1];
    AD_V=(AD_Va+AD_Vb+AD_Vc)/3;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04);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P=((uint)DataBuf[0]*256+DataBuf[1]);
    if(AD_P>0x7fff)AD_P=0xffff-AD_P;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08);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Q=((uint)DataBuf[0]*256+DataBuf[1]);
    if(AD_Q>0x7fff)AD_Q=0xffff-AD_Q;
    PTED_PTED4=0;
    DataBuf[0]=Spi(0x17);
    DataBuf[0]=Spi(0x00);
    DataBuf[1]=Spi(0x00);
    DataBuf[2]=Spi(0x00);
    PTED_PTED4=1;
    AD_Cos=((uint)DataBuf[0]*256+DataBuf[1]);
    if(AD_Cos>0x7fff)AD_Cos=0xffff-AD_Cos;
    AD_Cos=AD_Cos/327;
    if(AD_V<5){
    //电压是上电后一直都有的,如果没有就是初始化不正确,自动重新初始化
       HT7038_Init();
    }
    FG_DataReady=1;
}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三相三线产品用的例程,供参考
void HT7038_Init(void){
  PTED_PTED4=0;    //SPI CS脚

非常感谢,嘿嘿   不知道官方是否提供资料

网友L:
看了原理图,不明白 三相三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原理图,不明白 三相三线怎么接?

找本电工书看一下就清楚了,就是两表法接法,最低成本的接法。有时没零线也只能用三相三线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嘿嘿   不知道官方是否提供资料

有数据手册,再参考一下其它早期产品的官方FAQ和应用笔记,大部分产品就能做了。HT7038是很小的片子,功能也不很复杂,仔细核对寄存器别弄错就基本没问题了。另外强电知识还是要有一些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数据手册,再参考一下其它早期产品的官方FAQ和应用笔记,大部分产品就能做了。HT7038是很小的片子,功 ...

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纠结

还需要啥资料?ATT7022资料多些,都一回事,电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找本电工书看一下就清楚了,就是两表法接法,最低成本的接法。有时没零线也只能用三相三线接法。 ...

电压的接线:用电压互感器,没有零线,怎么接啊?
电流接线:已经有互感器100:5A ?
能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压的接线:用电压互感器,没有零线,怎么接啊?
电流接线:已经有互感器100:5A ?
能科普? ...

三相三线接法参考文章http://www.docin.com/p-270261385.html
互感器都是用仪表互感器的,5A进来也是先用5A变2.5mA的小仪用互感器变换一下再接取样电阻,低成本可以用锰铜。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三相三线接法参考文章http://www.docin.com/p-270261385.html
互感器都是用仪表互感器的,5A进来也是先用 ...

我想要详细的驱动程序,  spi等等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要详细的驱动程序,  spi等等之类的

就是标准SPI时序,各单片机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标准SPI时序,各单片机不一样的。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标准SPI时序,各单片机不一样的。

纠结,通信不上,

楼主:
SPI还会通讯不上?找个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吧,是否是速率设置太高了?

网友K:
用的模拟设置,手头没逻辑分析仪,所以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模拟设置,手头没逻辑分析仪,所以纠结

还是尽量用硬件SPI吧,至少我几种不同类型的单片机用硬件SPI都是好用的,软件的不好说,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尽量用硬件SPI吧,至少我几种不同类型的单片机用硬件SPI都是好用的,软件的不好说,很容易出问题。 ...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再就是读出来的数如果是0x00也不要以为没通讯上,或许你读的那个寄存器现在数值就是0,原来我犯过这种低级错误。测试SPI要找个出厂默认有数值的寄存器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就是读出来的数如果是0x00也不要以为没通讯上,或许你读的那个寄存器现在数值就是0,原来我犯过这种低 ...

好的,谢谢了,嘿嘿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三相三线接法参考文章http://www.docin.com/p-270261385.html
互感器都是用仪表互感器的,5A进来也是先用 ...

谢谢,用这个芯片做三相三线时,V2P V2N   测量AB相的电压???  V4P V4N 测BC相,V6P V6N 测量CA电压???---  就是测相电压??

网友M:
不知道这些计量芯片支持直流电能计量吗?最近可能有这种需求,是电信机房48V系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用这个芯片做三相三线时,V2P V2N   测量AB相的电压???  V4P V4N 测BC相,V6P V6N 测量CA电压? ...

三相三线不是这样子的,是两表法,只有Uab和Ucb,接V2P V2N和V6P V6N,互感器要注意同名端,另一个Uac读三相电压矢量和寄存器就出来了。电流也是同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这些计量芯片支持直流电能计量吗?最近可能有这种需求,是电信机房48V系统用的。 ...

这片子做多路直流测量应该是很合适的,关掉高通滤波器就可以了。AD是完全差动输入,参考电压是地,所以很方便改成单端输入。一块片子可以做六路直流测量。我愿来做过六路交流测量,直流你自己试一下,手册和厂家应用笔记中说是可以的。

网友K:
对了你的初始化程序,能告诉我初始化4条指令是什么意思么?我看见手册上的指令,好麻烦,比如00地址有2个都是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了你的初始化程序,能告诉我初始化4条指令是什么意思么?我看见手册上的指令,好麻烦,比如00地址有2个都 ...

是分别对01,03,70,1E四个校表寄存器赋值,具体意义参考手册。赋值校表寄存器地址最高位要置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三线不是这样子的,是两表法,只有Uab和Ucb,接V2P V2N和V6P V6N,互感器要注意同名端,另一个Uac读 ...

学习了。就是电流和电压都测对应的2相就可以了? 有机会做个测试下,不知道校表,是否麻烦,需要什么仪器?(业余精度不需要太多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分别对01,03,70,1E四个校表寄存器赋值,具体意义参考手册。赋值校表寄存器地址最高位要置1. ...

非常感谢,嘿嘿

网友:
但是70  38我看见要设置不少模式,这个怎么弄

网友K:
初始化的时候要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初始化的时候要设置模式

大部分用出厂默认就可以了,不用修改,手册里也有些建议值。三相四线制基本没啥设置的,除了打开电压通道之外。三线制的参考我的例程。

网友:
做直流测量,是不是只要直接读出ad数值就可以,不需要做其他换算

网友K:
7038校表参数寄存器和计量参数寄存器地址是有重复的,这个怎么去判别,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K:
7038校表参数寄存器和计量参数寄存器地址是有重复的,这个怎么去判别,有点奇怪 ...

直流测量应该是只读AD值就可以了,我没试过。校表寄存器和计量参数寄存器地址是重复的,命令用最高位判断,1是校表,0是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测量应该是只读AD值就可以了,我没试过。校表寄存器和计量参数寄存器地址是重复的,命令用最高位判断 ...

这样啊,知道了,嘿嘿,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三相三线产品用的例程,供参考
void HT7038_Init(void){
  PTED_PTED4=0;    //SPI CS脚

你采集的 AD_Ia,不需要转换么?我看手册里面有效值寄存器0x10(IaRms)有各种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采集的 AD_Ia,不需要转换么?我看手册里面有效值寄存器0x10(IaRms)有各种转换, ...

就看个电流没啥复杂转换,不要小数点就直接除个系数,要小数点的话就加个跟实际值对应的浮点运算函数,这函数公司产品里的,不方便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看个电流没啥复杂转换,不要小数点就直接除个系数,要小数点的话就加个跟实际值对应的浮点运算函数,这 ...

理解理解,我在看看去,嘿嘿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看个电流没啥复杂转换,不要小数点就直接除个系数,要小数点的话就加个跟实际值对应的浮点运算函数,这 ...

问下你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数量级别,我的数据只有200左右,感觉不太合理,24bit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下你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数量级别,我的数据只有200左右,感觉不太合理,24bit的数据, ...

输入信号幅值尽量按厂家要求,我一般用0.1伏左右,输出很大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幅值尽量按厂家要求,我一般用0.1伏左右,输出很大的。

直流的电压电流电阻是不是和交流的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流的电压电流电阻是不是和交流的完全一样

最大值可以按手册里的最大值选,是有效值的1.414倍,正负0.7伏。

网友N:
这个芯片好像假的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芯片好像假的也很多

假货不会有的,散新的拆机货ATT7022很多,连上市没几年的7022EU我也买到过拆机货,现在HT7038市场上还基本见不到拆机的,再说立创商城卖这么便宜,还有必要去某宝冒险吗?至少我还没从某宝找到比立创更便宜的货源,散新的也没找到。

网友:
钜泉的计量芯片,楼主说的很对,我们也碰到过,后来换了7022E,现在已经在量产了

网友(2017-01-10):
请教楼主是否知道钜泉芯片如何查看生产日期,另外7028C是否已经停产?

网友(2017-10-16):
引用 楼主:
三相三线产品用的例程,供参考
void HT7038_Init(void){
  PTED_PTED4=0;    //SPI CS脚

我测试了,好像读取不了数据呢?楼主能否发一个完整版驱动呢?谢谢了!

网友O(2020-02-18):
LZ您好。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 想请教一下:
手册上有注明了
:“建议将电压通道 Un 对应到 ADC 的输入选在有效值0.22V左右, 而电流通道 Ib 时的ADC输入选在有效值0.05V 左右。”
以二次CT 5A/2.5mA计算得出:负载电阻为20R

但是网上看有些厂家使用的电阻为 62R*2=124R,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求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P:
引用 网友O:
LZ您好。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 想请教一下:
手册上有注明了
:“建议将电压通道 Un 对应到 ADC 的输入选在有 ...

电表上的Ib叫基本电流,不是最大电流,一般电表上表的量程(5)60A,Ib=5A,最大电流魏60A,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保证最大电流的时候,电流采样通道的电压在0.22V左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表上的Ib叫基本电流,不是最大电流,一般电表上表的量程(5)60A,Ib=5A,最大电流魏60A,所以你在使用 ...

测量电流一般是5A+20%=6A,如果是62R的电阻,那么在最大值是0.31*1.2=0.372V,已经远远超过它手册给的 0.05V,
电压通道它设计是的初级 220K,次级40R,计算出结果是57.7V/220K*40=10.5mV,220V输入时是40mV

感觉跟手册上完全对不上。

网友:
7022E的ADC采样范围为±710mV,你我们用的时候一般保证峰峰值不超过350mV,你只要保证你的采样值在安全范围即可,不知道哪里的手册说是0.05V

网友:
有点奇怪:HT7036更便宜,为何用38呢?

网友(2020-11-02):
这款芯片的初始型号为ATT7026,然后一直升级到ATT7022ABC,估计7038也会继续升级

网友(2022-07-25):
请教,我最近也在用ht7038,按照官网的布线来的结果,读出来的电压值从220V开始,大概10V左右逐渐增加到250V左右,然后从最高值直接跌倒最低值,在逐渐增加到最大值,如此循环,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