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内置PWM模块的单片机,PWM口输出能力能在1A...

楼主(2016-08-02):
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想利用单片机进行温度控制,输出的对象是发热膜,测试过在一节18650电池情况下发热膜电流为1A,想利用单片机的PWM端口进行输出温度控制,不知道PIC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单片机,或者其他型号单片机也行,或者采用普通单片机的PWM输出+PWM放大,可是不知道什么样的芯片能实现PWM放大。

楼主:
就是单片机PWM输出信号->MOS管放大?

网友A:
普通的MCU+NMOS就能满足了

网友:
外加MOS管  不过那个啥电子烟的有可能是单片机跟MOS管集合一起的

网友:
搞这个都犯不上用PWM,定时开关就行了,调整频率可以很低的

网友B:
上mos专用驱动器,microchip就有

网友:
合泰有一款可以输出500mA的单片机,官网 自己找型号

楼主:
有没什么管子具体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MCU+NMOS就能满足了

有什么nmos可以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nmos可以推荐的

8205就够了

网友:
其实对一些没有PWM模块的可以模拟出一个PWM波,当然现在有很多芯片都内置这个模块,至于放大,可以在外边加一个上拉电阻,接上大的电源,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mos专用驱动器,microchip就有

是Microchip PWM driver吗?

网友B:
这个:Power MOSFET Dri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ower MOSFET Drivers

多谢,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