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09AFNAG,东芝新一代高性能驱动芯片

楼主(2016-08-02):
最近朋友让我测试了一下东芝最新的一款TB67S109AFNAG,很不错。推荐给大家。

4A/50V/32细分。性能很不错。长时间大概能达到2.5A左右吧。

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A:
电机停止的时候,耳朵贴近电机听,有吱吱的声音吗?

网友:
看起来还是传统架构,而且最高只有32细分,应该解决不了噪声和震动问题

网友:
使用这款芯片的驱动器,我们也有用过。
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B:
这芯片不好买,都没货,后悔死了用它

网友C:
HSOP36  封装,,哈哈,,,还不如用Ti 的  DRV8711 htssop38封装,差不多类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好买,都没货,后悔死了用它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步进芯片,免费提供方案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HSOP36  封装,,哈哈,,,还不如用Ti 的  DRV8711 htssop38封装,差不多类型了 ...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步进芯片,免费提供方案995971182

网友D:
今年经济环境普遍都不看好,结果市场却出现订单猛增的情况,导致很多料厂家都出现紧缺的问题。光耦情况更严重,尤其是家电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年经济环境普遍都不看好,结果市场却出现订单猛增的情况,导致很多料厂家都出现紧缺的问题。光耦情况更严 ...

  因为撑不下去的死了的厂子不少,剩下的业务就集中了,,,

网友E:
供货怎样?一直用东芝的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供货怎样?一直用东芝的电机驱动芯片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步进驱动芯片,免费提供方案,加995971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停止的时候,耳朵贴近电机听,有吱吱的声音吗?

这个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好买,都没货,后悔死了用它

这个是东芝新的芯片啊,您那边已经开始大批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货怎样?一直用东芝的电机驱动芯片

供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们一直用东芝的IC,供货都很稳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们一直用东芝的IC,供货都很稳定啊。

最近一直缺货中啊,你在哪里买的哈,能否告知?

网友G:
这个芯片的评估板和自己做板都用过,静态电流声很明显。我用的是42尺寸1.2A的电机。从datasheet描述的架构看,这款芯片的电流声应该控制得比较好,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电流声大。DRV8711要接外部NMOS, 不具可比性。DRV8825的电流声也还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一直缺货中啊,你在哪里买的哈,能否告知?

您用的完整型号是TB67S109AFNAG(CPEL么? 我都是和3239362498这个QQ号联系,你可以找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的评估板和自己做板都用过,静态电流声很明显。我用的是42尺寸1.2A的电机。从datasheet描述的架构 ...

我做了一块也发现有静态电流声音的问题,淘宝买了一块几乎没有的,不知道是不是pcb布线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一块也发现有静态电流声音的问题,淘宝买了一块几乎没有的,不知道是不是pcb布线的问题。 ...

有没有电流声,取决于设计方案。
用斩波方案的,噪声都会比较大。
电流闭环输出SPWM控制方案的,声音很小,性能也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步进驱动芯片,免费提供方案,加9959711182

看你头像,应该是卖TC1002这个芯片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电流声,取决于设计方案。
用斩波方案的,噪声都会比较大。
电流闭环输出SPWM控制方案的,声音很小 ...

您说的这种电流闭环一般是FPGA控制的? 有集成芯片的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您说的这种电流闭环一般是FPGA控制的? 有集成芯片的么?

集成芯片我也不清楚有没有。
这种用FPGA,ARM,DSP都可以做啊。
DSP做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市面上之前用TMS320F28027做这个的比较多,很久没再关注这个了,所以现在这个行业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集成芯片我也不清楚有没有。
这种用FPGA,ARM,DSP都可以做啊。
DSP做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市面上之前用TMS32 ...

哦,谢谢,那这样还是有一定门槛的,集成芯片简单一些,我们的项目一年采用几百个,所以一般都用集成芯片对付着用。

网友J:
淘宝搜索步进电机驱动器,销量第一的那个,大概说的是TB6600升级版 卖价25-32元的步进驱动器,拆开看就是这个TB67S109的芯片。

网友:
信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搜索步进电机驱动器,销量第一的那个,大概说的是TB6600升级版 卖价25-32元的步进驱动器,拆开看就是这 ...

您说的是TB67S109AFTG吧?我说的这个是TB67S109AFNAG,后缀不一样,不是同一颗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SOP36  封装,,哈哈,,,还不如用Ti 的  DRV8711 htssop38封装,差不多类型了 ...

这颗料的封装是HSSOP36。大功率封装,散热片朝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颗料的封装是HSSOP36。大功率封装,散热片朝上。

这个图片是这颗料的封装图。

我们公司的TB67S109AFNAG的所有打板资料

需要.pcb或者.sch的朋友可以给我发邮件 Anne@chipspower.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不好买,都没货,后悔死了用它

没有呀,我在黄小姐那拿货很正常呢,每个月3、4k很正常呢。你可以Q她 12423887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HSOP36  封装,,哈哈,,,还不如用Ti 的  DRV8711 htssop38封装,差不多类型了 ...

TI的这个DRV8711是不带控制器的,需要外接8颗mos,麻烦。没有这个料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的评估板和自己做板都用过,静态电流声很明显。我用的是42尺寸1.2A的电机。从datasheet描述的架构 ...

我手里正好有几颗这个料,您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寄给您测测。感兴趣的话给我发邮件就行。Anne@chipspow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停止的时候,耳朵贴近电机听,有吱吱的声音吗?

近期发现:如果锁相噪音方面有要求,可以采样电阻与芯片RS端的线路做高阻抗处理。会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期发现:如果锁相噪音方面有要求,可以采样电阻与芯片RS端的线路做高阻抗处理。会有改善。 ...

有具体的处理方法吗,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的处理方法吗,能不能指点一下

给我发邮件联系。Anne@chipspower.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我发邮件联系。Anne@chipspower.com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何改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何改善哈?

邮件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何改善哈?

您的电机是几根线的啊?

楼主:
有朋友问我这颗TB67S109AFNAG相比较之前的TB67S109AFTG和TB6560AHQ有什么不同,答复如下:
其实朋友们在淘宝看到的排名前几名的驱动器都已经在用TB67S109AFTG,
正是因为这颗料的卓越表现,东芝又针对TB67S109AFTG的晶圆(Die)重新封装,特别推出TB67S109AFNAG的产品,亮点如下:

-1- 封装SOP贴片,改善了TB67S109AFTG的QFN封装手动焊接难的问题

-2- SOP封装的散热片朝上,便于按照散热片

-3- 耗散功率而言,109AFNAG大幅提升比109AFTG,尤其是在顶部加散热片的情况下

和东芝另外一款经典料号TB6560AHQ相比,109AFNAG的导通电阻有极大的缩小,此外导通电阻还有20%的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何改善哈?

散热和电源的布线影响很大

网友K(2016-11-21):
楼主有TB67S109AFNAG Demo板吗,能否送一块  tanxin@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TB67S109AFNAG Demo板吗,能否送一块

有的 可以给您测测试试。您给我发邮件 告知下地址和收件人信息吧。870947945艾特qq.com

网友L(2017-08-14):
楼主您好。TB67S109AFNAG的资料和dome板还有吗?最近在研究这块,需要资料评估下。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您好。TB67S109AFNAG的资料和dome板还有吗?最近在研究这块,需要资料评估下。麻烦您了! ...

麻烦提供一下邮箱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提供一下邮箱 ,谢谢!

414132850艾特qq。com

网友L:
这个料做出来的驱动。驱动电机能到1200转速吗

网友M:
这个料在网上没有多少卖的,后期采购不自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料在网上没有多少卖的,后期采购不自由吧。

这颗料是东芝新推出的产品,目前网上售卖的比较少,后续会大力推广的。
至于有关采购的事情,如您有意向了解可以邮件联系我,头像上有我的邮箱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料做出来的驱动。驱动电机能到1200转速吗

重点在电机、其次是加速控制

芯片本身,理论上各档细分都能支持到3000转以上的速度

网友L:
引用 楼主:
重点在电机、其次是加速控制

芯片本身,理论上各档细分都能支持到3000转以上的速度 ...

电机参数 4.5A电流,麻烦您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参数 4.5A电流,麻烦您看下。

3A左右的,TB67S109AFNAG , 4.5A的 只有TB6600HG

对于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说,理论上的速度看CLK支持的频率,然后根据各档细分与电机本身固有步进角度来计算
109最高频率支持到300K左右。6600好像是200K左右

像加长的电机,一般难度在600转,900转是二级难度,1200转以上需要优化好加减速程序。当然了,驱动电压也是一个因素。
感性负载,电压的高压,影响电流的充电时间,而单位时间内,电流越高,相对电机的输出力矩也越高

楼主(2021-07-30):
有需要资料的可以联系我huangxiong@chips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