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enuDesigner设计了一个模拟器

楼主(2016-08-02):
menuDesigner1.7一个非常不错的菜单工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5277-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LCD默认 128*64

只需要更新    menudata.h    menu-interpreter-config.h  中的数据,重新编译 即可生成新的界面

按键定义

上:1
下:2
左:3
右:4
确认:5
取消:6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哈 很方便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

网友:
按键定义和我板子一样,看哈,谢谢

楼主:
更新字库,支持中文

网友:
能不能用VS2010写一个???嘿嘿

网友A:
mark 给menuDesigner设计了一个模拟器 正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给menuDesigner设计了一个模拟器 正需要

menuDesigner  比较遗憾的是没有edit控件,数字编辑要自己实现!

网友B:
软件怎么打开呢,没有EXE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怎么打开呢,没有EXE呀

debug中有ex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nuDesigner  比较遗憾的是没有edit控件,数字编辑要自己实现!

我之前也想实现一个类似的东西来着,正想找源码参考一下,楼主,你这个有读写文件没有,就是把数据保存到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想实现一个类似的东西来着,正想找源码参考一下,楼主,你这个有读写文件没有,就是把数据保存到 ...

这个自己实现 很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也可以用vs2010来做吧?用vs2010打开工程失败

网友:
好东西,LCD 模拟器

网友:
这个好玩,设计12864软件很方便啊
刚买了12864的屏,等会用上玩下

网友C:
编译V2.0的失败
提示:
fatal error C1060: compiler is out of heap 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V2.0的失败
提示:
fatal error C1060: compiler is out of heap space

  我们编译没问题,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也许是配置问题吧

网友:
似乎不错,记号下

网友:
谢谢,先MARK,再慢慢看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A:
mark 给menuDesigner设计了一个模拟器 正需要

MenuDesigner 上周更新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