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和RT-Tthread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08-02):
谁能给总结一下?我想选择一个来学习。但是不知道这两个系统各自的优势,谁能给比较一下?

网友A:
优点是都能用,缺点是对不懂的人都用不好
建议没用过rtos的 还是从ucos开始  资料多    用熟练了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都能用,缺点是对不懂的人都用不好
建议没用过rtos的 还是从ucos开始  资料多    用熟练了  差不多 ...

吓着我了

网友:
优缺点不好讲,不过FREERTOS免费使用

网友A:
哈哈  说的是实话呀  都这么折腾过来的
国内相对来说ucos资料很多的,特别是对于源码分析的部分
freerots 优点  :免费   ,里面觉得比较好的是消息队列部分是所有的rtos最好用的了,目前应该是rtos最火的了,缺点是相对来说深入学习的话资料不是太丰富。
rtthread优点  : 国产,代码风格很像linux,组件也比较多(但是组件稳定性长时间稳定性未知) , 缺点感觉一直属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ucos     优点  :稳定,资料多   缺点(收费,当然国内差不多是免费了),很多组件是收费的,ucgui 或 emwin移植非常方便

目前我们工控中应用项目中顺序 ucos->freerots---->rtthread
说实话在谈缺点时,基本上更新个几年,软件bug都会越来越少,剩下基本算使用习惯,和对各个rtos的了解程度,如果精通某一样,特别从源码级别知道调度和事件
怎么实现的这个思路,就发现差不多了...

网友:
FreeRTOS 用着用着就熟了。

网友:
rtt的特色是其各种高级组件,不过能不能用好就看你了,有些你可能都没听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说的是实话呀  都这么折腾过来的
国内相对来说ucos资料很多的,特别是对于源码分析的部分
freer ...

freertos的信息队列有哪些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reertos的信息队列有哪些特点

freertos可以存放消息体,而不是数据指针,在做一些缓存池非常有用,这样就不需要ucos需要额外的一些开销(动态内存)配合实现
当然额外的代价就是存在装箱拆箱的过程,会牺牲一点性能
rtthread也是非常喜欢的系统,可能我们遇到的项目基本都要保证连续工作1-2年没有重启的场合,出于风险考虑还是ucos,而且实际表现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reertos可以存放消息体,而不是数据指针,在做一些缓存池非常有用,这样就不需要ucos需要额外的一些开销 ...

RT-Thread 也可以实现此功能。

就我个人理解而言:
1、µC/OS 为了追求完美的稳定性,一些功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做得有些不完美(例如:到 µC/OS-iii 才加入:优先级 + 时间片轮转调度)
2、相比较而言,FreeRTOS 和 RT-Thread 比较紧跟时代的脉搏,更 fashion 吧
3、内核的稳定性,应该都差不多,我就用过 RT-Thread,暂时没发现内核有问题

我本人是外观派,µC/OS 和 FreeRTOS 的代码风格,个人喜好而言,我都不喜欢
而 RT-Thread 对我而言,是内外兼修的

推荐 LZ 去试试 RT-Thread 吧
可以接触一些更 modern、fashion 的思想

网友D:
我个人是ucos搞了几年没有弄懂,rtt一个月全部搞定,开发项目一次性成功。没有发现rtt不稳定的地方。
现在开发项目,发现,没有rtt还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跟着rtt,自己的软件思路,代码风格都变了很多。当然是越变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说的是实话呀  都这么折腾过来的
国内相对来说ucos资料很多的,特别是对于源码分析的部分
freer ...

RTT是免费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是ucos搞了几年没有弄懂,rtt一个月全部搞定,开发项目一次性成功。没有发现rtt不稳定的地方。
现在 ...

也许你不知道:你的一次性成功,多多少少是踩在 µC/OS 的肩膀上的~

网友:
免费,且不需要公开应用代码。

网友E:
为什么不谈谈实时性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谈谈实时性方面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
不过我没法回答,期待下别人的回答

不过,就我而言:
RTOS,既然敢以 RT 冠名,那么实时性方面,就八九不离十的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了,所以,对于这方面,我本人没有太多的追求。

网友:
怎么说呢,ucos各种特性其实很一般,资料是很多,但好多处理其实并不是很好,跟进比较慢。比如FPU的支持就比较慢,以前都是自己去改支持的。后来才有的支持。
相对而言,FreeRTOS做得比较好,而且是免费的,但是代码风格估计不是很多人喜欢的,至少我不是很喜欢,但用着用着也还可以。
rt-thread的话代码风格很好,免费,而且各种组件相当的丰富,但相对于初学者可能会觉得复杂了。但如果用熟了,真的是很好用。
对于稳定性来讲,其实都经历了很多的版本升级,内核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如果出现不稳定,大多时候还是你的业务逻辑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rtt专业,组件丰富

网友:
可以说是   也有很少部分的商业组件

网友:
为了避免陷入 哪个os好的陷阱,还是说下吧
rtthread的形式也是一种趋势,组件丰富,有拿来即用的思想,现在及时是流行的大数据平台也基本是此类思想拼装而成,
而且类linux的代码风格,对于熟悉linux的同学可以非常方便的入手,方便的同时也就是编写者底层不懈的努力来进行封装,但是这对于想深入了解os的本质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你要一件件剥去它的外衣。
也相信,使用其它os的朋友,多多少少是从ucos开始的,因为它比较"简单"的实现了os, 这样读者从学习的角度更易抓取主线
当然说到底还是看楼主关心学习的地方,如果想弄清os运行机制还是推荐ucos,想迅速的上手rtthread(毕竟也支持下国产)
无论何种os,优缺点都是相对的,当最终正式使用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针对于项目需求和开发习惯,稳定的情况下最快实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说的是实话呀  都这么折腾过来的
国内相对来说ucos资料很多的,特别是对于源码分析的部分
freer ...

学习了!!!

楼主:
我最近在学习和比较,但是RT-T对网络这块还不完善,是个软肋
还有个实时系统Raw-OS好像介绍的不错,但不知道Raw-OS在网络这块做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在学习和比较,但是RT-T对网络这块还不完善,是个软肋
还有个实时系统Raw-OS好像介绍的不错 ...

我印象中,RTT 的网络不应该是软肋。
Raw-OS 的强项是内核方面,追求更好的内核。
RTT 的强项是丰富的外围组件,或者说追求更好、易用生态环境。
看你的取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在学习和比较,但是RT-T对网络这块还不完善,是个软肋
还有个实时系统Raw-OS好像介绍的不错 ...

bsp里面一直好的lwip能直接使用啊,是标准的socket接口....

网友:
LS很多大牛讲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bsp里面一直好的lwip能直接使用啊,是标准的socket接口....

你好,请问一下RTT上的TCP速度TX,RX实际值分别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Thread 也可以实现此功能。

就我个人理解而言:

我现在也在看RTT的介绍。在网络这块,我看的介绍时间有些早,可能后续有改进提高吧,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试过TCP的TX,RX收发速度怎么样?

网友:
回复 29 楼:
RTT 的网络自己没用过(处于知道有这事的程度,换句话说:瞎 BB)
但我觉得网络这块,收发的速度,应该是不会被 RTOS 牵制太多
Raw-OS 也有 lwIP 的移植版,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速度测试,很早之前做的,现在可能会略有差异

网友:
好贴 从组件上来说 Freerots也有很多啊

网友(2016-09-04):
这两个操作系统的论战非常必要,坐等大神分享。

网友G:
这几天在看任哲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及应用,论坛里下的很清晰的版本。
之前一直想学嵌入式系统,比较了下觉得RTT是最符合意愿的,但是看到招聘要求还有网上资料,还是先学下uco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在看任哲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及应用,论坛里下的很清晰的版本。
之前一直想学嵌入式系 ...

操作系统的理论是成熟的,
RTOS 的思想也是类似的,
轮子总是圆的,
当你会了一种 RTOS之后,其他的也就基本会了。
可以以 µC/OS 入门,毕竟资料比较多,
但后面 不要忘了 RT-Thread,这是一个有态度、有逼格的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的理论是成熟的,
RTOS 的思想也是类似的,
轮子总是圆的,

这广告做得不错

网友:
听说Rtt可以和linux搞双系统的。rtt负责实时任务,linux负责非实时任务。

网友(2016-10-07):
FreeRTOS 定义太多的无用空宏,那真是山路十八弯,不经历10月怀胎般的“孕吐”,休想弄懂。
TaskTick在定时中断里最坏的情况要耗时200多指令周期,孕吐啊。

网友:
现在主流单片机厂家都有freertos的库支持,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ucos付钱就付钱呗,中国人总是好吃懒做,爱占便宜,感觉免费不占便宜就蛋疼。

网友:
其实你回了一个,另一个自然也会用了,大体上有的接口都差不多,架构上差不了多少,你会了一个,ucos、cmx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说的是实话呀  都这么折腾过来的
国内相对来说ucos资料很多的,特别是对于源码分析的部分
freer ...

回答的正解,我用RT thread,其实还是支持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在看任哲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及应用,论坛里下的很清晰的版本。
之前一直想学嵌入式系 ...

祝你坚持下去,走到后面一马平川

网友:
rtt之前买过一个收音机的开发板,没看懂,如果官方有比较不错的硬件平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说的是实话呀  都这么折腾过来的
国内相对来说ucos资料很多的,特别是对于源码分析的部分
freer ...

stm32的emwin官方例程用的是freertos

网友(2017-01-12):
顶一下,也在选型中!

网友:
UCOS要钱的,感觉如果是商业上应用,还是不要了吧。从道德上考虑,FREERTOS资料少一些,但是免费,现在国外好多例程是FREERTOS写的

网友(2017-07-01):
免费、开源才是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