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7里和WIN XP的超级终端一样的串口软件?

楼主(2016-08-02):
有没有在WIN7里面运行和WIN XP里面的超级终端一样的串口软件?

现试了好几个WIN7的串口软件。在printf("%5lu\r",x);输出时都是会自动排列后换行
(XP的超级终端里面就只是在359位置显示)

for(x=360;x>0;x--)   printf("%5lu\r",x);

------WIN7的串口软件输出-----------------------------------

359  358   357 356  355  354
353  352   351 ...

-------XP超级终端输出--------

   要和XP超级终端输出效果一样的串口软件(另现贴不了图和加不了附件了....)

楼主:
现WIN7串口出来的效果

网友A:
XP下358显示在哪?

网友:
都说一样了,  那就是超级终端,  COPY过来用即可.        hypertrm.exe   hypertrm.dll   2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下358显示在哪?

XP的超级终端里,358显示在359位置,即359-1都是在359位置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XP的超级终端里,358显示在359位置,即359-1都是在359位置显示

显示358的时候会把359删掉,然后358还是显示在一样的位置吗?

楼主:
我就是想要在固定的位置显示递减数据(XP的超级终端是OK的)
***     //比如在***的位置上显示从600---到0 ,不要自动排列 和换行的WIN7 串口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358的时候会把359删掉,然后358还是显示在一样的位置吗?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

换个SecureCRT等试一下吧.

网友B:
还有如此功能?

网友:
推荐开源软件realte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SecureCRT等试一下吧.

谢谢! 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如此功能?

他是只回车没换行,所以还是回到当前行的最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只回车没换行,所以还是回到当前行的最前面.

是的, 当一个跑表功能,所以不需换行。 现叫他们找了台XP的电脑先用着, WIN7串口里输入时也没超级终端好用。
我这个是测试伺服马达的,后续有空时再折腾折腾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当一个跑表功能,所以不需换行。 现叫他们找了台XP的电脑先用着, WIN7串口里输入时也没超级终端 ...

我有win7的超级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win7的超级终端

谢谢 winfuture ,没错,就是这个,好用,再次感谢!

楼主:
win7的超级终端,和XP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