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半桥MOSFET驱动电路

楼主(2016-08-02):
可以把75NF75推到1M。不过严重发热,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推CSD18532可以到30ns以下。管子便宜,而且静态的时候基本没功耗。实测12V栅压,12V电源,1uF自举电容能让75NF75上管通一分钟(栅压也就掉了2V),当然也可以独立给上管栅压供电。如果Q8内阻大,可以短路Q6。还能加速关断时间。

如果电路应用在14V以下,Q2也可以短路。Q1、Q4用BSS84/BSS123,Q5,Q8用 SI2309/SI2310可以推出3A以上的电流。速度很快。

楼主:
用这个电路,低压用途基本上IR21XX可以不用混了。一个半桥才不到3块钱。性能提高十倍。没有IR21XX的静态耗电问题。还可以独立给栅压供电。

网友:
不明觉厉,哪位高手来讲解讲解.驱动是靠MOS管体内电容电荷转移来驱动吗?

网友A:
看上去很不错,原理上应该也可以,关键是长时间的系统稳定性。

网友:
75NF75,电动车上用?

网友B:
原图在哪个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在哪个网址?

就是我原创的

网友B:
图没看太懂,是因为没连接好?上臂的四个p管?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没看太懂,是因为没连接好?上臂的四个p管?为什么

看情况。如果低于12v使用,两个p管就行了。

原理很简单。下面是拑位用的

网友:
感觉很深澳,反正看不懂.

网友C:
30V的电源以上,短路Q6,会对上臂75F75的栅极造成过高负偏压

另外,万能宝的拆机翻新IR2XXX挺便宜的

网友C:
设计的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的电源以上,短路Q6,会对上臂75F75的栅极造成过高负偏压

所以说,低压高速去掉Q2和Q6。高压就都加上,但是会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的电源以上,短路Q6,会对上臂75F75的栅极造成过高负偏压

IR2xxx拆机性能也不太敢用啊,而且驱动能力和这个基本没法比。还有静态电流损耗不能长时间维持上管直通。用这个电路和全新IR2xxx差不多价格,性能好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的挺不错的

话说有没有比较便宜的高压小信号MOSFET。BSS84/123才60V。高压点的应用还是不够。不过高压跑高速也挺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不错,原理上应该也可以,关键是长时间的系统稳定性。

在实验室,12V带了个6欧线绕电阻,1M 75NF75发热有点大。100K带了一晚上,管子冰凉。

网友D:
死区要自己软件加入

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区要自己软件加入

多麻烦

现在主流的单片机都自带了……如果要死区往前面再加点74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驱动动电流很大么?这么小的管子……
带感性负载试试。

网友E:
要热火这么多外围电路,成本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热火这么多外围电路,成本不低啊

一毛一个的管子。一个半桥才十个最多,再加74hc04,一块五而已。

网友:
这个成本应该不高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太高深了,看不懂。

网友(2017-07-06):
分析了楼主电路,发现上臂关断期间,Q1和Q5的栅极有过压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