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DC24V电机,额定电流2A,继电器驱动的不耐用问题

楼主(2016-08-02):
各位大侠,很久知其那开发过一个项目,主要是控制DC24V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2A,需要正反转控制,一直使用的是2个欧姆龙10A的继电器来控制正反转。起初一年内基本没有什么大碍。随着时间的延续,发现欧姆龙的继电器开始逐渐出现问题,如吸合不断开,分析原因主要有2个,1剩磁,2 触点打火熔融焊接无法弹开。导致本应该断开供电时候无法断开,导致设备执行出错。后来尝试过换了其他厂家的容量更大的集电极,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电子元件的吧,担心器件在电机频繁启动断开、还有频繁的反转的状态下更容易出问题,毕竟是个电流不小的感性负载,故意开始就没尝试,请各位大神,结合自己的工程实际给推荐个更加牢靠的解决方案,用过什么样的驱动芯片或者电路,经过实际的运行的(最好有两年以上的运行时间,有个小批量的运行实例),感激不尽!

网友A:
使用一年,使用频次有多大呢?如果一天一万次闭合的话,一年也到寿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年,使用频次有多大呢?如果一天一万次闭合的话,一年也到寿命了吧? ...

每天吸合次数不超过500次,每次不超过2分钟,一天有两次最长吸合时间大约为20分钟每次

网友:
用mos,2A小意思,控制电磁阀稳定运行

网友:
乖乖的用mosfet搭H桥吧,或者找集成的H桥芯片。

网友B:
继电器是没有灭弧功能的,只能用在不经常动作的环境,如要用于经常断开、接通的场所。要改用直流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是没有灭弧功能的,只能用在不经常动作的环境,如要用于经常断开、接通的场所。要改用直流接触器或固 ...

那是肯定加了反向二极管灭弧的啊,我就想知道这个mos管驱动这么大电流的有刷电机,这个抗造型能如何,是否皮实耐用

网友:
如果是直流,要加反向二极管并联,或TVS,交流的要加RC吸收电路,能大幅加大寿命,

网友:
搞个电机驱动器or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1、电机两端是否有加保护?
2、欧姆龙规格书上的负载耐久性一览表里面,没有写DC24V的寿命。
    AC100V电机,接通25A、正常5A、电气耐久性20W次,
    DC24V电容器(2000uF),接通50A、正常1A、电气耐久性1W次,
3、实际应用中,DC负载比AC负载可怕点。
4、空间允许,可以考虑微型接触器,应该比继电器耐操多了。

网友:
直流电你也敢用继电器,LZ你胆子真肥,老老实实用MOS管,至少用MOS管做继电器的零电流开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肯定加了反向二极管灭弧的啊,我就想知道这个mos管驱动这么大电流的有刷电机,这个抗造型能如何,是 ...

2A也叫大电流?
我想知道20A的电动汽车电机用什么控制。

网友:
2A电流算不上大吧,感觉电动车都比这个大,

网友:
可能最省心的方法是:可以考虑给客户多备几个继电器,够5年就行

网友C:
电机额定电流2安,启动的时候电流有几倍,用继电器每天几百次的启动显然可靠性很差,建议上H桥,如果是集成芯片的话推荐BTN7960 这一类的半桥芯片,这类芯片我们一直在用,驱动24V 5A的直流电机,我们的使用情况更极端,电机快速的启停和正反转,每个动作只有几百毫秒,一直很稳定,楼主可以关注一下类似的半桥或者全桥。

网友:
用MOS管搭H桥,就好;继电器寿命太有限了

网友:
做个H桥驱动,省事多了。

网友D:
TB67H303 , 单桥,8A以内应该可以的。 302是双桥 。 或者是TB67H400AFT,双桥并起来用,应该可以试试

选择芯片嘛,注意留有余量,这样就耐用。像直流有刷电机的,选择能设定电流的更好,这样可以限制电机的最大电流,避免堵转或者重载时超额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额定电流2安,启动的时候电流有几倍,用继电器每天几百次的启动显然可靠性很差,建议上H桥,如果是集成 ...

请问这个芯片的Is脚如何接到mcu?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芯片的Is脚如何接到mcu?有参考电路吗?

图中的R73 根据实际负载电流而定,按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TB67H303 , 单桥,8A以内应该可以的。 302是双桥 。 或者是TB67H400AFT,双桥并起来用,应该可以试试 ...

片子不便宜啊.还是自己搭H桥吧

网友:
临时解决方案多备点继电器, 长久解决用H桥

网友F:
频繁切换肯定是电子期间比继电器好啊。
楼主想简单可以在电机回路中再加一个MOS管控制,吸合继电器时先把MOS管关闭,然后无电流切换继电器。
再或者就是按楼上各位的直接H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频繁切换肯定是电子期间比继电器好啊。
楼主想简单可以在电机回路中再加一个MOS管控制,吸合继电器时先把MO ...

这个建议很不错。

网友:
H桥解决吧,要不做成插拨式 继电器,给客户自己换

网友:
用电桥或者晶闸管啊……

网友:
mos管,80A,20K次/秒,可以工作15年。

网友:
简单点,用汽车专业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额定电流2安,启动的时候电流有几倍,用继电器每天几百次的启动显然可靠性很差,建议上H桥,如果是集成 ...

好倒是好,就是太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繁切换肯定是电子期间比继电器好啊。
楼主想简单可以在电机回路中再加一个MOS管控制,吸合继电器时先把MO ...

这种做法是可以避免继电器受开合电流的冲击,但是这个mos管就要被冲击力,而且这种是不是显得继电器是多余的呢,且凭空增加了故障的概率,如果继电器出故障无法弹开的情况;这种设计除了前述因素,是否有其他优点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R73 根据实际负载电流而定,按公式计算即可。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做法是可以避免继电器受开合电流的冲击,但是这个mos管就要被冲击力,而且这种是不是显得继电器是多 ...

MOS管冲击你就不用怕了,你堵转电流才多大,mos管冲击电流总比继电器强多了啊。
这个方案是低成本的可以调速,也可以调正反转的一个方案。不差钱的话还是考虑专用驱动IC,各种保护都有。

网友:
继电器加MOS管好一点,换向时先关闭MOS管。

网友:
500*365=182500 寿命早到了!

直流条件下,继电器要降额使用。
你这种电流不大电压不高,建议还是使毕竟直流电的切断是个问题。
使用频率这么大。建议还是用MOS管吧。应该比你用继电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R73 根据实际负载电流而定,按公式计算即可。

再问下,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ADC回来的电压信号。通过电压信号和R73来计算电流
2)R73的选择是根据要检测的电流的宽度,比如1A~50A
3)如果ADC到STM32是不是要接模拟地。

???怎么样用万用表测试Is的返回值。我看了手册,平时不报警的时候Is输出的检测电流,当报警的时候它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
H桥芯片用起.

网友(2017-08-07):
用两片RI2184S驱动四片P75NF75就搞定啦,想怎么玩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