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桌面贴片机初体验

楼主(2016-08-02):
前一段买了一台二手的国产桌面机,之所以没有买新的,还是不想花太多钱。
扔在一边快一个月了,今天才正式让他干活。
目前发现几个不足问题
1、贴头拉料
2、拨皮和排带(这个问题真多呀,经常吸不上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拉好),1206的电容都会因为机子抖动飞起来,导致料没吸上来。太坑了
3、精度、精度、精度,精度真的有待加强。0603可以贴,但不稳,时好时坏。

总体而言比人工爽了不少,对于10片,20片的量的,品种多的用户值得尝试。
100%出来要修补的

楼主:
下午3点多开始,打了两款板子。
1款小的有70个元件
另一款大的有140个元件吧
机子只贴阻容。剩下的IC自己动手补上。料栈完全不够用。

网友:
楼主,有照片不?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差评

网友:
国产机就那德行 ,很难用,贴后都需要校准,样板凑合对付,批量惨不忍睹 ,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飞料 严重 !

网友:
dengxing pick and place machine?

网友A:
马上你就会体会到生不如死
那个操蛋啊

网友B:
看你啥时候忍不住再出手卖掉吧
打样舒服,100个料站差不多。

网友:
买了 常衡机电  CHMT36  贴贴二极管三极管还行
就是丝网印的不太好。
还有换料麻烦。

网友:
给个照片看看我们能用吗?

网友:
有没有人一起用歌林二代的视觉控制板diy视觉贴片机··

成本能在1w以内(不含飞达)。贴0603应该没问题··

飞达,电磁阀,真贵啊··

机架本身没多少钱了··步进电机(高档的用伺服)。线轨。丝杠 。气泵等··

网友:
国产的二手,最好先拉到厂里全面整理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啥时候忍不住再出手卖掉吧
打样舒服,100个料站差不多。

那个挂太多了根本不现实,没有用的料带,料带上的塑料皮几下子就扯断了。
目前就是最差的情况了。什么抖料、漏吸、贴歪他现在都有。但是和人工比,强太多了。
我挂了20多种电阻电容,基本上一片板上的阻容可以打上,漏的,歪的人工调一下,比自己动手轻松多了。

如果用这个破垃圾对外接单,那个生不如死的感觉就油燃而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你就会体会到生不如死
那个操蛋啊

哈哈,已经是狗屎了。只是比人工好,人工找电阻位置的功夫就够呛了,一天坐在那里,那个累,那个累。

网友:
恭喜添置新家当.

网友:
用多几次您就会想把他砸了,国产的桌面贴片机,我用过3个品牌的,罪过罪过,做的比较稳定还是那个什么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已经是狗屎了。只是比人工好,人工找电阻位置的功夫就够呛了,一天坐在那里,那个累, ...

就这样还不如外发给嘉力创打样,累死人不偿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还不如外发给嘉力创打样,累死人不偿命啊

打完后没焊的IC怎么办?

离开JLC之后怎么办?

JLC是一个好选择,但不是唯一选择。

如果花两三万去弄一台新机来搞这种效果绝对不是好的选择。但我仅仅只是花了一个小工两个月的工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已经是狗屎了。只是比人工好,人工找电阻位置的功夫就够呛了,一天坐在那里,那个累, ...

国产桌面机,重复性很差
每次贴片,你必须重新校准,那个累啊

0805的都可以贴的歪歪扭扭的,抛料大大的。
也就贴个运放,LQFP就别想了
当然你也可以贴出完美的板子,只要你花时间调试调试,反复校准。。。。。。。。。

问题是我只焊个几十块板子。。。。

浪费生命啊,简直折磨人

用了桌面机,想想还是手工焊焊好,太操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完后没焊的IC怎么办?

离开JLC之后怎么办?

这种机器贴不好IC的,特别是LQFP

指望这机器焊IC,不如手工焊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贴不好IC的,特别是LQFP

没指望他贴IC,一片板子大约两百多个各种元件
阻容一百多个,各类IC10个,插件几十个
阻容是最耗时间的,IC在阻容贴完后人工补上,实际上除了TQFP认真对一下,其它的IC和电阻贴装的难度相差不大。

网友C:
看来如果我Diy出一台好一点的贴片机,应当能改善一下大家对国产贴片机极坏的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如果我Diy出一台好一点的贴片机,应当能改善一下大家对国产贴片机极坏的印象{:lo ...

支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如果我Diy出一台好一点的贴片机,应当能改善一下大家对国产贴片机极坏的印象{:lo ...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国产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精度不足的问题,可靠取料是个大问题

为了省成本,取料的技术也是省到家了,漏贴的全都是因为取料失败

网友B:
国产贴片机就是耍流氓。 机架加全部的导轨电磁阀,电机,线材超过 拆一台进口二手机的价格。
这就是为啥都做不大的原因,做出来比人家二手的还贵,不省心。
楼主还是蜜月期,等等会醒悟的。基本上都要上2次当才会痛彻心扉,国产机不能碰。

网友:
阿莫搞完雕刻机,就可以着手贴片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运动部分的材质。
国产的一开始还可以的,2年你再看看丝杆那些 ...

我这台二手也有2年了,机子在原主人手上其实也用了很多,但丝杆还是蛮新的。本来就不抱太高的期望。
这台机子主要问题在于拉料带的部分是硬伤,不然机子成功率会高很多。机子的配件还算是良心货。
步进都是用成品的模块驱动,不是某新那种自己搞的。步进电机块头也比某新的大。机子要外配电脑的,还带视觉,但是取料都是一坨屎了,视觉有毛用。
最坑的是德邦运到我手上居然是立着放的,应该对机器损伤很大。调试的时候有发现有0.15mm的偏差。所以料带的位置几乎重新定位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贴片机就是耍流氓。 机架加全部的导轨电磁阀,电机,线材超过 拆一台进口二手机的价格。
这就是为啥都 ...

不能这样算的。国产货的这些东西卖国内小客户的环境决定了。如果条件好的话,大家愿意掏钱,国产机材料这一块应该会提高不少。

新机的价格和二手不能比的。汽车库存半年还要打折卖呢。国产小机子优势在于门坎低。对于小量来说,替代人工其实是不错的。

现在就看JLC能不能消灭这种国产机了。在我看来有点难,当年LPK卖PCB雕刻机时还号称为了保密。PCB外发GEBER也就算了。如果把BOM再一口气上传。

仅这一点对于许多用户可能就无法接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指望他贴IC,一片板子大约两百多个各种元件
阻容一百多个,各类IC10个,插件几十个
阻容是最耗时间的, ...

贴阻容,嘉立创足够了,省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产贴片机就是耍流氓。 机架加全部的导轨电磁阀,电机,线材超过 拆一台进口二手机的价格。
这就是为啥都 ...

生不如死

重复性太差了,每次都要调试校准

我只是要求贴个0805电阻电容、SOT23三极管、二极管、 SOIC的贴片集成块,对抛料没要求,反正料便宜

可是这样,国产机都很难稳定的做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生不如死

重复性太差了,每次都要调试校准

某宝上有浙江嘉兴出的带视觉,伺服电机,自动进板的贴片机,售价72000.00,看着貌似不错,有尝鲜的没,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
国产的5万以上的应该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有浙江嘉兴出的带视觉,伺服电机,自动进板的贴片机,售价72000.00,看着貌似不错,有尝鲜的没,分享一下 ...

72000?
真不如买进口二手贴片机呢

国产机就是个玩具,超过3万的基本没价值的了

网友(2016-09-07):
引用 楼主:
打完后没焊的IC怎么办?

离开JLC之后怎么办?

型号和价格方便说一下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慢慢磨合吧,做样比手工好很多。
所以我选择入手一台二手进口的机器,准备做0402 以上小批量和样板。
我 ...

"兴宏泰"锡膏没有搜到。名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