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ESP8266开发环境设置和开源Web,wifi串口,网络升级示范...

楼主(2016-08-03):
用 ESP8266 比较久了。
介绍一下如何在 Linux, 具体来说 Fedora 设置开发环境。
Windows 下面可以用 VM 或者下载对应的编译器。其他linux
包的名字略有不同。

首先要装 esp open sdk 需要的包:

sudo dnf install make unrar autoconf automake libtool gcc gcc-c++ \
             gperf flex bison texinfo gawk ncurses-devel expat-devel \
             pyserial patch help2man

然后就是esp open sdk 这个项目, git clone 下来,地址在
https://github.com/pfalcon/esp-open-sdk

基本上就是进去打 make 就会下载其他的包编译出一个可以用
的 esp8266 开发环境。从 gcc 源码编译的。可能需要翻墙下载
某些包。

然后推荐一个我喜欢的,而且有贡献的 esp8266 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jeelabs/esp-link
研究这个项目你可以学习到:
扫描 wifi ssid 和 AP 的配置,自动转换。
httpd Web 和 Java script 交互
httpd 嵌入的 CGI 如何写
如何把目录压缩成一个代码段被其他代码当文件访问(espfs)
wifi 到串口 bridge
OTA update,就是通过 wifi 来刷 ESP8266, 超级有用。
MQTT,syslog

然后贴一些浏览器用这个 esp-link 的图。

网友:
好东东,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高级

网友:
收藏,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界面很漂亮,功能也比较简洁。

网友:
好东东,谢谢分享啊

网友A:
非常感谢, 前期折腾了下linux的开发环境没成功, 最后用安信可的IDE. 但是安信可的IDE又不支持最新的SDK, 然后又是折腾了几天, IDE支持SDK1.4.0

网友:
最近一直搞WIFI的SOC,这个资源收藏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前期折腾了下linux的开发环境没成功, 最后用安信可的IDE. 但是安信可的IDE又不支持最新的SDK, 然 ...

你要是 Linux 开发环境碰到什么问题可以贴上来,我尽量回答。
我平时都是用 Linux 的,windows 开发不太会用。

最新的 esp open sdk 编译失败的常见原因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有些需要的包没有安装。这个我前面给出的
包安装命令应该可以解决。验证最新的 sdk 在Fedora 24
上可以通过。

第二个就是在编译过程,有些源代码包被墙了,无法下载。
用合适的翻墙软件解决。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一般 sdk 编译问题都不大。

网友B:
用arduino 开发吧,没有更好的了。

有关arduino与8266的关系
ESP8266简介,乐鑫的单芯片wifi 控制器
目前市面上有3种开发方式:
1:使用乐鑫AT 固件,使用时,单片机通过串口用AT指令来实现wifi连接、网络通迅
2:使用乐鑫SDK开发包,直接用C 编程
3:使用NODEMCU固件,这是国内大能 在SDK基础上,加入了LUA语言
现在,出现了第4种开发方式,arduino直接编程,原理还是在SDK基础上开发,不过已经封装为我们熟的ARDUINO语言了。注意已经不需要ARDUINO硬件了,而是利用arduino软件平台来编译8266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rduino 开发吧,没有更好的了。

你如果要比较好的运行效率,还是用 C 在 ESP8266 开
发才有可能。例如串口 到 wifi 460800 的波特率不丢数据,
这个几乎一定要用 C。

重新看了一下 arduino 那个开发方式,貌似已经是跑 C
程序了,但是通过比较弱的串口来刷的。

esp-link 可以通过 wifi 来刷 firmware,这个技术上先进
和方便太多了,而且 wifi 速度比串口快很多。不需要额外
连个串口线。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 IDE 的开发环境,我是比较老顽固一点。
IDE 比较容易绑架开发者,换个开发平台没有 IDE 就不知
道如何开发了。反而 make vim 这种什么平台都可以开发。

网友B:
"这个 esp-link 就是配合 arduino 开发用的 firmware 啊。"

这个固件,能将 8266当成一个透传串口.并能在这基础上,增加一个rest 信号给arduino,用来wifi下载程序。
同理,能当一些其他芯片的下载器。但本质还是一个wifi透传。

我说的arduino开发。是指给8266写程序的开发方式。不是指工具本身。
另:这个esp-link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贬低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esp-link 就是配合 arduino 开发用的 firmware 啊。"

这个固件,能将 8266当成一个透传串口.并能在 ...

你说的对,我自己去查了一下发现我开始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所以我回去修改帖子了。
然后你已经指出了。

那个 IDE 开发环境如果能帮助你最好。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 IDE,感觉 IDE 有点绑架。
当然那是我比较老顽固一点。

网友C:
这个源码没有UDP模式的透传,比较遗憾,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源码没有UDP模式的透传,比较遗憾,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的

UDP 我自己实验了一下,似乎 ESP8266 内部有限制一次只能发 3 个 UDP 包,
有包的速率限制。结果传输效率还不如 TCP。
你的 UDP 可以传满 230600 波特率不丢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自己去查了一下发现我开始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所以我回去修改帖子了。
然后你已经指出了。 ...

确实,那个破ide,我也是从不用的

我一般用sublime,用arduino,是用它的框架与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那个破ide,我也是从不用的 。

我一般用sublime,用arduino,是用它的框架与库。 ...

我从来就没有用过 arduino 的 IDE。
avr 玩过一阵字,现在还有没有开光过的 stk600 呢。
不是很理解现在谁还为什么玩 arduino avr。
用个  stm32 最小开发板加上 cubemx 基本上
就可以很快搞出点什么了。

网友:
准备用WiFi, Mar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来就没有用过 arduino 的 IDE。
avr 玩过一阵字,现在还有没有开光过的 stk600 呢。
不是很理解现在 ...

生态圈!生态圈!
提供了nnn种库。

现在的arduino,已经不是单指avr了。

应该讲,是跟具体的芯片无关。
现在能跑好多芯片了。

相同的语句,简单用用就在8位机上。
复杂点就用stm32之类。
一句话都不用改。

网友:
wifi 性能如何?

html文件夹中的界面怎么和  图片上不一样 嘛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传个 200K byte 每秒是可以的。

ajax, 有些内容是 java script 动态加载的。
你去读读 javascript 那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个 200K byte 每秒是可以的。

ajax, 有些内容是 java script 动态加载的。

我看界面都不一样   框架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态圈!生态圈!
提供了nnn种库。

那些库如何适应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硬件访问方式呢?

例如 AVR 和 STM32 的 SPI 访问是不一样的,如果我
想要通过 STM32 硬件 DMA 访问 SPI, 那库代码会不
一样把。难道 arduino 搞出了类似 HAL 这样跨不同芯
片的通用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界面都不一样   框架都不一样?

不太理解你说的框架不一样,截个图看看?
这个是比较规范的 html 写法,用到 CSS 什么的。
是不是你自己查看的时候没有看到 CSS 那些。

网友E:
这个片子稳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你说的框架不一样,截个图看看?
这个是比较规范的 html 写法,用到 CSS 什么的。
是不是你自己 ...

网友:
现在arduino支持很多芯片的  不只是支持AVR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片子稳定么?

供电电流够大,程序严谨正确的情况下我
发现还算稳定。我有些机器长期24 小时
挂在家里路由器上。打印调试的 TCP 连接
几天都没有断。差不多一秒一行数据吧。

当然程序如果不严谨有内存泄漏什么的,
40K 内寸很容易就挂了。

还有有些淘宝的店的货比其他的差些。
找信誉好点的店。

楼主:
那当然。
你用浏览器直接看只能看到静态的 html。
Javascript 有很多动态内容是要在 esp-link CGI 程序
动态返回的。你用目录方式当然看不到那些 cgi 的动态
内容啦,那些结果是 esp-link 程序运行返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当然。
你用浏览器直接看只能看到静态的 html。
Javascript 有很多动态内容是要在 esp-link CGI 程序

不是吧   我感觉区别很大    肯定不是一个程序出来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   我感觉区别很大    肯定不是一个程序出来的界面

就是一个程序的。你的 CGI 装载不成功那个 CSS 没有开始生效。
你感觉区别很大的是由 CSS 控制的。
如果 esp-link 启动意外断网也会出你那样的很丑的页面。

网友:
听说好久8266了,都没亲手玩过

网友:
IDE也可以编译最新版本固件的,我也折腾了好久,跟makefile包含的有些文件有关系

网友A:
我之前一直在andlinux下工作的, 已经成功编译openwrt . 但搭建这个ESP8266的环境当时没成功.

刚才突发奇想, 在树莓派上编译如何?
之前曾经在树莓派上成功编译过openwrt的CC, 用了近17个小时.

网友F:
我现在就使用乐鑫SDK开发包,直接用C 编程的。
已经有产品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一直在andlinux下工作的, 已经成功编译openwrt . 但搭建这个ESP8266的环境当时没成功.

刚才突发奇想 ...

理论上用 esp open sdk 编译开发环境是不依赖具体 Linux  CPU 类型的,
都是从源码编译的。你碰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我说的那两个之一,
有些包没有装,和编译用到的源程序包下不下来。

所以RPi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何必费这个力气折腾呢。RPi CPU 和内存
都有点弱,直接找个老点的 PC 装 Linux 或者 VM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就使用乐鑫SDK开发包,直接用C 编程的。
已经有产品了。很稳定。

多谢分享这些产品使用的信息。

网友:
ghost后, linux和VM又的重装.

网友G:
楼主能上个bin么,没时间折腾虚拟机,想先体验一下

网友:
ESP8266开发环境设置和开源Web,wifi串口,网络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上个bin么,没时间折腾虚拟机,想先体验一下

上传了一个预先编译好的 v2.2.3 的版本。
这个在 github直接有啊。
如果你用 windows 带 gui 的工具,用下面命令行提到的三个地址和 bin 文件。

如果你是用 esp01 这种 1M 的 flash,使用
esptool.py --port /dev/ttyUSB0 --baud 460800 write_flash -fs 4m -ff 40m \
    0x00000 boot_v1.5.bin 0x1000 user1.bin 0x7E000 blank.bin

如果你是 esp12f 这种 4M 的 flash,
esptool.py --port /dev/ttyUSB0 --baud 460800 write_flash -fs 32m -ff 80m \
    0x00000 boot_v1.5.bin 0x1000 user1.bin 0x3FE000 blank.bin

网友H:
长时间esp8266的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出现过。
现在觉得esp8266用起来不稳定,不敢用在产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长时间esp8266的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出现过。
现在觉得esp8266用起来不稳定,不敢 ...

我是碰到有不稳定的时候。但是最后都能够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不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给的电源供电不够好。ESP8266 短暂的峰值
电流可以到 200ma 这种范围。如果用USB TTL 串口供电是几乎都要出问题的。
找个稳定有住够余量的电源。

然后注意有没有电压不匹配的情况。例如 ESP8266 是不是发烫到不能摸。
正常 ESP8266 是会发烫的,但是不应该到不能忍受那么热。如果是不能忍受,
多数是有电平问题。例如 TTL 输出 5V 到 ESP8266 这种。例如某宝上
USB 到 ESP8266 的转换插头就有 5V 不匹配的问题,特别坑。

还有一个是 memory leak。 ESP8266 需要有大概 10K 左右的空余内存供
网络使用。你可以密切监视你的内存还有多少可以剩余。太少例如剩下 4K
种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另外就是比较推荐的连接方式是 STA 模式。 AP 模式不如 STA 稳定。主要是
那个 AP 是假 AP, 如果试图通过 ESP8266 来访问 Internet 就会对 ESP8266
有一定干扰。扫描 SSID 失败后 reset wifi 对 wifi 服务有干扰。

注意这些问题。在电源稳定,程序正确的情况下我发现这个芯片还算稳定。
我现在开发板是长期有 TCP 连接挂在上面打引调试记录,一秒一行。这个连
接可以挂几天到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我一般是程序原因需要 flash ESP8266
才重起 esp8266 断开 TCP 连接. 注意我这个调试是长连接,24 小时不断的。

前面也有朋友分享 ESP8266 已经产品用上了,没有稳定性问题。以前有发现
不稳定 corrupt flash 的情况,后来都定位到自己的程序特别是内存访问越界
的问题。bug 都改好了以后就一直稳定。

中断没有处理好也会有稳定的问题,例如那个 uart frame error。我后来发现是
我用的格式不对。 STM32 bootloader 用 8E1, 我当 8N1 来用就频繁 frame
error 把 ESP8266 拖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长时间esp8266的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出现过。
现在觉得esp8266用起来不稳定,不敢 ...

多问一个,你的不稳定是什么表现?
ESP8266 自动重起还是 TCP 连接自动断开?
WIFI 自动断网需要重新连接 wifi?

再提一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就是 ESP8266 有看门狗。
所以如果回调函数长期不返回就回被看门狗 reset。
你处理回调理想情况 20ms 左右应该返回。最长可以到 500ms
左右。再长到 1 秒钟左右就会被狗啃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问一个,你的不稳定是什么表现?
ESP8266 自动重起还是 TCP 连接自动断开?
WIFI 自动断网需要重新连接 ...

我是在网络不稳定的条件下使用8266。用过修改源码烧写固件的方式也用过使用网络提供的AT指令的固件方式。
我的编程思路是一旦长时间接收不到心跳包或链接断开就重启8266,实际使用时发现8266会死机在一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在网络不稳定的条件下使用8266。用过修改源码烧写固件的方式也用过使用网络提供的AT指令的固件方式。 ...

我感觉你这个是用个定时重起来掩盖代码可能有的其他
错误。例如你的内存有 corruption,特别是 stack 里面有
坏的数据,重起是有可能不可靠的。

着道理来说 DWT 是可以可靠重起 ESP8266 的。你描述
的问题比较像是程序有 bug。

网友A:
一个是给的电源供电不够好。ESP8266 短暂的峰值电流可以到 200ma 这种范围。如果用USB TTL 串口供电是几乎都要出问题的。找个稳定有住够余量的电源。

我这里有2个都是USB-TTL串口供电, 一个是CP2102, 经常能把电脑搞成蓝屏, 目前再也不敢用了
另外一个是CH340, 目前应用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给的电源供电不够好。ESP8266 短暂的峰值电流可以到 200ma 这种范围。如果用USB TTL 串口供电是几乎 ...

cp2102 片内自带的 3.3v 是肯定不够驱动 esp8226 的。
CH340 不带 3.3 ldo,需要外部的 3.3v ldo 还好些。

我自己体验也是 cp2102 比较容易出问题。我用 Linux
还不会蓝屏,但是可以看到核心驱动抱怨出错等等。
跑着跑着整个 usb 设备消失了,那个地址没有响应,
然后就是 disconnect

CH340 没有碰到同样的问题。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体验。
早期 CH340 Linux 驱动有问题不能设置波特率,后来改
好了。 Windows 下面可能会不一样。

网友A:
大体看了下代码, 咨询下, LZ是在哪个版本的SDK下编译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看了下代码, 咨询下, LZ是在哪个版本的SDK下编译成功的?

最新版本 SDK 啊。esp-link 那个 Makefile 是指定版本的。

网友I:
esp8266官方提供的模板,git clone之后,自带的examples的gen_misc.sh文件运行后,出现:
start...

../../Makefile:103: warning: overriding commands for target `clean'
../Makefile:300: warning: ignoring old commands for target `clean'
../../Makefile:180: warning: overriding commands for target `ESP8266_NONOS_SDK_V1.5.4_16_05_20/.dir'
../../Makefile:169: warning: ignoring old commands for target `ESP8266_NONOS_SDK_V1.5.4_16_05_20/.dir'
You cloned without --recursive, fetching submodules for you.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recursive
make -C crosstool-NG -f ../Makefile _ct-ng
make: *** crosstool-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op.
make: *** [crosstool-NG/ct-ng] Error 2

大侠指导一下怎么回事??(之后又使用--recursive重新安装过,还是这个问题,exter****-gcc编译工具已经安装好了)

网友:
正好有个项目要用到!先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I:
esp8266官方提供的模板,git clone之后,自带的examples的gen_misc.sh文件运行后,出现:
start...

我很乐意帮你,不过我现在都不清楚你要编译哪个目标,esp-link 还是 esp-open-sdk.
你是用那个 Linux distribution,Fedora 还是其他的什么。版本多少。

我的猜测你是想编译 ESP8266_NONOS_SDK 里面的 examples 目录下的东西,  例如
IoT_Demo。但是很不幸运的是,那个 Makefile 是假定你用 pre compiled sdk.

请仔细读以下这个文档,
https://github.com/esp8266/esp8266-wiki/wiki/Toolchain

特别是下面这一句
The IoT_Demo Makefile assumes it's one directory up (for libraries and linker script).

反正稿那个 IoT_Demo  用原来的 Makefile 比较麻烦,要改不少地方。

如果你是编译 esp-open-sdk/examples/blinky 这个示范的话就很容易。
$ cd esp-open-sdk/examples/blinky/
$ make
xtensa-lx106-elf-gcc -I. -mlongcalls   -c -o blinky.o blinky.c
xtensa-lx106-elf-gcc -Teagle.app.v6.ld  blinky.o  -nostdlib -Wl,--start-group -lmain -lnet80211 -lwpa -llwip -lpp -lphy -Wl,--end-group -lgcc -o blinky
esptool.py elf2image blinky
esptool.py v1.2-dev
$

这就编译好了。
我建议你自己把 IoT_Demo 那个文件用 blinky 的 Makefile 框架移植过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很乐意帮你,不过我现在都不清楚你要编译哪个目标,esp-link 还是 esp-open-sdk.
你是用那个 Linux dis ...

我以为这个开源里面的例程是可以直接用的,那请问您一般是怎么开发esp上面的c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为这个开源里面的例程是可以直接用的,那请问您一般是怎么开发esp上面的c程序的? ...

你要注意里面有个 SDK 的包,那个 SDK 包包含库什么的和 gcc 编译器的
包是分开的。 所以 SDK 里面的 example 是官方提供的,和 Makefile  和 esp-open-sdk
的不是很兼容。官方那个 Makefile 写的不是很好,应该说非常糟糕。

我的开发环境是 gvim, esp-open-sdk, make,
vim 里面使用 ctags 和 cscope 做符号跳转查找。
Makefile 我一般自己写,那个  makefile 写好了可以
编译很快很顺畅。直接在 vim 里面 make 也可以。
大致就是这样。

好处是比较简单,换其他平台例如 stm32 也通用,
都是 gcc。不用被 IDE 绑架。坏处大概是上手时间
长点。不过这个时间投资可以重用在所有其他开发
平台上,例如 linux kernel 和 iphone app 我也是用
vim 来写程序的。xcode 的编辑器就不是很习惯。
vim 查找和跳转都很方便。所以 xcode 我也是尽量
用 make 来编译。

网友(2016-09-12):
求LZ教我怎么弄,我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要注意里面有个 SDK 的包,那个 SDK 包包含库什么的和 gcc 编译器的
包是分开的。 所以 SDK 里面的 exa ...

请问这个固件支持tcp server方式的透传吗?就是esp8266作为服务器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固件支持tcp server方式的透传吗?就是esp8266作为服务器端

支持透传,但是效率不是特别高。
发太快会有漏数据。
我自己写过一个效率高的。

网友:
这个牛逼啊.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为这个开源里面的例程是可以直接用的,那请问您一般是怎么开发esp上面的c程序的? ...

这个 esp-open-sdk example 目录下的 blinky 是可以直接用的。
那个官方发布的 SDK example(不包含 gcc 部分)是不能直接在 open sdk (包含 gcc)
目录里面直接编译。那个是官方 SDK 的 Makefile 写的问题。

我一般就找一个可以编译的例子,例如 blinky 或者 esp-link 在上面改。
我平时也不用 IDE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是 Linux 开发环境碰到什么问题可以贴上来,我尽量回答。
我平时都是用 Linux 的,windows 开发不太 ...

开发以外的也用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以外的也用Linux?

对,我连苹果的机器都装 Linux。Linux 在苹果的机器上比苹果的
操作系统还要省电。Linux 用习惯了效率很高。
当然我现在也不打游戏什么的,
偶尔有一些东西一定要用 windows 就用一部机器的一个
分区来做好了。很久没有碰了。通常是厂家有什么驱动没有
Linux 版本的,例如 GPS 升级地图等等。

网友K(2016-10-12):
您好楼主,能否分享下编译好的ESP-link的固件。想先刷个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楼主,能否分享下编译好的ESP-link的固件。想先刷个固件看看

50 楼有编译好的固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50 楼有编译好的固件。

多谢楼主,不好意思没有看中间的楼层,
另外请问有没有开源的TCP串口透传及WEB配置推荐呢?我试了下这个ESP-link好像没有AP模式下的TCP server转串口功能,它这个串口是用来打印日志的

网友L:
esplink要是能加进去udp透传,就太好啦!,可惜没有

网友:
比较感兴趣这个cgi怎么写的,这么小的模块内部都能跑http server啊。好强大。

网友M:
楼主,esp-link是从哪里开始看啊,我想了解整个工作流程,看makefile也没看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谢楼主,不好意思没有看中间的楼层,
另外请问有没有开源的TCP串口透传及WEB配置推荐呢?我试了下这个E ...

这个固件应该是有透传的。只要的你速率不太快就可以了。
端口 23 就是对应串口。
太快的话那个接受部分需要在中断里面读出 fifo ,现在这个
固件是经过一个事件调度才去读 fifo 的,调度慢了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L:
esplink要是能加进去udp透传,就太好啦!,可惜没有

UDP 透传效率比较低,我实验过了,所以你就不用试了。
特别是作为发送端,UDP 发送有个内部的限制,在发送一个 UDP
包的时候最多 queue 3 个 UDP 包,再多就扔掉了。所以最后
速率还不如 TCP, 差很多。UDP 协议上允许丢包,所以你也
不能说这个 SDK 做错了,反正发送 UDP 不爽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esp-link是从哪里开始看啊,我想了解整个工作流程,看makefile也没看出啥。 ...

你做个符号索引,然后就从 main 看下来就好了。

简单的网络协议处理看 开发的手册。

网友M:
esp-open-sdk 和 esp-link是什么关系啊,没搞懂?
下载下来eps-open-sdk以后根目录下执行make,提示有错误。这个make是编译一个开发环境?那esp-link需要放在哪个目录下啊?
另外你上面说的main函数是 espfs\mkespfsimage\main.c 里面的main函数吗?我看到里面有对main函数参数 argv 的解析,想问一下这个参数是谁传送给main函数的?是boot程序中定义的嘛?
开发手册是github上面的md文档吗?argv

不好意思提了好多问题,希望楼主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应该是有透传的。只要的你速率不太快就可以了。
端口 23 就是对应串口。
太快的话那个接受部分需 ...

多谢楼主指点。刚测试了一下TCP 23端口,确实可以收发数据了。

网友:
很好的资源,做个记号

网友N:
esp8266使用 ardino IDE环境 来开发还是相当不错,虽然可参考的资料不多而且还是E文占大部分,其自带的例程如稍加修加,基本都可以很方便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
8266的udp发包确实比较慢,上传物联网平台的数据,还不如用htt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M:
esp-open-sdk 和 esp-link是什么关系啊,没搞懂?
下载下来eps-open-sdk以后根目录下执行make,提示有错误 ...

不好意思我有个地方说错了,

那个 esp-link 入口函数是 user_init, 在 esp-link/main.c

esp-open-sdk 就是编译esp8266 的 gcc 编译器出来。里面还带了
esp8266 的官方 SDK,官方 SDK 就是些投文件和二进制库什么的。
官方 SDK 不带 GCC。

然后 esp-link 就是要用 gcc 和 官方 SDK 来编译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N:
esp8266使用 ardino IDE环境 来开发还是相当不错,虽然可参考的资料不多而且还是E文占大部分,其自带的例程 ...

对,其实 esp8266 官方有中文的开发文档。因为公司是中国的,那个中文文档和
英文的差不多仔细的。

网友:
收藏,准备用呀,

网友:
楼主给推荐一个W7下的编译器,谢谢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有空的时候我也折腾一下

网友:
╮(╯▽╰)╭好东西太多,跟不上节奏了

网友M:
楼主,我要自己在sdk下开发,需要写makefile嘛,感觉玩不动。

网友:
很好,现收藏了,有空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要自己在sdk下开发,需要写makefile嘛,感觉玩不动。

Makefile 学写一下很好的。

我现在写 Makefile 可爽了。

建议大概是找个 开源的 example,基于那个 Makefile 来改。
ESP 自己那个 SDK 里面带的 Makefile 很糟糕,对上层目录的
Makefile 有引用和假定。不推荐使用,我自己都没有用那个。

网友:
好东西,收藏学习!
以前就想过用8266来做过wifi串口透传

网友M:
引用 楼主:
Makefile 学写一下很好的。

我现在写 Makefile 可爽了。

楼主,找哪里的例子啊,看到esp-link的makefile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找哪里的例子啊,看到esp-link的makefile看不懂。

比如esp-open-sdk 里面带的 blinky 的 Makefile
就比较简单容易阿。

https://github.com/pfalcon/esp-o ... les/blinky/Makefile

Makefile 最好研究一下这个文档:
https://www.gnu.org/software/make/manual/make.html

这里有个中文翻译的:
http://hacker-yhj.github.io/resources/gun_make.pdf

学习 Makefile 这些是长久收益的,比较正规的大的项目都是用 Makefile
这一类东西写的。不太会是用 IDE 来编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esp-open-sdk 里面带的 blinky 的 Makefile
就比较简单容易阿。

多谢楼主了,正在学习。

网友O(2016-11-21):
能不能讲一下esp-link的编译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不能讲一下esp-link的编译方法?

这个在 Linux 下面配置好 esp-open-sdk 然后直接打 make 就可以编译啦。
没有什么秘诀。

网友:
ESP8266是否稳定?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在 Linux 下面配置好 esp-open-sdk 然后直接打 make 就可以编译啦。
没有什么秘诀。

直接编译esp-link行吗?必须先要搞esp-open-sdk?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直接编译esp-link行吗?必须先要搞esp-open-sdk?

esp-open-sdk 就是包含编译用的 gcc 啊。
如果连编译器都没有如何编译?

楼主:
我现在用还挺稳定的,没有内存泄漏什么的。
我有个 log 每秒钟都打印,已经好几天都保持
连接没有问题。

电源要给力就好。ESP8266 不是一般 MCU,
wifi 开启的时候瞬间电流可以比较大。

网友P:
esp open sdk跟官方SDK有什么不同?能否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esp open sdk跟官方SDK有什么不同?能否详细说下

官方是 windows 的,不带 Linux gcc。里面包含一些官方库是
二进制的。

esp open sdk 主要是提供 linux 的 gcc 编译器。
Gcc 本来就是 linux 上面的,那个 windows 的 gcc 反而特别绕。

网友:
不懂的太多了,云里雾里,并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Q:
怎么没有人提用 Eclipse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怎么没有人提用 Eclipse软件啊,

我不用 eclipse。 我一直都是用 gvim 和 makefile 这些。
对我来说效率比较高。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不用 eclipse。 我一直都是用 gvim 和 makefile 这些。
对我来说效率比较高。

gvim是一个文本编辑器,也能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gvim是一个文本编辑器,也能使用吗

什么意思,我一直用 gvim 写代码啊。 vim 是个很好的程序编辑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应该是有透传的。只要的你速率不太快就可以了。
端口 23 就是对应串口。
太快的话那个接受部分需 ...

做tcp server的话,在此固件基础上,只要改一下中断fifo 部分代码,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tcp server的话,在此固件基础上,只要改一下中断fifo 部分代码,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

那个改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主要是要适应 esp8266 那个 NON RTOS 的接口。
那个接口在发送没有回调的时候最好不要再发送,
自己buffer 一下一个发送,等发送完成回调的时候
把新的发出去。另外最高效的似乎是 2K 左右的buffer。
大概和WIFI 的 MTU 有关。一丁点数据似乎攒一点
再发好。减少系统调用的次数。

中断消耗我发现是必须的,因为不时做了网络的
调度然后 task 执行的时候落后了几个 ms,不能
完全避免task 调度原因导致 fifo 溢出的问题。改在中断
里消耗掉 fifo 比较考究基本功。涉及中断里面搬运
数据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通知 task 来处理这种简单
而稍微慢的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改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主要是要适应 esp8266 那个 NON RTOS 的接口。
那个接口在发送没有回调的时 ...

非常感谢!这都是实打实的经验!

网友R(2016-12-22):
请教楼主一下,我现在想要用ESP8266做个类似传感器的小东西:用一个IO口读取状态,然后把状态发送到WEBSERVER。
现在打算这样,ESP8266在未连接路由器的时候是AP模式,通过网页配置ESP8266要连接的路由的SSID和密码,以及要发送WEBSERVER的IP地址。
配置好后自动切换成STA模式工作。
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网页配置不知道怎么入手,楼主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楼主一下,我现在想要用ESP8266做个类似传感器的小东西:用一个IO口读取状态,然后把状态发送到WEBSERV ...

你需要的是AP 切换到STA mode的代码。类似的代码在这个帖子提到的esp-link里面有。开源的你可以去找找。那个sdk里面也有这个api。
应该挺好做的。

网友P:
试了用Docket 、Linux 、windows都编译错误
楼主能否出个详细的教程呀

Docket Building
https://github.com/jeelabs/esp-link/blob/master/BUILDING.md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还挺稳定的,没有内存泄漏什么的。
我有个 log 每秒钟都打印,已经好几天都保持
连接没有问题。

楼主用的是ldo还是dcdc,能否说一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试了用Docket 、Linux 、windows都编译错误
楼主能否出个详细的教程呀

这个 esp-link 应该是可以在 Linux 下面编译,在 windows 下面的编译我
没有试过。估计是动态下载的某些工具并没有考虑到 windows 的情况。

esp-open-sdk 原生是在 Linux 的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用的是ldo还是dcdc,能否说一下型号?

用好的 AMS1117 应该就可以。我多数用的是 LDO 不是 DCDC 供 3.3v。
例如 stm32f103C8T6 最小系统带的那个 3.3v LDO 就可以。我直接用
那个 3.3v 效果就还稳定。

那些 LDO 不可以呢?例如我发现USB TTL 串口引出来的 3.3v 通常都
太弱,千万不要用。另外 st-link 和常见山寨版本引出来的 3.3v 也不太
可靠。

楼主(2017-02-09):
更新一下,最近 esp-link 的编译有些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需要用到官方的 SDK。我以前是用 esp-open-sdk 里面带的 SDK,
这个对 esp-link 不好使了。需要直接使用官方的最新 SDK。
http://bbs.espressif.com/viewtopic.php?f=46&t=850

从上面这个连接下载 SDK 和 patch。

第二,如果第一次 flash,"make flash" 会调用 v1.5 版本的 bootloader。
这个 bootloader 要在 1.9.xx 的SDK 里面找。 最新的 v1.6 和当前的
esp-link 不能一起工作。

网友:
8266如雷贯耳,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T:
楼主能否推荐个比较好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能否推荐个比较好的开发板?

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 ESP01 的小板子。
用个好点的3.3v 电源,然后好点的 USB TTL 3.3v 串口就可以了。

安可信有出 ESP8266 的开发板子。我早期也用过。
但是也被那个板子拖累过,因为那个 GPIO 有上拉下拉电阻
引发了我其他问题浪费很多时间。

我建议还是直接用 ESP01 那种有杜邦线加个面包版就好了。
调试也方便。最多加个 USB 的逻辑分析仪便宜那种就可以了。
ESP01 把 CH-PD 那个接到 VCC, 只需要这个一个拉线。
然后给 VCC 和 GND 就已经可以启动了。 GPIO2 和 GPIO0
浮空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 ESP01 的小板子。
用个好点的3.3v 电源,然后好点的 USB TTL 3.3v 串口就可以了 ...

谢谢楼主

网友M: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最近 esp-link 的编译有些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需要用到官方的 SDK。我以前是用 esp-ope ...

楼主,你好,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1、我已经使用esp-open-sdk编译完成了 gcc(使用的是standalone=y模式编译的) 但是在我make blinky这个工程的时候出错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2、我看esp-link的 BUILDING.md 文档里有这么一段。

这里问一下,问什么现在编译器不能用 standalone=y 来编译了呢?我现在用了stnadalone=y 也没有出现图片上说的编译错误啊。
3、我这个 BUILDING.md 文档看下来,自己总结的编译esp-link流程是
- 下载esp-open-sdk 使用standalone=n 来编译
- 下载乐鑫官方 SDK 和相应patch文件
-  clone esp-link 项目 切换到相应版本 然后make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1、我已经使用esp-open-sdk编译完成了 gcc(使用的是standalo ...

我就是用 StnadAlone = y 来编译的。缺省的选项没有改动。

如果你是以前 clone 下来的 esp-open-sdk。 你pull 的时候需要做:(这个在 Readme.md 有)

$ make clean
$ git pull
$ git submodule sync
$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至于那个 blinky 我这里编译的没有问题的。
$ make clean
rm -f blinky blinky.o blinky-0x00000.bin blinky-0x40000.bin
$ make
xtensa-lx106-elf-gcc -I. -mlongcalls   -c -o blinky.o blinky.c
xtensa-lx106-elf-gcc -Teagle.app.v6.ld  blinky.o  -nostdlib -Wl,--start-group -lmain -lnet80211 -lwpa -llwip -lpp -lphy -lc -Wl,--end-group -lgcc -o blinky
esptool.py elf2image blinky
esptool.py v1.2
$
是不是你的 SDK_BASE 指到其他的 SDK 或者 路径不对什么的。

这个是最新的 esp-open-sdk, 我刚刚才 pull 过。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 StnadAlone = y 来编译的。缺省的选项没有改动。

如果你是以前 clone 下来的 esp-open-sdk。  ...

谢谢楼主指点,已经成功编译blinky和esp-link,接下来就是深入研究一下esp-link这套代码了,好多东西不懂,需要从最基本的学起,makefile工具也要学起来了,路漫漫其修远兮,一步一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指点,已经成功编译blinky和esp-link,接下来就是深入研究一下esp-link这套代码了,好多东西不懂 ...

Makefile 这套其实很好的。
esp-link 的代码结构我大概介绍一下吧。
最主要的代码在 esp-link 目录下的 esp-link
对,esp-link 里面有个 esp-link

这个包括入口的 main 函数。 cgi 的入口。
从这里开始看。搞清楚如何注册一个新的 cgi 服务。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 cgiflash.c
这个控制如果 OTA update。 注意这个 OTA update 基本上没有
用系统提供的 OTA API, 所以不需要经过官方网站等等。
cgiUploadFirmware() cgiRebootFirmware() 这几个函数。
其实就是按照地址往另外一个 image 位置写 image,最后
写好了改一下引导的入口就好了。如果在改引导入口前失败
仍然进入旧的。引导入口改了就是新的。引导入口修改是
原子操作。基本上不会有升级一半断电起不来的问题。

当然如果新的固件有逻辑问题仍然可以砖头,这个和 OTA
没有直接关系。

html 目录是 web 的html 源文件。这个就和普通网页一样。
基本上就是网页加 java script 来调用后台的 cgi 入口。
网页加 RPC,这个和一般网站的架构都很类似。

然后其他一些目录就是比较外围的代码,例如 uart mqtt
等等。有需要递进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akefile 这套其实很好的。
esp-link 的代码结构我大概介绍一下吧。
最主要的代码在 esp-link 目录下的 e ...

谢谢楼主指点啊,我正在努力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Makefile 这套其实很好的。
esp-link 的代码结构我大概介绍一下吧。
最主要的代码在 esp-link 目录下的 e ...

楼主可以加你qq嘛,有写问题不太明白。

我在看 esp-open-sdk 里blinky的项目。
在makefile里没有看到库文件和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在哪里设置呢?只看到了设置头文件搜索路径是 -I. 当前目录

楼主:
就是当前路径,然后那个 gcc 会记住一些自己的系统路径。

网友U:
引用 楼主:
就是当前路径,然后那个 gcc 会记住一些自己的系统路径。

能请教几点吗?
1.  开发8266需要什么工具呢?市面上是否有DEMO板?
2.  开发8266是需要LINUX环境,还需要别的工具软件吗?
3.  哪里有相关教程,可以提供中上述2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U:
能请教几点吗?
1.  开发8266需要什么工具呢?市面上是否有DEMO板?
2.  开发8266是需要LINUX环境,还需 ...

1、可以到淘宝上买一块安信可的开发板,或者直接购买nodemcu,我自己是买的nodemcu,下载很方便。
2、这个帖子的楼主位已经提供了所需的编译环境 esp-open-sdk和一个开源的比较好的项目 esp-link
有兴趣可以细致研究一下这个项目。

网友U:
引用 网友M:
1、可以到淘宝上买一块安信可的开发板,或者直接购买nodemcu,我自己是买的nodemcu,下载很方便。
2、这 ...

我了解了一下开发模式,好象有3种,
1. 虚拟机 + linux
2. eclipse
3. 阿杜伊诺

这3种,你感觉哪种比较好用啊?开发起来比较人性化些。。。
PS: lua感觉不是很好,既然选择了SDK开发,肯定是不希望中间还有一层解释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了解了一下开发模式,好象有3种,
1. 虚拟机 + linux
2. eclipse

开发模式有
1、官方sdk开发 直接使用内部mcu编程,省了一个外部mcu,功能还更强大,这种需要linux+gcc开发。你说的eclipse 开发也属于这个范畴,只不过别人给你提供了现成的ide
2、AT命令开发  使用外部mcu通过AT命令来使用8266
3、lua脚本开发 刷入nodemcu的固件,使用lua脚本语言开发
4、arduino开发 使用arduino IDE来开发,据说底层使用的也是官方的sdk,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总感觉arduino是玩家搞的工具,不太放心。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官方sdk来开发的,所有的东西自己都能掌控,学习成本也有点高,我目前也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U:
能请教几点吗?
1.  开发8266需要什么工具呢?市面上是否有DEMO板?
2.  开发8266是需要LINUX环境,还需 ...

开发 8266 需要至少 USB -> TTL 串口转换器,一个可以供电 3.3v 200ma 的
电源。然后市面上很多开发版。我建议是直接使用 ESP01 那样可以用杜邦线
连接的便宜的板块。用 NodeMCU 来学习 esp8266 我不是很推荐,因为比较
捆绑在 NodeMCU 自己 的firmware 上面,如果你要抛开 NodeMCU 的 firmware
自己开发,其实还不如 esp01 方便。NodeMCU 我觉得是自己另外一套用
ESP8266 搭出来的东西,不是直接学习 esp8266.

开发 8266 我建议是搭个 Linux 环境,虽然 windows 环境也有,但是都是
linux 那样的工具移植过去的。至于其他的 IDE, 例如eclipse 这些,有会用
当然好,其实没有也没有关系,不需要专门去学。有这个精力学学如何用
Makefile,学用一个比较好的编辑器例如 vim 之类的比较长久收益。
我自己是 vim + Makefile 搞定绝大多数开发的包括 esp8266, arm,stm8
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arduino 有 IDE 包括了 ESP8266 的开发,那个配置起来
应该是非常方便的。适合懒人用。
这个有个教程,我自己没有跟过,不过如果完全没有 Linux 基层也不想
去学Linux 环境这也是一个办法。

https://diyhacking.com/esp8266-tutorial/

其他教程网上很多了。例如这个:
https://www.penninkhof.com/2015/03/esp8266-open-sdk/
还有这个。
http://www.cnx-software.com/2016 ... sdk-and-c-language/

中文教程我找了一下貌似比较多是用串口 AT 指令来开发的,那个比较弱。
不是很推荐。比较极致一些还是用 C 的 SDK 来开发。

网友:
赞成“比较极致一些还是用 C 的 SDK 来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 8266 需要至少 USB -> TTL 串口转换器,一个可以供电 3.3v 200ma 的
电源。然后市面上很多开发版。 ...

好的,谢谢指点。。。如你所说,决定去玩玩Linux+VIM来开发8266的SDK吧。。。还是遵循大侠给的路线来学习。。

网友:
来学习  wifi串口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开发 8266 需要至少 USB -> TTL 串口转换器,一个可以供电 3.3v 200ma 的
电源。然后市面上很多开发版。 ...

能不能给上传一个编译好的最新版本。我看您以前的帖子中上传的已经不是最新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能不能给上传一个编译好的最新版本。我看您以前的帖子中上传的已经不是最新版本了。 ...

不是最新版本也你如果就是试试其实区别不大。
这里有发布编译好的版本啊,可以自己去下:
稳定版
https://github.com/jeelabs/esp-link/releases/tag/v2.2.3
超前版
http://s3.voneicken.com/esp-link/esp-link-v3.0.14-g963ffbb.tgz

网友(2017-12-27):
xtensa-lx106-elf-gcc -I. -mlongcalls   -c -o blinky.o blinky.c make: xtensa-lx106-elf-gcc: Command not found <builtin>: recipe for target 'blinky.o' failed make: *** [blinky.o] Error 127

网友:
[INFO ]  Retrieving needed toolchain components' tarballs
在根目录make后一直卡在这里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编译 esplink 报这些错误,请教一下什么原因

k@k-virtual-machine:~/work/esp-link$ make
SDK     is /home/k/work/esp_iot_sdk_v2.1.0
VERSION is v3.2.50-gfe4f565-dirty
CC mqtt/mqtt.c
CC mqtt/mqtt_msg.c
CC mqtt/pktbuf.c
CC mqtt/mqtt_cmd.c
CC rest/rest.c
CC socket/socket.c
CC web-server/web-server.c
CC syslog/syslog.c
CC espfs/espfs.c
CC httpd/httpdespfs.c
CC httpd/auth.c
CC httpd/multipart.c
CC httpd/base64.c
CC httpd/httpd.c
CC user/user_main.c
CC serial/crc16.c
CC serial/uart.c
CC serial/console.c
CC serial/slip.c
CC serial/serled.c
CC serial/serbridge.c
CC cmd/handlers.c
CC cmd/cmd.c
CC esp-link/cgimqtt.c
CC esp-link/log.c
CC esp-link/mqtt_client.c
CC esp-link/cgiflash.c
CC esp-link/config.c
CC esp-link/cgitcp.c
CC esp-link/cgioptiboot.c
CC esp-link/cgiservices.c
CC esp-link/cgiwebserversetup.c
CC esp-link/cgi.c
CC esp-link/task.c
CC esp-link/cgimega.c
CC esp-link/main.c
CC esp-link/cgipins.c
CC esp-link/status.c
CC esp-link/pgmshared.c
CC esp-link/cgiwifi.c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k/work/esp-link/espfs/mkespfsimage'
gcc -I.. -std=gnu99 -DESPFS_GZIP   -c -o main.o main.c
gcc -o mkespfsimage main.o -lz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k/work/esp-link/espfs/mkespfsimage'
Compressing assets with htmlcompressor. This may take a while...
Compressing assets with yui-compressor. This may take a while...
web-server.html  ( 53%, gzip,  504 bytes)
pure.css         ( 22%, gzip, 3820 bytes)
mqtt.html        ( 36%, gzip, 1200 bytes)
services.js      ( 42%, gzip,  804 bytes)
flash.js         ( 48%, gzip,  396 bytes)
ui.js            ( 37%, gzip, 2804 bytes)
favicon.ico      (100%, none,  876 bytes)
services.html    ( 34%, gzip, 1164 bytes)
userpage.js      ( 34%, gzip, 1264 bytes)
log.html         ( 39%, gzip,  908 bytes)
console.html     ( 30%, gzip, 1324 bytes)
home.html        ( 36%, gzip, 2020 bytes)
wifi/icons.png   (100%, none,  428 bytes)
wifi/wifiSta.js  ( 36%, gzip, 1776 bytes)
wifi/wifiAp.html ( 34%, gzip, 1020 bytes)
wifi/wifiAp.js   ( 45%, gzip,  892 bytes)
wifi/wifiSta.html ( 35%, gzip, 1148 bytes)
style.css        ( 31%, gzip, 2276 bytes)
console.js       ( 44%, gzip,  964 bytes)
mqtt.js          ( 41%, gzip,  736 bytes)
flash.html       ( 48%, gzip,  560 bytes)
28 -rw-rw-r-- 1 k k 27520 1月  18 19:50 build/espfs.img
AR build/httpd_app.a
LD build/httpd.user1.out
/home/k/work/esp_iot_sdk_v2.1.0/lib/liblwip_536.a(sntp.o):(.bss+0x24):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tzyear'
/home/k/work/esp-open-sdk/xtensa-lx106-elf/lib/gcc/xtensa-lx106-elf/4.8.5/../../../../xtensa-lx106-elf/lib/libc.a(tzset_r.o):(.bss+0xc): first defined here
/home/k/work/esp_iot_sdk_v2.1.0/lib/liblwip_536.a(sntp.o):(.bss+0x28):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_tznorth'
/home/k/work/esp-open-sdk/xtensa-lx106-elf/lib/gcc/xtensa-lx106-elf/4.8.5/../../../../xtensa-lx106-elf/lib/libc.a(tzset_r.o):(.data+0x0): first defined here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file:36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httpd.user1.out' failed
make: *** [build/httpd.user1.out] Error 1

网友:
docker环境是可以编译 成功
LD build/httpd.user1.out
Dump : /xtensa-lx106-elf/bin/xtensa-lx106-elf-objdump -x build/httpd.user1.out
Disass: /xtensa-lx106-elf/bin/xtensa-lx106-elf-objdump -d -l -x build/httpd.user1.out
FW firmware
build/httpd.user1.out  :
section            size         addr
.data              3210   1073643520
.rodata           19172   1073646736
.bss              39576   1073665912
.irom0.text      290212   1075843088
.text             31156   1074790400
Total            774843
    user1.bin uses 343828 bytes of 503808 available
LD build/httpd.user2.out
root@8c0b321384c5:/esp-link#
怎么烧录呢, 生成的文件 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2018-03-22):
很漂亮的界面 学习了

网友(2018-06-21):
这个固件帮了很多忙了

请教下 mqtt下能做串口透传吗? 没有看到主题订阅的配置

tcpsever 下 与23端口通信就是透传的,mqtt如何配置?

网友(2019-01-04):
\espfs\mkespfsimage,这个应该是用来打包文件的吧,请问这个工具如何编译?是在Windows上,还是linux上?有谁了解的,不吝赐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