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芯片一般缺货都是几个月具体是哪个环节导致...

楼主(2016-08-03):
最近上游的芯片原厂一直都是出于缺货状态,有的芯片基本上一颗都没有,并且告诉可能要到9月底才能恢复正常[这个好像也不可靠]
而从6月份就已经开始缺货了,也就是说这个缺货状态持续了将近4个月,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那么我的疑惑就来了,怎么都没想通?

究竟是哪个环节需要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呢?,芯片的生产无非就两个环节

1、晶元
(1)、是不是晶元的生产周期就是要这么久?因为工序复杂
(2)、晶元的生产,基本都是被超大公司给全包,是不是排订单周期耽误的呢?

2、封装测试
(1)、据我问到的,好像封装厂有很多,国内就有几家,所以封装环节耽误时间的可能性比较小

有明白其中问题的,给大家普及普及呗,下次再有什么大灾大难,提前屯点IC,赚点差价

楼主:
沙发,坐等懂行的朋友给我们小白科普一下

网友A:
可能有减产和有人大量故意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减产和有人大量故意屯货

故意囤货的人都赚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意囤货的人都赚死了

就是吵货,现在手里有大把的抄票,没地方投,有可能就会来吵电子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吵货,现在手里有大把的抄票,没地方投,有可能就会来吵电子元器件。 ...

不是的哦,这个我们问过原厂,他们都说是缺货,我实际要问的是,为什么缺货的周期会那么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哦,这个我们问过原厂,他们都说是缺货,我实际要问的是,为什么缺货的周期会那么长呢 ...

从沙子到芯片要好几个月,这个周期没法短,除非芯片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沙子到芯片要好几个月,这个周期没法短,除非芯片非常简单。

你是说,沙子到硅锭的时间长吗,这样一般都是标准品,都有现货的吧,直接采购就行吧

我觉得可能是硅锭到晶元这个周期长,但是不知道具体要多长,就是普通的MCU芯片,不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
为了某个客户的订单,IC厂家的产能只能给他一家供货。

网友:
楼主能说说是什么芯片?

网友:
挨炮要放大招??????

网友:
晶圆生产周期2个月,封装测试1个月。今年晶圆厂爆满,有人说大家都赌人民币贬值,因为晶圆厂都是美刀结算的。

网友:
你要是很着急,量也大,可以跟厂商商量买进晶圆,回来自己找工厂封装。

网友C:
if (storage < buy_order)
{
  order_wafer_from_fab();
  wait(wafer_ready); // around 3months
  test_wafer(); // 1-2weeks
  chip_packaging(); // 1-2weeks
  test_chip(); // 1-2weeks
  process_buy_order();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storage < buy_order)
{
  order_wafer_from_fab();

兄弟真有才,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炒货。现在专门有人干这个。

网友:
就跟炒大蒜是的?!问题来了,既然半导体需求那么多,沙子肯定用了不少!为什么沙漠还那么大呢?

网友:
估计有人炒货。

网友:
没有让代理给你备货,只能高价买现货了

网友:
  厂家要控制库存,减少资金积压。通常会进行市场预估,比如未来一季度或者半年,需求量有多大,加点余量去备晶元。通常芯片生产需要1到3个月左右,若是晶元不足,就得半年以上了。

  所以碰到暴发性增量的需求就很容易导致缺货。 其实问题是双方面的,厂家和客户都想减少资金积压。至于大客户嘛,都一样。厂家是按订单出货,除非国内代理中途截了。就像智能手机,之前主流容量是8~16G,今年转到32G起了,厂家跟不上节奏,现在雷老板都干起采购的活了

网友:
要是大公司应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

网友:
难道是CH340?

网友:
你说的是CH340吧!缺!6月问说7月中有货。让后又说8月!WCH

网友:
是利润!!!!!!!!!!!!!!!!!!!!!!!!!!!!!!!!!!!!!!!!!!!
max早就说了,,,利润超过300%,它就会藐视人间一切,,,,,,,,,,,无利可图,或者吃力不讨好,那就干脆让人一直缺货下去了,

网友:
我想去囤货了,屯点TL431 NE555 UA741 LM358 LM324 .UC3842

网友:
从设计上  给    第二供应商  留余地。

数字逻辑么 。。。。 STM32  VS  GD32  ,   AVR VS LGT  ,实在没辙了 上 FPGA软核, 或者软件虚拟机  ,贵就贵 ,起码不拖时间

哪家敢耍大牌 就 抄了它。

网友:
估计是某个产品突然火了起来,芯片量需求比较大,而且是爆发性的增长,导致了上游为了满足这个有量的客户,然后削减其他代理的份额。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某矽国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