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tium线间距规则问题

楼主(2016-08-03):
在画LQFP封装时候,引脚间距是小于10mil的,此时修改规则如下图:

此时画线的时候,线间距也是小于10mil的,违反了线间距10mil规则,如下图:

如何设置规则,与pad相连的走线间距为8mil,普通走线间距为10mil?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搬梯子出去找到了答案,亲测可行,我也学到了,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研究过,未果
他这里提到两种方案
一种是通过坐标定义一块区域,相对的或者绝对的都行
但是我试过了,不行,还得再研究研究

另一种是用room
自定义一个room,针对这个Room包含的区域单独设置一个规则
用WithinRoom 或者TouchRoom,二者的区别是,WithinRoom必须是所有的部分都要在Room之内,规则才起效; Touch就不必,导线的一部分在room里面,规则也起效

LZ的情况,用Touch就行,定义一个跟芯片一样大的Room

这是我测试的,全局的间距是0.3mm,room里面的间距是0.2mm,绿色报错是因为我之前全局的规格就是0.2,调大是为了演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梯子出去找到了答案,亲测可行,我也学到了,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研究过,未果

他这里提到两种方案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感谢3L,又学会了一招,以前都是直接把安全间距设最小,画完后,再改回来....

网友:
感谢三楼分享,五楼方法虽然笨点,但是很实用!

网友:
感谢3楼,学习了

网友B:
这个难道不是直接给芯片封装单独设一个8mil的规则么?

网友:
顶楼上,感觉这样才是最简单的。优先级设的高一点

网友:
区域规则设置,AD中有的,特别是BGA布线时,BGA部分间距线宽肯定和扇出后的不一样,常规做法。

网友C:
也可以定义一个类,将芯片定义一个类与其他地方设置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定义一个类,将芯片定义一个类与其他地方设置规则。

这样也行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道不是直接给芯片封装单独设一个8mil的规则么?

+1,直接给芯片单独设置一个规则

网友:
论坛的大神还是比较多的··五六个人之后就有人指出是room区域规则设置··来晚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道不是直接给芯片封装单独设一个8mil的规则么?

设置成8mil 之后芯片引脚间距是没有警告了 可连接单片机的线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梯子出去找到了答案,亲测可行,我也学到了,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研究过,未果

他这里提到两种方案

学习了,好的思路。

网友:
我是用规则检查先检查错误,然后它会有个HTML格式的报表,根据里面的英文信息来改线与线自己的间距,我记得前不久我画的LQFP100,线与线的间距是设置成4mil的

网友D:
可以将布的线分类,有很多分法,可按room,元件,网络标号,再给不同的分类定义不同的间距。菜单是在 design---classes  (protel dxp 和AD9.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布的线分类,有很多分法,可按room,元件,网络标号,再给不同的分类定义不同的间距。菜单是在 design ...

谢谢了。。。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

针对u1设置一个优先级最高的规则

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all

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

advanced

full query
incomponent('U1')

minimum clearance 8mil

然后再来一个普通的 10mil 的应该就可以 ,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