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驱动H桥直流电机PWM短时间内正常工作之后失效是为什么?

楼主(2016-08-03):
我使用的是20脚封装的,我碰到的情况描述如下:

1,我用TIM2的CH1(1脚),CH2(20脚)通道驱动H桥,H桥去驱动直流电机工作。

一开始的短时间内,是可以驱动电机正常的正、反转的,
但是很快,就发现CH1(1脚)不能输出PWM波形了,而CH2(20脚)可以输出PWM波形,这导致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2,我把TIM2的PWM功能关闭,把(1脚)和(20脚)作为普通IO口输出矩形波,是可以正常输出的。

这就很奇怪:(1脚)变得只能当普通IO口使用,不能当PWM使用了!

更换了芯片后,重复出现上述现象,即一开始的短时间内可以正常工作,但很快就不行了!

在线等,比较着急,谢谢各位男神女神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非常感谢

标题违规了,最好改一下,小心被封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违规了,最好改一下,小心被封ID

怎么修改呢,新手第一次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呢,新手第一次用,谢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好的,看了一下,直接修改标题改不了,要删掉重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看了一下,直接修改标题改不了,要删掉重发么

可以重发,也没有有意义的回复

网友:
在楼主位的最底下应该有修改的链接.

楼主:
后来使用TIM2的CH3作为pwm输出,测试了一个小时,基本还是稳定的,准备绕开CH1,感觉这可能是单片机设计的一个缺陷,另外TIM1一直工作良好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CH1到底是怎么了,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大家

楼主:
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么

网友:
看看L9170的资料,输入信号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
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