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独轮平衡车V2

楼主(2016-08-03):
此版本与前一版结构大致相同
(前一版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706-1-1.html)
与之相比的改进之处:
主控单片机为STC15W4K48S4.
电机为8寸无刷电机,功率36V350W,200*50免充气轮胎.
无刷电机控制起来要麻烦一点,而且我只是采用简单的控制方式,换相噪声略大,但是噪声比有刷的小多了.
电池仍为24V12AH的7串锂电池,估计换成容量小一些\放电倍率高一些的会更好.
车重约6.8Kg,感觉还是有一点重.

-------------------------------------------------

网友:
流弊,这么简单的材料做了这么屌的事情,点赞

网友:
楼主很牛逼,应该戴个头盔调试的。否则出事了好危险

网友:
电池好靓哦!~~

网友:
牛逼,赞一个,啥时候出套件,我买一个

网友:
这个牛!果断收藏

网友:
看的菊花一紧 感觉不安全

网友:
用最差的材料做最好的产品,赞一个

网友A:
电机方波驱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方波驱动的么

是的,根据霍尔输入状态和转动方向,决定三个半桥的一路输出PWM、一路输出低电平、一路悬空。
低速时换相会有嗡嗡声,就像电摩托起动时一样,速度快了之后噪声会小些。
//6步
//AB
#define MOT_S0        {SDA_H;SDB_H;SDC_L;PWMA_ON;PWMB_OFF;PWMC_OFF;}
//AC
#define MOT_S1        {SDA_H;SDB_L;SDC_H;PWMA_ON;PWMB_OFF;PWMC_OFF;}
//BC
#define MOT_S2        {SDA_L;SDB_H;SDC_H;PWMA_OFF;PWMB_ON;PWMC_OFF;}
//BA
#define MOT_S3        {SDA_H;SDB_H;SDC_L;PWMA_OFF;PWMB_ON;PWMC_OFF;}
//CA
#define MOT_S4        {SDA_H;SDB_L;SDC_H;PWMA_OFF;PWMB_OFF;PWMC_ON;}
//CB
#define MOT_S5        {SDA_L;SDB_H;SDC_H;PWMA_OFF;PWMB_OFF;PWMC_ON;}
//--------------------------------------------------
//转动一步
//--------------------------------------------------
void Mot_RunStp(void)
{
        code U8 stab[]={6,4,0,5,2,3,1,6};
        U8 s,h;

        h=GetHall();
        s=stab[h];
        if(s<6)
        {
                if(Mot_Dir==0)
                {
                        s++;
                        if(s>=6)s=0;
                        s++;
                        if(s>=6)s=0;
                }
                else
                {
                        if(s==0)s=6;
                        s--;
                }
        }

        switch(s)
        {
                case 0:MOT_S0;break;
                case 1:MOT_S1;break;
                case 2:MOT_S2;break;
                case 3:MOT_S3;break;
                case 4:MOT_S4;break;
                case 5:MOT_S5;break;
                default:MOT_STP;break;
        }
}

网友B:
牛逼,赞一个~!  动图中是楼主  试车? 还是淡定哥是楼主?

网友:
街上经常能看到骑独轮车上班的屌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根据霍尔输入状态和转动方向,决定三个半桥的一路输出PWM、一路输出低电平、一路悬空。
低速时换相 ...

做这个必须要foc   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用的st的2.0电机库改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有想法,有执行力,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C:
赞楼主一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想起前段时间小米的那个突然断电····好可怕

网友D:
8位机还是手工制板。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很多人都以为只有STM32才能做这个。
楼主颠覆了大家的想法。

网友E:
等核动力电池普及吧,大家都可以开这个上街了::

网友F:
LZ用的带霍尔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赞一个~!  动图中是楼主  试车? 还是淡定哥是楼主?

是我在试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必须要foc   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用的st的2.0电机库改的  楼主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G:
看着不错,不知道难不难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楼主一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想起前段时间小米的那个突然断电····好可怕 ...

其实我这车若突然遇到上坡也会电流过大引起过流保护突然断电的,
或者刹车刹得太猛引起电池过压保护也会突然断电,
所以,平时要多加练习,失去平衡要及时跳下来,这车有把手,所以不容易摔.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位机还是手工制板。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很多人都以为只有STM32才能做这个。

是的,坛内还有STC的四轴,姿态解算\卡尔曼都没有问题.

网友:
厉害! 我一直以为看不到武林高手了, 看来是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核动力电池普及吧,大家都可以开这个上街了::

曾经在街上看到过这样的车,不知道好不好骑.
感觉趴着不如站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用的带霍尔的电机?

是的,带霍尔.
如果不带霍尔,驱动起来会很麻烦.
因为需要低速大力矩,且有频繁的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不错,不知道难不难学,

只要会骑自行车,学这个还是不太难的.
估计一个星期内能学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会骑自行车,学这个还是不太难的.
估计一个星期内能学会.

楼主的姿态解算是怎么解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姿态解算是怎么解算的

简单的说就是将二维旋转公式扩展到三维.

下面这个帖子的33楼有说明: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575-1-1.html

网友H:
没骑过独轮车,好奇一个轮子转弯很不好使吧?业余也想做做玩玩,手里刚好有好多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骑过独轮车,好奇一个轮子转弯很不好使吧?业余也想做做玩玩,手里刚好有好多锂电池。 ...

的确不好转弯,
需要让车体向侧面倾斜才能转弯,且转弯半径较大.
就像滚铁环的感觉.

网友:
牛逼了    独轮车V2

网友I:
佩服!
请问楼主锂电池平衡充是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佩服!
请问楼主锂电池平衡充是如何做的?

买的电池组一般自带均衡板,对外只引出两根线或四根线。
外部只把它当作一节电池就行了。
我买的尺寸大概和下面这个差不多:

网友J:
楼主,请教做成载人两轮平衡车程序要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教做成载人两轮平衡车程序要怎么修改!??

看我发过的帖子里有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3542-1-1.html

网友K:
请问为什麽要用增量式pid,而不用位置式pid呢?
一直搞不太懂增量式pid的好处,而且是不是有初始值问题呢?
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L:
超级酷,出套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为什麽要用增量式pid,而不用位置式pid呢?
一直搞不太懂增量式pid的好处,而且是不是有初始值问题呢?
还 ...

我觉得是习惯吧,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
总之,我用这个用得效果好就是了,所以就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超级酷,出套件不?

如果要出,你觉得定价多少合适?
我这个是手工打造,出套件不合适,定价高了没人要,定价低了又觉得太花费时间.
还是开源就行了吧,大家自己去做,硬件成本估计在1000以内,不算贵的.
曾经在下班路上试了下,太难骑了,而且这种免充轮胎很硬,减振效果不行,
人行道的地砖骑起来简直不行,又不敢在马路上骑,所以只能在小区内骑着玩,不适合上路.
要上路,还是二轮的而且是充气的轮胎才好.

网友M:
大赞     骑起来要不要什么技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赞     骑起来要不要什么技巧呢

骑这种车需要多加练习
短时间内快速扭腰的反作用力可以转弯,维持左右平衡,若需要长时间的转弯则需要让车身向侧面倾斜.

网友N:
电池略屌,哈哈 做的很好!赞

网友:
烧起来跟放烟花一样好看
今天临晨3点半,看过的现实版“火箭起飞”式烟花 ,壮观!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池略屌,哈哈 做的很好!赞

连磷酸铁锂都不是百分百可靠的,就这样的锂电池真的可能要命,做做测试还行。做产品太危险了。

网友:
看到很多电动平衡车

网友:
lz 你可以的。电池可以换换

网友O:
我玩平衡车出问题突然断电,脸直接先着地,还是时速不到10KM的速度,不是我笨,而是当时注意力并没在脚下,手都没来得及撑地,所以LZ你最好保护一下自己。

网友:
牛掰,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核动力电池普及吧,大家都可以开这个上街了::

这个好牛逼!!!可以搞一搞....感觉有市场...

网友:
楼主老流弊了!不服不行啊!!!

网友:
实在是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玩平衡车出问题突然断电,脸直接先着地,还是时速不到10KM的速度,不是我笨,而是当时注意力并没在脚下, ...

是的,这东东很危险。
我的技术不到家,所以骑得慢,也遇到过突然断电的情况,不过本能反应会马上跳车,手握着把手,人和车都不会摔着。
独轮很难骑,我把它当作锻炼身体平衡用。
若要代步,还是二轮的好,下一步准备改进一下之前做的二轮平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牛逼,这6个MOS无散热片发烫不?

没怎么关心它,估计会略微发烫,但是没坏过。
IR2104的驱动能力较弱,也许用IR2184会好一些,PWM频率降低也能减少发热。

网友:
这个成品玩两年了,电池完全不行了,原先充满可以骑8-9公里,现在只有四五公里了

网友Q(2016-09-22):
请问下用的是FOC库正弦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下用的是FOC库正弦波吗

不是,用的简单的方波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必须要foc   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用的st的2.0电机库改的  楼主可以试试

2.0电机库是全开源么?

网友R:
真是越来越会玩了,啥时候出来个没轮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真是越来越会玩了,啥时候出来个没轮子的。

没轮子的有啊,把四轴做大就能载人了。
坛内有人做的载人六轴还挺漂亮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9%A3%9E%E8%A1%8C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轮子的有啊,把四轴做大就能载人了。
坛内有人做的载人六轴还挺漂亮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 ...

我c,我说的不是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c,我说的不是能飞的,

莫非是气垫?

或者磁悬浮?

http://www.iqiyi.com/w_19rtftz7w9.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是气垫?

或者磁悬浮?

楼主厉害,啥都能找出来,真是和你签名一样无敌了,

网友S:
楼主很牛啊 尤其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很牛啊 尤其是电池

电池买到的时候就那样,有盒子,有保护板,是完整的,对外就两条线。
我只是打开盒子,往里加了个电路板。

网友T(2016-10-31):
你这个角度计算和以前双轮的参数倒换了一下,是安装不同了么?
//         GADegYZ=atan2(GAZ,-GAY)*(PIDEG/3.14);//双轮车
        GADegXZ=atan2(GAX,-GAZ)*(PIDEG/3.14); //独轮车
        GADegYZ=atan2(GAY,-GAZ)*(PIDEG/3.14);//转为角度

网友:
楼主已经不能用牛逼来形容,恐怕是恐逼!

网友U:
楼主,L1和C19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能不能换别的参数?

网友T: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角度计算和以前双轮的参数倒换了一下,是安装不同了么?
//         GADegYZ=atan2(GAZ,-GAY)*(PIDEG/3.14); ...

注意到几点变化,
1。上面的公式,如果把MPU6050倒扣着就ok,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处理?
2。采样时间应该从50Hz改到100Hz,这样反应会快一点么?
3。16g改为2g,这个是为了运算不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T:
注意到几点变化,
1。上面的公式,如果把MPU6050倒扣着就ok,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处理?
2。采样时间应该从5 ...

的确电路板是倒扣着的,二轮平衡车的电路是立着的。
程序是为了配合硬件而改的,如果要让硬件配合程序,那工程量就大了。
采样时间尽量加快吧,总之要多实验才知道。
“16g改为2g”在哪?我没注意,总之能得到正确的姿态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L1和C19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能不能换别的参数?

上一版的电路啊?其实用不着的,本想用LC滤波,但实际作用不大,H桥直接接电机就行,L1=0,C19=0。
由于电机是个大电感,所以不滤波也行的,而且机械的东东本身也有惯性的。

网友V:
我想知道楼主用什么钻孔,PCB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想知道楼主用什么钻孔,PCB

台钻呀.....

网友U:
楼主有没有想使用正玄波控制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有没有想使用正玄波控制来做?

想过,通过测量霍尔信号变化周期,用定时器定时输出正弦波形,但是效果不好,低速力矩较小,也许方法不对。

网友U:
引用 楼主:
想过,通过测量霍尔信号变化周期,用定时器定时输出正弦波形,但是效果不好,低速力矩较小,也许方法不对 ...

那有没有考虑加入电流环来增加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U:
那有没有考虑加入电流环来增加力矩

没有,由于这车不好骑,就暂放一边了,玩遥控飞机去了。

网友W:
  电路的单面板是用的什么雕刻机,大概那个价位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没有,由于这车不好骑,就暂放一边了,玩遥控飞机去了。

楼主现在玩什么?哪个帖子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路的单面板是用的什么雕刻机,大概那个价位的,,

这是热转印的
将PCB打印到相片纸上,用熨斗转印到敷铜板上,再用FeCL3溶液泡一会儿,
腐蚀好后再钻孔,用砂纸砂掉碳粉,抹一点松香酒精溶液。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现在玩什么?哪个帖子有介绍?

点我头像再点下“主题”就能看到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245-1-1.html

网友(2016-12-04):
不错,自己动手

网友:
已收藏,很Nice啊

网友(2017-08-31):
电动独轮平衡车 mark

网友:
收藏,将来学习有用!

网友(2017-12-04):
666666,这个厉害,可以这样做。参考参考

楼主(2018-07-14):
更新一下程序,(电池也换了,6串锂电,电压比原来低)

“程序_方波20180711” 与之前的程序相比,三相均开启PWM,
避免原先因有一相开路而引起速度不稳定的现象。
三相的PWM为:Mot_PWM,Mot_PWM/2,0。
但仍有嗡嗡的响声。

“程序_正弦201807”使相电压为正弦波,噪音很小几乎听不到。
原理是根据霍尔测得换相时间,去输出SPWM。
参考资料:
https://www.cnblogs.com/YH-APP/p/5880624.html
直流无刷电机的正弦波控制

还换了轮胎,空心免充胎,比原来实心的更有弹性,虽比不上充气的胎,但也舒服多了。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收藏先,谢谢楼主

网友(2018-08-20):
堵转一下试试?

楼主:
堵转和直流电机一样,会有大电流,造成电池过流保护而断电。

网友X:
有木有视频,不知道操作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有木有视频,不知道操作性怎么样?

拍得不怎么好,操作性 我觉得还行,短距离代个步没问题。

网友:
牛的一比 简直

网友:
非常不错,牛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和直流电机一样,会有大电流,造成电池过流保护而断电。

如果断电,还敢骑?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和直流电机一样,会有大电流,造成电池过流保护而断电。

软件要限流啊

网友:
太牛逼了,Mark下。

网友(2020-02-26):
很不错,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