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

楼主(2016-08-03):
要求如下:
                管脚 >  35 个
                带        CAN 2.0
                FLASH  > 32K
                RAM           > 8K
                8位   32位 都可以
                M0   M3    也都可以
                价格 3块钱左右,用量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超过1W个

网友:
貌似没有这么便宜的吧

网友:
目前用 PIC18F46K80,十几块吧,带CAN,这已然是相当低了。

网友:
这个很难

网友:
主要是带CAN 2.0接口的不好找。你还是分开吧。

网友:
stm32f042,,不过价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