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fluke15b拆解后装回,显示和档位不符,也无法测量了...

楼主(2016-08-03):
如题,既上次15b摔了不显示,拍拍又能用之后,决定把15b拆开来看看。结果更加悲剧了,装回去,表的档位和显示完全不符,而且根本无法测量了,比如到蜂鸣档就一直响……求大牛指点该如何弄好?档位拆解没有移动过,而且多了个显示温度,汗……

网友A:
感觉旋转开关装反了。
倒数第二张,刚好就是反了,电流档指到OFF了。
你可以根据显示屏上显示的去测量,肯定没问题的。
注:修改错别字。

网友:
拆开再装一次

网友B:
不就是旋转开关装的位置不对嘛,多大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旋转开关装的位置不对嘛,多大个事。。。。

错,不能再用了。你卖给我,100,不用找了

网友:
旋转开关改过来就行了啊。

网友:
感觉还是旋转开关,上次也拆了一个万用表,里面的弹簧片装了好久才装对

网友:
100块排队要,顺丰运费到付

网友:
100块排队要,顺丰运费到付 +1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福禄克是万用表之中装配最先进和合理的,几乎小白都能很好的装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旋转开关装反了。
倒数第二张,刚好就是反了,电流档指到OFF了。
你可以根据显示屏上显示的去测量,肯 ...

这开关左右都是打死的啊,不能360旋转。可以拆解?

网友:
这表进化了

网友:
楼主,还拆?直接转180度,装上去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开关左右都是打死的啊,不能360旋转。可以拆解?

把拨盘拿下再转180度装回,装不好就出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拨盘拿下再转180度装回,装不好就出给我吧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强拔下来了,转180度,好了。估计自己不记得,拆的时候动了转盘……搞反了。

楼主:
感谢热心回答的各位,见笑了。话说换个17B的壳是不是就变成17B了?电路板上写的是17B。

网友:
看完觉得都是高手啊。。。

网友D:
从电路板看,这个表象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板看,这个表象假的。

真的假的?原来坛子里坛友出的,说是公司倒闭,出一批呢。蛮多人买的啊……

网友E:
可以收,楼主还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收,楼主还要不

我一直没说出啊……只是请教咋修,修,修!

网友(2020-06-13):
15和17用的电路板是一样的,你可以通过增加按键实现增加占空比和频率测量功能。
温度功能虽然可以通过改变旋钮位置调出来,但是你还需要热电偶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