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菜单出现抖动现象

楼主(2016-08-03):
使用STC15模拟产生行场信号输出,OSD菜单会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OSD是用专用芯片的
屏幕设置分辨率:1024*768   60HZ
STC15模拟产生行场同步信号是参考VESA标准的

网友A:
STC15  做OSD菜单呀,牛人,有资料吗,我也想学一下,我现在用的是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  做OSD菜单呀,牛人,有资料吗,我也想学一下,我现在用的是专用芯片

OSD也是用专用芯片的,STC15只是模拟产生行场同步信号。你的行场同步信号是用软件还是硬件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