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MP红外发射实现方法

楼主(2016-08-03):
红外转发器
发射部分
在上一讲里面,我们实现了对IR红外指令的接收处理方式。这一次我们将实现对IR红外的发射操作。对于红外发射,我们需要了解红外发射的原理。

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IR红外发射是一个基于时间轴的高低电平跳变,已实现对数据的传输。在红外发射的时序上,我们需要两个定时器来实现。一个用于调制PWM波形,另一个来控制时间。
对于PWM波形,实际可以理解为载波频率。对于不同的红外控制协议,我们需要使用不同的载波频率。所以在你移植相关函数的时候需要注意irsnd_set_freq (IRSND_FREQ_TYPE freq) 这个函数的处理方式。你可以跟踪发现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将定时器发出的PWM波形修改为需要的载波频率。
在完成载波频率的调制后,我们还需要控制载波频率的启停时间。这两个也是要在移植过程中需要进行修改的函数接口。函数名称如下:
static void irsnd_on (void)
static void irsnd_off (void)
上述两个函数用于实现是否产生载波频率。在完成载波频率的配置后,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定时器来计量什么时候产生载波频率以及在什么时候关闭载波频率。用于实现IR红外里的0-1输出控制。
对于系统时间的配置,我们使用的一个独立的定时器来实现。在F0中我们使用T6来实现1.5KHz的中断频次来处理(void) irsnd_ISR();                                                     // call irsnd ISR
发送函数。
在移植定时器的时候,建议大家使用逻辑分析来确认是否达到了设定的数值,以便确认相关的操作是否正确。
在本代码的演示中,我们实际输出只是输出了一个NEC协议的控制指令。其输出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对比上下图,我们可以发现数据。

不知道怎么去编辑图片,所以请各位自己下载附件来查看测试。

网友:
不明白!学习了@!

网友(2017-10-21):
楼主,附件中的PDF文件损坏了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