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MFRC522其实支持底层操作,很有潜力

楼主(2016-08-03):
之前用MFRC522测试过最基本的认证、读写等操作。

最近稍有点空闲继续摸索这个芯片,验证了两点功能:
(1)支持手动认证操作的数据收发;
(2)支持手动实现校验位操作。

其实上面第一点并不意外,认证操作就是一系列的数据收发。普通数据能收发,认证数据自然也可以。

第二点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因为实际应用中芯片替上位机完成了校验,因此正常的使用中总是自动发送正确的校验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让上位机单独控制校验(来造成错误的校验位)。

实际上,Mifare Classic系列(就是使用Crypto-1密码系统,被打脸的系列)在认证中必须需要读卡器支持校验位控制。
因为在MifareClassic系列的认证过程中,第二步和第三步读卡器、卡片之间传送的数据是加密的,但是校验位是对应明文的校验。
如果处于自动校验状态,那么校验位肯定就是所收发的数据(密文)的校验而不是明文的校验。所以不支持控制校验就不支持手动认证。

---- ---- ---- ---- 分割线 ---- ---- ---- ----

那么大家会问了,验证上面两点的用处何在?

用处在于了解MFRC522的潜力。
(1)对其他芯片的支持。
网上现有的MFRC522驱动代码,只有对Mifare Classic系列卡片的支持,没有其他,比如采用AES认证、或DESFire系列卡片认证的支持。
上述两点表明在正确的驱动程序及相关加密库、认证引擎的支持下,MFRC522芯片可以支持更多的ISO14443A卡片。

(2)可以实现Darkside Attack。
这个是我摸索的目的。
懂的人自然懂,就不多说了。

网友:
看不太懂,不过顶楼主

楼主:
确认mfrc522可以实现darkside attack

网友A:
darkside是哪种……?不需要部分未加密的?

网友:
之前看rc522就觉得可能有这个功能,然而没啥动力……后来入手了一块pn532,又编译成功了libnfc,这事就放下了

网友:
佩服lz的行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认mfrc522可以实现darkside attack

请问如何实现?

楼主(2016-09-05):
引用 网友A:
darkside是哪种……?不需要部分未加密的?

是的。这个名字来自发布者的论文,2009年 The Dark Side of Security by Obscurity and Cloning MiFare Classic Rail and Building Passes, Anywhere, Anytime。后来网上有人根据这篇论文写出了开源库,mfcuk。

只不过mfcuk是建立在libnfc基础上的,libnfc主要跑在pc机上,通过usb与读卡器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名字来自发布者的论文,2009年 The Dark Side of Security by Obscurity and Cloning MiFare C ...

嗯,libnfc我有自己编译的。
那我的印象是对的。不过从来没用过这个……
一般都是mf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libnfc我有自己编译的。
那我的印象是对的。不过从来没用过这个……
一般都是mfoc ...

点头点头,有了libnfc来抽象底层就方便多了~

其实,我开贴验证的说白了就是在STM32架构上实现了libnfc的(一些比较偏低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实现?

关于darkside attack的高层实现,网上很多资源,Google这个关键词就能找到;

使用mfrc522这个特定接口实现高层攻击,关键就是实现接口的认证transaction以及为了实现认证而进行的校验位控制。

认证transaction,就是普通的transaction。

校验位控制,有寄存器位来开启。开启之后数据流就不再是字节流,而是将字节流转换为比特流之后,每8位按字节后面人为插入校验位,如此构成的比特流,再以字节流的形式发送给接口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darkside attack的高层实现,网上很多资源,Google这个关键词就能找到;

使用mfrc522这个特定接口实 ...

rc522可能就是一些依赖于时间的攻击(不知道叫啥,最一开始发现的两种)不太能行,别的应该都可以。
话说模拟14443b有什么方法吗?电路或者成品卡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头点头,有了libnfc来抽象底层就方便多了~

其实,我开贴验证的说白了就是在STM32架构上实现了libnfc ...

stm32啊……就直接把libnfc源码扔到mdk之类的里边去编译得到的吗?
感觉当时在win上移植很麻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啊……就直接把libnfc源码扔到mdk之类的里边去编译得到的吗?
感觉当时在win上移植很麻烦啊 ...

windows下编译很简单,  用tdm64-gcc-5.1.0-2.exe编译libnfc源码成libnfc.dll,
然后用 VC2013(VS2013) 编译里面的例程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darkside attack的高层实现,网上很多资源,Google这个关键词就能找到;

使用mfrc522这个特定接口实 ...

好牛叉, 看不懂,先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darkside attack的高层实现,网上很多资源,Google这个关键词就能找到;

使用mfrc522这个特定接口实 ...

好牛叉,不懂,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522可能就是一些依赖于时间的攻击(不知道叫啥,最一开始发现的两种)不太能行,别的应该都可以。
话说 ...

关于时间依赖:在接口上,STM32环境更容易精确控制。但是RC522的天线开启速度不太清楚,手册里也没找到。实际用起来……感觉还行,误差是蛮大的,不过总有几个nT (tag nonce)能够重复出现。

关于ISO 14443B:一些升级版的芯片就可以啊~ 比如RC523就可以啊~ 好不好买到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编译很简单,  用tdm64-gcc-5.1.0-2.exe编译libnfc源码成libnfc.dll,
然后用 VC2013(VS2013) 编 ...

tdm64-gcc-5.1.0-2.exe,没接触过…… 是mingw开发环境吗?

libnfc我只读过部分代码。
是不是这个库只是支持一些常用的读卡器芯片,而且通过usb或者串口来操作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啊……就直接把libnfc源码扔到mdk之类的里边去编译得到的吗?
感觉当时在win上移植很麻烦啊 ...

不是的~ 我只是关注darkside attack的实现,所以直接根据mfcuk改写的。做了蛮大的改动。

在接口上,mfcuk对libnfc的调用很少。我都改成自己写的底层调用了。

当然啦,自己只做了改写,原理上还是参考论文,以及这两个开源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牛叉, 看不懂,先学习。

其实不牛,自己只是做代码改写,原理都是别人的。

开贴的目的就是报告一下。代码就不发了。
这样如果有网友想自己实现一些底层的东西,一方面可以放心开发因为这条路已经走通了;另一方面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找我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编译很简单,  用tdm64-gcc-5.1.0-2.exe编译libnfc源码成libnfc.dll,
然后用 VC2013(VS2013) 编 ...

反正我编译的时候感觉好多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tdm64-gcc-5.1.0-2.exe,没接触过…… 是mingw开发环境吗?

libnfc我只读过部分代码。

对,现在比较活跃的mingw 64位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时间依赖:在接口上,STM32环境更容易精确控制。但是RC522的天线开启速度不太清楚,手册里也没找到。 ...

买到还行,主要rc532肯定不能模拟。
反正一提到模拟的话感觉比较困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编译的时候感觉好多坑……

是的, VC2013版本以下对C99支持不好, 所以要改很多地方。
我现在做法就是用gcc去编译libnfc, 然后用VC2013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还行,主要rc532肯定不能模拟。
反正一提到模拟的话感觉比较困难啊…… ...

没注意还要模拟……

模拟……感觉好难哦……

好像有开源项目,OpenPCD是可以做模拟的,你去看看?

好像Proxmarks3也行……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VC2013版本以下对C99支持不好, 所以要改很多地方。
我现在做法就是用gcc去编译libnfc, 然后用VC20 ...

我也觉得,VC对很多开源软件支持不好。另外好多也需要configure才能生成makefile文件嘛。
所以很多库我也是默默用mingw编译起,然后拿来到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VC2013版本以下对C99支持不好, 所以要改很多地方。
我现在做法就是用gcc去编译libnfc, 然后用VC20 ...

问题是mingw也一堆坑……不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VC对很多开源软件支持不好。另外好多也需要configure才能生成makefile文件嘛。
所以很多库我 ...

据说13之后是基本没问题了
configure嘛……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注意还要模拟……

模拟……感觉好难哦……

哇,多谢,差点忘了这个项目
仔细一看是pn532的,嘿嘿
tb上pn532已经便宜到了一定程度了……就那个红色方形的就不错,据说原版是坛友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多谢,差点忘了这个项目
仔细一看是pn532的,嘿嘿
tb上pn532已经便宜到了一定程度了……就那个红色方 ...

pn532 红色方形的板子读不到身份证UID
白色的长方形板子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n532 红色方形的板子读不到身份证UID
白色的长方形板子可以。

不是吧,难道是线圈设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n532 红色方形的板子读不到身份证UID
白色的长方形板子可以。

还真是,蓝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n532 红色方形的板子读不到身份证UID
白色的长方形板子可以。

天线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莫非跟天线面积有关系……

网友:
持续关注此贴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帮忙推荐几个帖子或程序,想学习MFRC522,读卡,设置密码,改写内容,这些基本功能,即可。